求高手 :安装CCS5时出现这个问题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06):
安装CCS5时出现这个问题什么原因?总是没安装好  ,这个要怎么解决啊啊  谢谢!开始这样

后就是这样

网友:
难道楼主是湖南的?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A:
我的已经解决了            安装ccs_setup_5.1.1.00028.exe后(无论是自己装eclipse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安装eclipse的插件),ccs5的应用无法打开,错误为:An error has occurred.See the log file .\workspace\.metadata\.log.

本现象可以通过重装Microsoft V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解决。安装包在下面的路径:
(你的CCS V5安装文件)\baserepo\里

重新安装
vcredist_x86_2005.exe和vcredist_x86.exe。安装vcredist_x86.exe时先卸载,再安装,安装完毕后按要求重启。

之后就可以顺利进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解决了            安装ccs_setup_5.1.1.00028.exe后(无论是自己装eclipse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安装 ...

谢了  嗯湖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  嗯湖南的

是参加湖南省赛吧,在我们学校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