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1766教程之---ADC<原创--修改版>

楼主(2012-07-07):
上次ADC篇章里面没有插入我在实际测试时的图片比较,今天发现原来的图片还在电脑里,就贴进去。

说实在的ADC是在整个项目软件开发中,搞得我最难受的一个东西,关键硬件的模式和数字地要分开,里开关电源和其他噪声越远越好![
attach]30464

网友:
请教下,LPC1700 内部12位ADC 实际精度如何?

楼主:
如果把电路处理好,尤其的参考电源的纹波和电源地要处理好。内部的精度还是不错的,一般的应用还是能满足的。

网友:
大概用多大的磁珠啊

网友A(2013-08-01):
留个爪子,说明一下· 基本概念第一条,采样精度,错了,没有看下去的耐心了·····应该改为“采样速率”。另外lpc17XX系列太泛泛。你这个部分 抄袭周立功1700系列PPT.无他意,只给后来人说明一下,防止误入歧途·另外,adc模块 输入时钟CLK 就是传说中的“采样频率”,这个具体取多少,一不超过芯片设定,二,合理根据采样定理 ···以此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个爪子,说明一下· 基本概念第一条,采样精度,错了,没有看下去的耐心了·····应该改为“采样速率 ...

没有用作商业用途,只是将自己的个人理解写了上去,不存在所谓的“抄袭”一说。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尽可拍砖,同时也请楼主指教!

高手和大侠的,看不下去的,没耐心的,请绕道!

网友(2014-10-05):
我这也是用1766,不过用线性电源,磁测量

网友:
176x性能是不错的,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2016-08-03):
文章中没有详细说明如何把电路处理好,对于硬件设计来说没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