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鼠标传感器ADNS-9500采样源代码及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7-07):
Avago Technologies(安华高科技)2009年推出的激光鼠标传感器ADNS-9500是一款面向高端专业游戏应用的新高性能激光导航传感器产品。基于Avago LaserStream光学导航技术,ADNS-9500拥有功能强大的导航处理引擎,可以提供超高速移动检测和高分辨率,满足目前绝大多数主流游戏应用所需的精密跟踪功能。(摘自当年的新闻)
http://www.eet-china.com/article ... amp;encode=8a228ea8
如果将其与单片机连接,则可实现激光位置或速度检测。
搜索到一些源代码样本,虽然不全,但仍有参考价值。

弄到几个样品,试着与c8051f505单片机连接,还没有完全调通。卡在了下传固件步骤,传完之后就像没传一样,回读状态报告说,SROM没有运行。希望有接触过该传感器的人交流或指点一下。

网友A(2012-08-17):
二年前这个一出来就搞过, 40inch/m 当时的速度算是最快的了,
rom有官网有下载.  开机时spi烧一下 再设置一下CPI 就能.算出座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年前这个一出来就搞过, 40inch/m 当时的速度算是最快的了,
rom有官网有下载.  开机时spi烧一下 再设置一 ...

已经得到厂家的技术支持,问题已解决。
有两点不注意导致被卡住:
1。上电序列与SROM下载系列需要被看作两个独立的事件处理,需要分别使能cs并除能cs。而不能一次使能cs后,完成两个序列,才去除能cs。
2。laser_ctrl0(bit0)在进行SROM_CRC操作后会被除能。因此要先进行SROM_CRC操作,再做laser_ctrl0(bit0)使能。以保证以后的正常运行中laser_ctrl0(bit0)都保持使能状态。

楼主:
ADNS-9500的速度是150inch/s。高端游戏鼠标都是这款控制器。

楼主:
ADNS-9500已经更换主人,原厂家Avaga公司将全套技术及开发人员转移给Pixart公司。

网友A:
上电序列是什么情况?
开机后初始化过后, 可以读出PID和VID 和ROM版本, 把ROM版本变量和官网下载的最新的变量标识做判断, 不相同, 就可以执行下载ROM, 不会有冲突的呀.
CRC那个我也没管它,当时时只关心X和Y的座标.
你是用来做表面测距吗.
跟表面材料有些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序列是什么情况?
开机后初始化过后, 可以读出PID和VID 和ROM版本, 把ROM版本变量和官网下载的最新的 ...

上电序列就是开机初始化。我遵守以下文字描述:

楼主:
注意到在第二步提到将cs置高又拉低后,再也没有关于cs拉高的要求。特别是在第5,6步之间,也就是下载SROM之前,没有提到关于cs的操作。实际上第5步之后必须将cs拉高,然后再拉低,才能开始下载SROM。而我的错误是从头到尾一直保持cs为低,直到完成所有步骤才将cs拉高。

后来看到新的例程,每个frame都出现一次cs拉高拉低的操作。也就是cs操作打包到底层函数中了,自然不存在下载SROM之前缺少cs操作问题。我的错误也间接证明,不是每个frame都需要cs操作,但是上电初始化之后,下载SROM之前的cs操作是必须的。

楼主:
我的第二个错误是在第7步“Enable laser by setting Forced_Disable bit。。。。”之后自作主张加入了SROM CRC检验。结果将第7步已经打开的位又重新关闭。实际上SROM CRC检验只能在第6,7步之间加入。

楼主:
我的应用不是测距,而是测速。小声说一句,是测量钞票在ATM机内的传送速度。

网友:
嗯, 现在没有问题了吧.
测表面的移动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完全能满足.

楼主:
速度测量结果会有5%的波动。还没搞明白是传送速度不稳,还是鼠标传感器测量不准。

楼主(2013-01-28):
结论是基本可用,精度在10%左右。

网友B:
能不能买个模块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买个模块给我

我只做项目,不卖模块。
你用它做什么呢?可以交流一下技术。

楼主:
669911说:“说到底,这个也是个30*30像素的摄像头,8位单片机可以处理.我想做一个基于adns3060的简单机器视觉,这个项目qq详谈823475720 ”。

说得对,这是个30*30像素的摄像头。厂家留有指令接口,可以直接读出30x30=900字节图像数据。
没有用过ADNS-3060。与ADNS-9500对比了一下,ADNS-3060是低速光学传感器,而ADNS-9500是高速激光传感器。ADNS-3060的资料也很丰富,底层驱动应该可以搞定,但是后续的图像识别则不是我擅长的。
所以只能技术交流,无法承担你的整个项目。
另外我身在国外,qq交流不方便。而且站长也不提倡qq交流。

楼主(2013-03-31):
查了一下价格信息。1000片以下小批量,ADNS-9500和ADNS-3050都是15元一片。ADNS-3060没有查到信息。应该说ADNS-9500很超值。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offer/1195830726.html

楼主:
网友669911问道:“你好,那么通过spi接口mcu可以读多少帧,我现在想用这个传感器开发一个简单的机器视觉,有60帧就够了 ”。
-------------------------------------------------------------------------------------------------
回答:
这还真得算一下。先列出几个已知数据:SPI接口速度是2MHz;每帧的字节数是900 byte,折算成位数是7200 bit;简单计算2000000/7200 = 278 帧/秒。这是理想情况,考虑额外消耗,100-200 帧/秒应该没问题。

网友C:
ADNS9500的有8051mcu的源码码,能不能给发一个 qq mail :315221790@qq.com
多谢了!

楼主(2013-04-30):
引用 网友C:
ADNS9500的有8051mcu的源码码,能不能给发一个 qq mail :315221790@qq.com
多谢了!

楼主位的附件就是c8051f3xx单片机的源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附件就是c8051f3xx单片机的源码。

谢谢!最近也在研究ADNS9500,也遇到不少问题,这款芯片用普通的8051可以吗?在IO电平上是否能兼容?一个5v,一个3v?其中,我用普通8051模拟spi通信的时候,ADNS9500的MOSI引脚始终拉不下来,也就是说,这个引脚总是在2.4v左右,这个是否为电平不兼容引起的?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最近也在研究ADNS9500,也遇到不少问题,这款芯片用普通的8051可以吗?在IO电平上是否能兼容?一个 ...

很有可能是电平不兼容。3v,5v混用要很小心。传个接口图上来会有助于分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是电平不兼容。3v,5v混用要很小心。传个接口图上来会有助于分析。 ...

现在基本可以正常读写了,不加载固件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基本可以正常读写了,不加载固件能用吗?

如何做到正常读写的,请简单说一下。不论是心得,还是教训,都可供他人借鉴。
不加载固件估计不能用,也许某些个指令可用,但大部分指令都是由固件支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做到正常读写的,请简单说一下。不论是心得,还是教训,都可供他人借鉴。
不加载固件估计不能用,也 ...

是的,我现在正做固件的加载,但是不成功。。。有没有这个调试的方法可供参考呢?

网友:
正常读写很简单,就是51模拟spi口的操作,加电第一步就是要power reset,进行一下初始化,现在就卡在了第二步,就是加载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现在正做固件的加载,但是不成功。。。有没有这个调试的方法可供参考呢? ...

技术手册是最好的参考。这是我用的手册:

注意看18页的SROM Download和21页的Power Up步骤。

网友C:
我的手册跟你的一样的,page 21的第六步 加载固件之后,我就试着读出0x2a 的值  但是始终为0x00,就在关键的第六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手册跟你的一样的,page 21的第六步 加载固件之后,我就试着读出0x2a 的值  但是始终为0x00,就在关键的 ...

你遇到的问题与我最初遇到的一样。仔细看一下8楼的经验,或许会有帮助。
“注意到在第二步提到将cs置高又拉低后,再也没有关于cs拉高的要求。特别是在第5,6步之间,也就是下载SROM之前,没有提到关于cs的操作。实际上第5步之后必须将cs拉高,然后再拉低,才能开始下载SROM。而我的错误是从头到尾一直保持cs为低,直到完成所有步骤才将cs拉高。

后来看到新的例程,每个frame都出现一次cs拉高拉低的操作。也就是cs操作打包到底层函数中了,自然不存在下载SROM之前缺少cs操作问题。我的错误也间接证明,不是每个frame都需要cs操作,但是上电初始化之后,下载SROM之前的cs操作是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遇到的问题与我最初遇到的一样。仔细看一下8楼的经验,或许会有帮助。
“注意到在第二步提到将cs置高又 ...

这个贴子我仔细看过了,我也确实请注意到这一点了,但是,这一块有没有调试的技巧什么的,我这个就是根据你上面提供的例程改写过来的,crc校验什么的,还没做,固件加载后,在0x2a上就读不出预期的结果即0x91(固件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贴子我仔细看过了,我也确实请注意到这一点了,但是,这一块有没有调试的技巧什么的,我这个就是根据 ...

我把源码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源码给你看看?

我认为问题不在page 21的第六步,而是以前的步骤早已出错,只是在page 21的第六步反馈给你而已。
代码可以直接发到帖子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认为问题不在page 21的第六步,而是以前的步骤早已出错,只是在page 21的第六步反馈给你而已。
代码可 ...

void power_reset()
{
        uint8 reg_it;
        SPI_CS = 1;
        SPI_CS = 0;
         // Write 0x5A to POWERUP register
        SPIWrite(0x3a,0x5a);
        delay(50000);
         // read register from 0x02 to 0x06
    for(reg_it=0x02; reg_it<=0x06; reg_it++)
    {
                SPIRead(reg_it);
                DelayUs(ADNS9500_TIMINGS_SRAD);
    }
        SPI_CS = 1;
        UART_send_byte(SPIRead(ADNS9500_SPIREGISTER_PRODUCTID));
        UART_send_byte(SPIRead(ADNS9500_SPIREGISTER_INVPRODUCTID));
}

void upload_firmware()
{
        uint16 data_i;
        SPI_CS = 1;
    DelayUs(ADNS9500_TIMINGS_NCS_SCLK);
        SPI_CS = 0;
        DelayUs(ADNS9500_TIMINGS_NCS_SCLK);
  // Select the 3K bytes SROM size
//  adns9500_spi_send(ADNS9500_SPI_WRITE|ADNS9500_SPIREGISTER_CONFIGURATION4);
//  adns9500_spi_send(ADNS9500_CONFIGURATION4_LOAD1);
        SPIWrite(ADNS9500_SPIREGISTER_CONFIGURATION4,ADNS9500_CONFIGURATION4_LOAD1);
    DelayUs(ADNS9500_TIMINGS_SWW);
        UART_send_byte(SPIRead(ADNS9500_SPIREGISTER_CONFIGURATION4));//0x02
  // Write 0x1D to register SROMENABLE to initialize
//  adns9500_spi_send(ADNS9500_SPI_WRITE|ADNS9500_SPIREGISTER_SROMENABLE);
//  adns9500_spi_send(ADNS9500_SROMENABLE_LOAD1);
        SPIWrite(ADNS9500_SPIREGISTER_SROMENABLE,ADNS9500_SROMENABLE_LOAD1);
// Wait for one frame
//  adns9500_spi_cs(0);
//  _delay_us(ADNS9500_TIMINGS_FRAME_PERIOD);
//  _delay_us(ADNS9500_TIMINGS_FRAME_PERIOD);
//  adns9500_spi_cs(adns_i);
        SPI_CS = 1;
        DelayUs(ADNS9500_TIMINGS_FRAME_PERIOD);
        DelayUs(ADNS9500_TIMINGS_FRAME_PERIOD);
    SPI_CS = 0;
        UART_send_byte(SPIRead(ADNS9500_SPIREGISTER_SROMENABLE));//         0x1d
  // Write 0x18 to register SROMENABLE again to start SROM downloading
//  adns9500_spi_send(ADNS9500_SPI_WRITE|ADNS9500_SPIREGISTER_SROMENABLE);
//  adns9500_spi_send(ADNS9500_SROMENABLE_LOAD2);
        SPIWrite(ADNS9500_SPIREGISTER_SROMENABLE,ADNS9500_SROMENABLE_LOAD2);

//  adns9500_spi_cs(0);
//  _delay_us(ADNS9500_TIMINGS_SWW);
//  adns9500_spi_cs(adns_i);
        SPI_CS = 1;
        DelayUs(ADNS9500_TIMINGS_FRAME_PERIOD);
        SPI_CS = 0;
    DelayUs(ADNS9500_TIMINGS_NCS_SCLK);
  // Initiate PROM download burst mode
//  adns9500_spi_send(ADNS9500_SPI_WRITE|ADNS9500_SPIREGISTER_SROMLOAD);
//  _delay_us(ADNS9500_TIMINGS_LOAD);
        SPISend(ADNS9500_SPIREGISTER_SROMLOAD);
        DelayUs(ADNS9500_TIMINGS_LOAD);

  // For each firmware byte

  for(data_i=0;data_i<sizeof(adns9500_firmwareArray);data_i++)
  {
    // Read firmware from AVR FLASH, then write it
    uint8 byte = adns9500_firmwareArray[data_i];
    SPISend( byte );
    DelayUs(ADNS9500_TIMINGS_LOAD);
  }

  // Exit burst mode by pulling CS for FIRMWEND
//  adns9500_spi_cs(0);
        SPI_CS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power_reset()
{
        uint8 reg_it;

我读代码比较慢,粗略看了两遍,还没看出问题。
先问一下,试没试过注释掉穿插代码中所有的UART_send_byte()结果如何?他们是否捣乱,未可知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读代码比较慢,粗略看了两遍,还没看出问题。
先问一下,试没试过注释掉穿插代码中所有的UART_send_byt ...

这个只是调试用的,现在可以加载固件了,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了,问题是:我加载之后,也读出了0x2a的值了,这时候我没有进行crc的校验,此时,读不出任何Delta_X_L的值,而且,我确实把laser control registor 最低位置为0了,一定要进行一系列的校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调试用的,现在可以加载固件了,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了,问题是:我加载之后,也读出了0x2a的值了, ...

我会自然地反问,为什么要省略校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会自然地反问,为什么要省略校验呢?

校验的作用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验证一下加载固件有没有问题吗?这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验的作用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验证一下加载固件有没有问题吗?这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 ...

问题就来了,能读出0x2a不代表校验能通过。二者都正确才代表加载固件没有问题。虽然你的情况可能是加载固件已经没有问题,但多方验证才放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来了,能读出0x2a不代表校验能通过。二者都正确才代表加载固件没有问题。虽然你的情况可能是加载固 ...

谢谢!我会继续试验,校验完就可买读Delta_X_L,Delta_X_H的值了吗?它这个激光灯怎么看不到亮呢?我已经把LASER_CTRL0置零了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会继续试验,校验完就可买读Delta_X_L,Delta_X_H的值了吗?它这个激光灯怎么看不到亮呢?我已经 ...

激光灯发出的是不可见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激光灯发出的是不可见光。

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测距离跟deltx 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测距离跟deltx 有什么关系?

deltax 本意就是∆x,也就是距离差值。每次读出deltax后,内部会将其清零。所以下次读到的deltax是上次读到这次读发生的距离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deltax 本意就是∆x,也就是距离差值。每次读出deltax后,内部会将其清零。所以下次读到的deltax是上次读 ...

这个我也知道的,∆x代表多长啊?读出来的都是十六进制的数字 而且还不稳定,比如,我向左移动10cm,每次都不相同。。。有时还相差很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知道的,∆x代表多长啊?读出来的都是十六进制的数字 而且还不稳定,比如,我向左移动10cm,每次 ...

看来你已经了解了很多,但也看出你看说明书不够仔细。你提问题由于是寥寥几语,不了解你的度,所以只能试探着回答。
请回去看说明书,第一页第三段。特别是我发上来的说明书版本,在第三段有我加上去的五条红框注释。然后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已经了解了很多,但也看出你看说明书不够仔细。你提问题由于是寥寥几语,不了解你的度,所以只能试 ...

恩,谢谢,我再看看,您很热心,再次谢谢。。。

网友:
/*
* ADNS9500.hpp - Interface to access to Avago ADNS-9500 laser mouse sensors
*
*   Copyright 2012 Jesus Torres <jmtorres@ull.es>
*
*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include <fstream>
#include <math.h>
#include <mbed.h>
#include <string>

#include <ADNS9500.hpp>

#define WAIT_TSRAD()        wait_us(100)
#define WAIT_TSRWR()        wait_us(20)
#define WAIT_TBEXIT()       wait_us(1)      // 500ns
#define WAIT_TNCSSCLK()     wait_us(1)      // 120ns
#define WAIT_TSCLKNCS()     wait_us(20)
#define WAIT_TLOAD()        wait_us(15)

#define DEFAULT_MAX_FPS             1958
#define DEFAULT_MAX_FRAME_PERIOD    ceil(1.0e6 / DEFAULT_MAX_FPS)   // in us
#define DEFAULT_X_CPI               1620
#define DEFAULT_Y_CPI               1620
#define CPI_CHANGE_UNIT             90

#define SET_BIT(word, mask)         (word | mask)
#define CLEAR_BIT(word, mask)       (word & (~mask))

namespace adns9500 {

    ADNS9500::ADNS9500(PinName mosi, PinName miso, PinName sclk, PinName ncs,
        int spi_frequency, PinName motion)
        : spi_(mosi, miso, sclk),
          motion_(motion),
          ncs_(ncs),
          enabled_(false),
          dx_(0), dy_(0),
          xCpi_(DEFAULT_X_CPI), yCpi_(DEFAULT_Y_CPI)
    {
        motion_.fall(this, &ADNS9500::motionTrigger);
    }

    ADNS9500::~ADNS9500()
    {
        shutdown();
    }

    void ADNS9500::reset(const char* firmware)
    {
        // SPI port reset
        ncs_.write(1);
        WAIT_TNCSSCLK();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 send 0x3a to POWER_UP_RESET and wait for at least 50ms
        spi_.write(POWER_UP_RESET);
        WAIT_TSRAD();
        spi_.write(0x5a);
        wait_ms(50);

        // clear observation register. Only required to deassert shutdown mode.
        spi_.write(OBSERVATION);
        WAIT_TSRAD();
        spi_.write(0x00);
        wait_us(DEFAULT_MAX_FRAME_PERIOD);

        // check observation register bits [5:0]
        spi_.write(OBSERVATION);
        WAIT_TSRAD();
        int observation = spi_.write(0x00);
        WAIT_TSRAD();

        if (! ADNS9500_IF_OBSERVATION_TEST(observation))
            error("ADNS9500::reset : observation register test failed: 0x%x\n", observation);

        // read motion data
        spi_.write(MOTION);
        WAIT_TSRAD();
        spi_.write(DELTA_X_L);
        WAIT_TSRAD();
        spi_.write(DELTA_X_H);
        WAIT_TSRAD();
        spi_.write(DELTA_Y_L);
        WAIT_TSRAD();
        spi_.write(DELTA_Y_H);
        WAIT_TSRAD();

        // read product and revision id to test the connection
        spi_.write(PRODUCT_ID);
        WAIT_TSRAD();
        int product_id = spi_.write(REVISION_ID);
        WAIT_TSRAD();
        int revision_id = spi_.write(0x00);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if (product_id != 0x33) {
            error("ADNS9500::reset : bad product ID: 0x%x\n", product_id);
        }

        if (revision_id != 0x03) {
            error("ADNS9500::reset : bad revision ID: 0x%x\n", revision_id);
        }

        enabled_ = true;

        if (firmware) {
            sromDownload(firmware);
            enableLaser();
        }
    }

    void ADNS9500::shutdown()
    {
        if (! enabled_)
            error("ADNS9500::shutdown : the sensor is not enabled\n");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 send 0x3a to POWER_UP_RESET
        spi_.write(POWER_UP_RESET);
        WAIT_TSRAD();
        spi_.write(0x5a);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enabled_ = false;
    }

    int ADNS9500::read(Register lregister)
    {
        if (! enabled_)
            error("ADNS9500::read : the sensor is not enabled\n");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 send the command to read the register
        spi_.write(lregister);
        WAIT_TSRAD();
        int value = spi_.write(0x00);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return value;
    }

    int ADNS9500::read(Register uregister, Register lregister)
    {
        if (! enabled_)
            error("ADNS9500::read : the sensor is not enabled\n");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 send the command to read the registers
        spi_.write(lregister);
        WAIT_TSRAD();
        int lvalue = spi_.write(uregister);
        WAIT_TSRAD();
        int uvalue = spi_.write(0x00);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return ADNS9500_UINT16(uvalue, lvalue);
    }

    int ADNS9500::sromDownload(const char* filename)
    {
        if (! enabled_)
            error("ADNS9500::sromDownload : the sensor is not enabled\n");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 SROM download
        spi_.write(CONFIGURATION_IV);
        WAIT_TSRAD();
        spi_.write(ADNS9500_CONFIGURATION_IV_SROM_SIZE);
        WAIT_TSRAD();
        spi_.write(SROM_ENABLE);
        WAIT_TSRAD();
        spi_.write(0x1d);
        wait_us(DEFAULT_MAX_FRAME_PERIOD);
        spi_.write(SROM_ENABLE);
        WAIT_TSRAD();
        spi_.write(0x18);
        WAIT_TSRAD();
        spi_.write(SROM_LOAD_BURST);

        // TODO: Comprobar que pasa si el archivo no existe
        ifstream ifs(filename, ifstream::in);
        while(ifs.good()) {
            WAIT_TLOAD();
            spi_.write(ifs.get());
        }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WAIT_TBEXIT();

        if (! ifs.eof())
            error("ADNS9500::sromDownload : error reading from file: %s\n", filename);

        // test if SROM was downloaded successfully
        wait_us(160);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spi_.write(SROM_ID);
        WAIT_TSRAD();
        int srom_id = spi_.write(0x00);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if (! srom_id)
            error("ADNS9500::sromDownload : the firmware was not successful downloaded\n");

        // test laser fault condition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spi_.write(MOTION);
        WAIT_TSRAD();
        int motion = spi_.write(0x00);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if (ADNS9500_IF_LASER_FAULT(motion))
            error("ADNS9500::sromDownload : laser fault condition detected\n");

        // return the SROM CRC value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spi_.write(SROM_ENABLE);
        WAIT_TSRAD();
        spi_.write(0x15);
        wait_us(10);
        spi_.write(DATA_OUT_LOWER);
        WAIT_TSRAD();
        int lcrc = spi_.write(DATA_OUT_UPPER);
        WAIT_TSRAD();
        int ucrc = spi_.write(0x00);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return ADNS9500_UINT16(ucrc, lcrc);
    }

    void ADNS9500::enableLaser(bool enable)
    {
        if (! enabled_)
            error("ADNS9500::enableLaser : the sensor is not enabled\n");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spi_.write(LASER_CTRL0);
        WAIT_TSRAD();
        if (enable) {
            int laser_ctrl0 = CLEAR_BIT(0x00, ADNS9500_LASER_CTRL0_FORCE_DISABLED);
            spi_.write(laser_ctrl0);
        }
        else {
            int laser_ctrl0 = SET_BIT(0x00, ADNS9500_LASER_CTRL0_FORCE_DISABLED);
            spi_.write(laser_ctrl0);
        }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

    bool ADNS9500::getMotionDelta(int& dx, int& dy)
    {
        if (! enabled_)
            error("ADNS9500::getMotionDelta : the sensor is not enabled\n");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spi_.write(MOTION);
        WAIT_TSRAD();
        int motion = spi_.write(DELTA_X_L);
        WAIT_TSRAD();

        if (ADNS9500_IF_MOTION(motion)) {
            int tmp = spi_.write(DELTA_X_L);
            WAIT_TSRAD();
            dx = ADNS9500_UINT16(spi_.write(DELTA_X_H), tmp);
            WAIT_TSRAD();
            tmp = spi_.write(DELTA_Y_L);
            WAIT_TSRAD();
            dy = ADNS9500_UINT16(spi_.write(DELTA_Y_H), tmp);

            dx_ = dx;
            dy_ = dy;
        }
        else {
            spi_.write(0x00);

            dx = dx_;
            dy = dy_;
        }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return ADNS9500_IF_MOTION(motion);
    }

    bool ADNS9500::getMotionDeltaMM(float& dx, float& dy)
    {
        int rawDx, rawDy;

        bool motion = getMotionDelta(rawDx, rawDy);
        dx = (float)rawDx / xCpi_ * 25.4;
        dy = (float)rawDy / yCpi_ * 25.4;

        return motion;
    }

    bool ADNS9500::getMotionData(MotionData& data)
    {
        if (! enabled_)
            error("ADNS9500::getMotionData : the sensor is not enabled\n");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 activate motion burst mode
        spi_.write(MOTION_BURST);
        WAIT_TSRAD();
        spi_.write(0x50);

        // if in run mode, wait for 1 frame
        wait_us(DEFAULT_MAX_FRAME_PERIOD);

        // read motion burst data
        data.motion = spi_.write(0x00);
        data.observation = spi_.write(0x00);

        int ldx = spi_.write(0x00);
        data.dx = ADNS9500_UINT16(spi_.write(0x00), ldx);

        int ldy = spi_.write(0x00);
        data.dy = ADNS9500_UINT16(spi_.write(0x00), ldy);

        data.squal = spi_.write(0x00);
        data.pixelSum = spi_.write(0x00);
        data.maximumPixel = spi_.write(0x00);
        data.minimumPixel = spi_.write(0x00);

        int ushutter = spi_.write(0x00);
        data.shutter = ADNS9500_UINT16(ushutter, spi_.write(0x00));

        int uframe_period = spi_.write(0x00);
        data.framePeriod = ADNS9500_UINT16(uframe_period, spi_.write(0x00));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WAIT_TBEXIT();

        return ADNS9500_IF_MOTION(data.motion);
    }

    void ADNS9500::setResolution(Resolution xy_resolution)
    {
        if (! enabled_)
            error("ADNS9500::setResolution : the sensor is not enabled\n");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 enable XY axes CPI in sync mode
        spi_.write(CONFIGURATION_II);
        WAIT_TSRAD();
        int rpt_mod = spi_.write(0x00);
        WAIT_TSRAD();
        spi_.write(CLEAR_BIT(rpt_mod, ADNS9500_CONFIGURATION_II_RPT_MOD));
        WAIT_TSRAD();

        // set resolution for X-axis and Y-axis
        spi_.write(CONFIGURATION_I);
        WAIT_TSRAD();
        spi_.write(xy_resolution);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xCpi_ = xy_resolution * CPI_CHANGE_UNIT;
        yCpi_ = xy_resolution * CPI_CHANGE_UNIT;
    }

    void ADNS9500::setResolution(Resolution x_resolution, Resolution y_resolution)
    {
        if (! enabled_)
            error("ADNS9500::setResolution : the sensor is not enabled\n");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 disable XY axes CPI in sync mode
        spi_.write(CONFIGURATION_II);
        WAIT_TSRAD();
        int rpt_mod = spi_.write(0x00);
        WAIT_TSRAD();
        spi_.write(SET_BIT(rpt_mod, ADNS9500_CONFIGURATION_II_RPT_MOD));
        WAIT_TSRAD();

        // set resolution for X-axis
        spi_.write(CONFIGURATION_I);
        WAIT_TSRAD();
        spi_.write(x_resolution);
        WAIT_TSRAD();

        // set resolution for Y-axis
        spi_.write(CONFIGURATION_V);
        WAIT_TSRAD();
        spi_.write(y_resolution);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xCpi_ = x_resolution * CPI_CHANGE_UNIT;
        yCpi_ = y_resolution * CPI_CHANGE_UNIT;
    }

    void ADNS9500::captureFrame(uint8_t pixels[NUMBER_OF_PIXELS_PER_FRAME])
    {
        if (! enabled_)
            error("ADNS9500::captureFrame : the sensor is not enabled\n");

        ncs_.write(0);
        WAIT_TNCSSCLK();

        spi_.write(FRAME_CAPTURE);
        WAIT_TSRAD();
        spi_.write(0x93);
        WAIT_TSRAD();
        spi_.write(FRAME_CAPTURE);
        WAIT_TSRAD();
        spi_.write(0xc5);
        wait_us(DEFAULT_MAX_FRAME_PERIOD);
        wait_us(DEFAULT_MAX_FRAME_PERIOD);

        // check for first pixel reading motion bit
        spi_.write(MOTION);
        while(true) {
            WAIT_TSRAD();
            int motion = spi_.write(MOTION);
            if (ADNS9500_IF_MOTION(motion))
                break;
        }

        // read pixel values
        spi_.write(PIXEL_BURST);
        WAIT_TSRAD();
        for (uint8_t* p = pixels; p != pixels + sizeof(pixels); ++p) {
            WAIT_TLOAD();
            *p = spi_.write(PIXEL_BURST);
        }

        // burst exit
        WAIT_TSCLKNCS();
        ncs_.write(1);
        WAIT_TBEXIT();
    }
}

网友:
#ifndef ADNS9500_HPP_
#define ADNS9500_HPP_

#include <mbed.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

#define ADNS9500_CONFIGURATION_II_RPT_MOD   (1 << 2)
#define ADNS9500_CONFIGURATION_IV_SROM_SIZE (1 << 1)
#define ADNS9500_LASER_CTRL0_FORCE_DISABLED (1 << 0)
#define ADNS9500_OBSERVATION_CHECK_BITS     0x3f

#define ADNS9500_HAS_MOTION_DETECTED(x)     (bool)(x & 0x80)
#define ADNS9500_HAS_LASER_FAULT(x)         (bool)(x & 0x40)
#define ADNS9500_IS_RUNNING_SROM_CODE(x)    (bool)(x & 0x80)
#define ADNS9500_HAS_FIRST_PIXEL(x)         (bool)(x & 0x01)
#define ADNS9500_PASS_OBSERVATION_TEST(x)   (bool)(x & ADNS9500_OBSERVATION_CHECK_BITS)
#define ADNS9500_UINT16(ub, lb)             (uint16_t)(((ub & 0xff) << 8) | (lb & 0xff))
#define ADNS9500_INT16(ub, lb)              (int16_t)(((ub & 0xff) << 8) | (lb & 0xff))

namespace adns9500
{
    // Maximum SPI clock frequency supported by the sensor
    const int MAX_SPI_FREQUENCY = 2000000;

    // Internal oscillator norminal frequency
    const int INTERNAL_OSCILLATOR_FREQUENCY = 47000000;

    // Number of pixels per frame
    const int NUMBER_OF_PIXELS_PER_FRAME = 900;

    // Maximum surface quality
    const int MAX_SURFACE_QUALITY = 676;    // 169 * 4

    //
    // Sensor registers
    //

    enum Register
    {
        PRODUCT_ID         = 0x00,
        REVISION_ID        = 0x01,
        MOTION             = 0x02,
        DELTA_X_L          = 0x03,
        DELTA_X_H          = 0x04,
        DELTA_Y_L          = 0x05,
        DELTA_Y_H          = 0x06,
        SQUAL              = 0x07,
        PIXEL_SUM          = 0x08,
        MAXIMUM_PIXEL      = 0x09,
        MINIMUM_PIXEL      = 0x0a,
        SHUTTER_LOWER      = 0x0b,
        SHUTTER_UPPER      = 0x0c,
        FRAME_PERIOD_LOWER = 0x0d,
        FRAME_PERIOD_UPPER = 0x0e,
        CONFIGURATION_I    = 0x0f,
        CONFIGURATION_II   = 0x10,
        FRAME_CAPTURE      = 0x12,
        SROM_ENABLE        = 0x13,
        LASER_CTRL0        = 0x20,
        DATA_OUT_LOWER     = 0x25,
        DATA_OUT_UPPER     = 0x26,
        SROM_ID            = 0x2a,
        OBSERVATION        = 0x24,
        CONFIGURATION_V    = 0x2f,
        CONFIGURATION_IV   = 0x39,
        POWER_UP_RESET     = 0x3a,
        MOTION_BURST       = 0x50,
        SROM_LOAD_BURST    = 0x62,
        PIXEL_BURST        = 0x64
    };

    //
    // Supported resolutions
    //

    enum Resolution
    {
        CPI_90   = 0x01,
        CPI_1630 = 0x12,
        CPI_3240 = 0x24,
        CPI_5040 = 0x38
    };

    //
    // Motion burst data
    //

    struct MotionData
    {
        MotionData()
            : motion(0), observation(0), dx(0), dy(0), dxMM(0), dyMM(0),
              surfaceQuality(0), averagePixel(0), maximumPixel(0),
              minimumPixel(0), shutter(0), framePeriod(0)
        {}

        int motion;
        int observation;
        int dx;
        int dy;
        float dxMM;
        float dyMM;
        int surfaceQuality;
        float averagePixel;
        int maximumPixel;
        int minimumPixel;
        int shutter;
        int framePeriod;
    };

    //
    // Interface to access to ADNS-9500 mouse sensor
    //

    class ADNS9500
    {
        public:

            //
            // Create the sensor interface
            //
            // @param mosi MOSI pin for the SPI interface
            // @param miso MISO pin for the SPI interface
            // @param sclk SCLK pin for the SPI interface
            // @param spi_frequency SPI clock frequency in Hz up to MAX_SPI_PORT_FREQUENCY
            // @param ncs A digital active-low output pin for sensor chip select
            // @param motion A digital active-low input pin activated by the sensor when motion
            //               is detected
            //
            ADNS9500(PinName mosi, PinName miso, PinName sclk, PinName ncs,
                int spi_frequency = MAX_SPI_FREQUENCY, PinName motion = NC);

            //
            // Destroy de sensor interface
            //
            ~ADNS9500();

            //
            // Power up/reset the sensor
            // Terminate with error if the connection can not be established
            //
            // @param firmware If the firmware has to be downloaded, C-string containing the name
            //                 of the file where it is stored, or NULL in other case
            //
            void reset(const char* firmware = NULL);

            //
            // Shutdown the sensor
            //
            void shutdown();

            //
            // Read the value of a sensor register
            //
            // @param lregister The register which to read its value
            // @return The value of the register
            //
            int read(Register lregister);

            //
            // Read the values of sensor registers
            //
            // @param uregister The register which to read the upper byte
            // @param lregister The register which to read the lower byte
            // @return The values of registers as a 16-bit integer, putting the value
            //         of uregister in the upper byte and the value of lregister in the
            //         lower byte
            //
            int read(Register uregister, Register lregister);

            //
            // Get information about sensor status
            //
            // @return The value of MOTION register. It tells if motion or laser fault
            //         conditions have ocurred, laser power setting status and operating
            //         mode in current frame
            //
            int status()
                { return read(MOTION); }

            //
            // Download the firmware to the sensor SROM
            //
            // @param filename The name of the file which contains the sensor firmware
            // @return The SROM CRC value
            //
            int sromDownload(const char* filename);

            //
            // Enable the laser
            //
            // @param enable True if laser must be enabled, or false if laser must be disabled
            //
            void enableLaser(bool enable=true);

            //
            // Get motion deltas from sensor
            //
            // @param dx The component X of displacement
            // @param dy The component Y of displacement
            // @return True if motion was occurred since the last time the function was called,
            //         or false in other case
            //
            bool getMotionDelta(int& dx, int& dy);

            //
            // Get motion deltas in mm. from sensor
            //
            // @param dx The component X of displacement in mm.
            // @param dy The component Y of displacement in mm.
            // @return True if motion was occurred since the last time the function was called,
            //         or false in other case
            //
            bool getMotionDeltaMM(float& dx, float& dy);

            //
            // Get all information about motion
            //
            // @param data The struct where sensor data will be stored
            // @return True if motion was occurred since the last time the function was called,
            //         or false in other case
            //
            bool getMotionData(MotionData& data);

            //
            // Set the resolution on XY axes together
            //
            // @param xy_resolution The resolution for X-axis and Y-axis
            //
            void setResolution(Resolution xy_resolution);

            //
            // Set the resolutions on X-axis and Y-axis
            //
            // @param x_resolution The resolution for X-axis
            // @param y_resolution The resolution for Y-axis
            //
            void setResolution(Resolution x_resolution, Resolution y_resolution);

            //
            // Get a full array of pixel values from a single frame.
            // This disables navigation and overwrites any donwloaded firmware,
            // so call to reset() is needed to restore them
            //
            // @param pixels A pointer to the array where pixel values will be stored
            //
            void captureFrame(uint8_t* pixels);

            //
            // Member function invoked when motion has ocurred and if a motion pin
            // was specified when the object constructor was called.
            // By default it invokes the function specified by a previous call to attach()
            //
            virtual void motionTrigger()
                { motionTrigger_.call(); }

            //
            // Attach a function to call when a falling edge occurs on motion pin
            //
            // @param function A pointer to a function or 0 to set the attached function as none
            //
            void attach(void (*function)(void))
                { motionTrigger_.attach(function); }

            //
            // Attach a member function to call when a falling edge occurs on motion pin
            //
            // @param object A reference to the object to call the member function on
            // @param function A pointer to the member function to be called
            //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attach(T& object, void (T::*member)(void))
                { motionTrigger_.attach(object, member); }

        private:
            SPI spi_;
            InterruptIn motion_;
            DigitalOut ncs_;

            bool enabled_;
            int xCpi_, yCpi_;

            FunctionPointer motionTrigger_;

            //
            // Write a byte to the specified register
            //
            // @param address The register address
            // @param value The value to be written to the register
            //
            void spiSend(Register address, int value);

            //
            // Read a byte from the specified register
            //
            // @param address The register address
            // @return The value of the register
            //
            int spiReceive(Register address);
    };
}

#endif /* ADNS9500_HPP_ */

网友B:
网上查到了2个库文件,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已经了解了很多,但也看出你看说明书不够仔细。你提问题由于是寥寥几语,不了解你的度,所以只能试 ...

我再次仔细的看了一下你说的第三段,150ips就表示150 英寸每秒,是指一秒最大能捕获150英寸的变化量(或 150英寸的距离?) 附件中 x坐标中 motion 和 deltax 都表示的什么意思?现在并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再次仔细的看了一下你说的第三段,150ips就表示150 英寸每秒,是指一秒最大能捕获150英寸的变化量(或  ...

还是不够细致。你解读了第一、二个注释。要想知道附件中 x坐标中 motion 和 deltax 都表示的什么意思,还需解读第四、五条注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够细致。你解读了第一、二个注释。要想知道附件中 x坐标中 motion 和 deltax 都表示的什么意思,还 ...

你直接给解释一下好吗?搞不懂什么意思,我主要是想得到deltax的实际移动距离,如何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给解释一下好吗?搞不懂什么意思,我主要是想得到deltax的实际移动距离,如何得到? ...

后三个,都表示什么意思?5670 cpi=223 cpmm 这个跟厘米 鼠标的移动距离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查到了2个库文件,看看有没有用

谢谢,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查到了2个库文件,看看有没有用

春已浓,人将行,书如故

我再补充一句:春已浓,人将行,书如故,情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程序里,我没找到相关的测试x轴变化量的代码,请多指教,以c++的程序看起来有点力不从心了,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告知一下,关于x轴左右移动的变化量跟左右移动的距离有什么关系?
我这边测出来的关于x的变化量与距离没有发现有什么相关的联系。。。期盼您的回答。。。多谢谢。。。。

网友B:
我也不懂,应该不是绝对值,只是相对值。另外我感兴趣的是adns9500的图像功能,这几天我在打样

根据这个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三个,都表示什么意思?5670 cpi=223 cpmm 这个跟厘米 鼠标的移动距离有什么关系呢? ...

cpi的意思是count per inch,也就是每英尺的移动距离产生多少个计数。5670cpi是说每英尺的移动距离会产生5670个计数值。
由于我们习惯国际制单位,所以需要换算成毫米。5670cpi = 223cpmm,也就是每毫米的移动距离会产生223个计数值。

附件中 x坐标中 motion 和 deltax 表示的是同一个东西,都是移动的距离,单位是计数值。只不过motion 给出了十进制表示,而deltax 给出的是十六进制表示。
那么你要将计数值换算成毫米,只需要把读得到的deltax 除以223。

当然,这223是在CPI设置为5670时使用的换算常数。如果你把CPI设置成其他值,换算常数需要重新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i的意思是count per inch,也就是每英尺的移动距离产生多少个计数。5670cpi是说每英尺的移动距离会产生 ...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5670cpi = 223cpmm? 我设置的是5040cpi也就是在配制寄存器1中的配制。如何计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i的意思是count per inch,也就是每英尺的移动距离产生多少个计数。5670cpi是说每英尺的移动距离会产生 ...

我现在的问题是deltax在鼠标移动10cm中多次测量读出来的值各不相同,这个就是最核心的问题。。。。这是我测量的数据 没有一点规则:我这里有一些我在10cm测量中读出的deltax高八位和低八位的数值:鼠标左移的值:03 42,02 35,00 FB,00 95,01 F5,01 BE,01 C3,01 EB,00 91,00 32,02 25,01 2B,04 DF.鼠标右移的值:
EA FA,E3 F6,C3 FC,DA F7,F1 F8,21 FC,74 FB,0B FE. 右移还好一点,但是左移的话就不行了,觉得偏差很大,不知从何做起。。。?另外,ADNS9500有很多工作模式,是否关这个有关?已经验证了多个猜想,但都是无果而终,总结了,所有的问题根源在于,deltax的值浮动太大,如何才能减少这个大的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应该不是绝对值,只是相对值。另外我感兴趣的是adns9500的图像功能,这几天我在打样

根据这个打 ...

不错,挺好看的,30*30的摄像功能有什么用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春已浓,人将行,书如故

我再补充一句:春已浓,人将行,书如故,情依旧  ...

你这两个库文件在哪里找的?我怎么就没找到类似的文件呢,网上相关的文件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5670cpi = 223cpmm? 我设置的是5040cpi也就是在配制寄存器1中的配制。如何计算呢? ...

怎样把英尺换算成毫米,你最好还是利用一下google。敲入inch = ? mm。
5040 cpi 换算成cpmm,可以简单这样5040/5670*223 = 19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问题是deltax在鼠标移动10cm中多次测量读出来的值各不相同,这个就是最核心的问题。。。。这是我 ...

这属于数据稳定问题。你不描述清楚你具体的操作过程,我也无法指出你的问题。但可以提示一点,就是z轴距离很关键。说明书中说最佳距离是4mm,否则数据不稳定。你可以观察一下你手中鼠标内部传感元件到鼠标垫的距离,应该是相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校验的作用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验证一下加载固件有没有问题吗?这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 ...

另外是不是需要读OX07的SQUAL数值,调整z距离使这个数值最大化,必要时更换透镜,使用另外的光源。看文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把英尺换算成毫米,你最好还是利用一下google。敲入inch = ? mm。
5040 cpi 换算成cpmm,可以简单这 ...

这个值跟我算的也差不多,我的算法是:5040/25.4 约为198。425次计数每毫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是不是需要读OX07的SQUAL数值,调整z距离使这个数值最大化,必要时更换透镜,使用另外的光源。看文档 ...

这个有道理,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属于数据稳定问题。你不描述清楚你具体的操作过程,我也无法指出你的问题。但可以提示一点,就是z轴距 ...

你所说的过程,是指的什么样的过程 呢?我这个程序的思想跟robortter的完全一样的,就是从上电复位,到整个的while死循环止 z距离应该不会有问题,虽然我不知道我这个的z距离的实际值,(这个鼠标完全是成品,能正常使用的),会不会跟while循环中延迟时间有关呢?上面提到的我所测的无规则数据是在while循环中我加了个按键功能,即按一下,我就读一次数据出来

        UART_init();
        power_reset();
        adns9500_check_firmware();
        upload_firmware();
        firmwareCRC();
        load_config();
        DelayUs(2000);
        KeyOut1 = 0;
        while (1)
        {
                key = 0;
                if(!keya)
                {
                        delay(1000);
                        if(!keya)
                        {
                                vall = SPIRead(0x03);        //0x01
                                valh = SPIRead(0x04);        //0x01
                                UART_send_byte(valh); UART_send_byte(vall);
                                while(!keya);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值跟我算的也差不多,我的算法是:5040/25.4 约为198。425次计数每毫秒

解释一下425次计数每毫秒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
我所说的过程,是指尽可能多的细节。一个描述能做到让人身临其境才是好描述。比如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使用了现成的鼠标,我以为你是买来裸传感器自己做组装,那我可以怀疑组装有问题。
既然是现成的鼠标,你可以恢复到鼠标功能,然后连到电脑上用一下,看缓慢移动时屏幕上是否有断续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说的过程,是指尽可能多的细节。一个描述能做到让人身临其境才是好描述。比如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使用了 ...

没有断续的现象,现在我把里边的控制器取下来了,不然的话,是没法用的,也就是说,我不用它里边原来的mcu,而是换成我的51单片机来实现鼠标数据的读写,其它的电路都不变

网友C:
再看看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看看这个东西

我的手册0x40--0x4f命令都是保留状态。不懂0x48,0x49干什么用。请把你的手册发上来。

网友:
关注一下 短距离测距  运动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应该不是绝对值,只是相对值。另外我感兴趣的是adns9500的图像功能,这几天我在打样

根据这个打 ...

请问 图像功能探索的怎么样了?我也在探索图像功能,被卡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注意到在第二步提到将cs置高又拉低后,再也没有关于cs拉高的要求。特别是在第5,6步之间,也就是下载SROM之 ...

请问哪里能下载到例程吗?能否传我一份?27449595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里能下载到例程吗?能否传我一份?

回头去看1楼和21楼,你就知道例程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去看1楼和21楼,你就知道例程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基本可以正常读写了,不加载固件能用吗?

您好,请问您使用软件模拟的SPI几口吗?我这里用硬件SPI怎么弄都不能进行正常的读写。

网友C(2013-06-01):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您使用软件模拟的SPI几口吗?我这里用硬件SPI怎么弄都不能进行正常的读写。 ...

是的啊,我用的是stc89c52的51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啊,我用的是stc89c52的51单片机。

哦,谢谢。手册上说当Delta_X_L等几个寄存器出现数值的时候,MOTION寄存器中的MOT位会置位。我的问题是,MOT置位之后,在不读该寄存器的情况下Delta_X_L这个寄存器中的数值是否还会继续增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谢谢。手册上说当Delta_X_L等几个寄存器出现数值的时候,MOTION寄存器中的MOT位会置位。我的问题是, ...

这个,你可以做个试验,来验证,应该会增加的

网友F(2013-07-08):
我在用ADNS-3080,不知道是spi通信问题,还是配置问题,就是固件下不进去,我发的请求贴在这里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ADNS,还请你看看我的代码,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用ADNS-3080,不知道是spi通信问题,还是配置问题,就是固件下不进去,我发的请求贴在这里http://www.a ...

看不懂你的code,但是感觉 for(count=0;count<1986;count++) {} 问题很大。*data0 只运行一次,而取得的数据却被传送了1986次。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你的code,但是感觉 for(count=0;count

恩,是我的错,那个1986是固件的字节数,今天我又改了改,单步调试了下,写操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怕是配置问题,我知道你用过adns-9500,下面是3080下载SROM的时序图,右下角的那个 soonest to read SROM_ID和>100us是否是冲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恩,是我的错,那个1986是固件的字节数,今天我又改了改,单步调试了下,写操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怕 ...

为什么说 soonest to read SROM_ID和>100us是冲突的?一回事儿。要求100us以后去读SROM_ID才会有正确结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 soonest to read SROM_ID和>100us是冲突的?一回事儿。要求100us以后去读SROM_ID才会有正确结果 ...

我现在看datasheet都快看吐了,你说过你在驱动ADNS9500时得到过厂家的技术支持,有联系方式吗?我也想直接问问他们,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看datasheet都快看吐了,你说过你在驱动ADNS9500时得到过厂家的技术支持,有联系方式吗?我也想直 ...

厂家在台湾
fae_service@pixart.com.tw

网友F:
固件下载完然后CRC校验都过了后,采到的delta_x感觉好乱,这是我采到的100个数80 00 00 0F 2F 7F 0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80 78 40 00 00 07 17 3F 0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0 3C A0 00 00 03 0B 1F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0 1E D0 00 00 01 05 8F 8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0 0F 68 00 00 00 02 C7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8 07 34 00 00 00 81 E3 A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为什么那么多0?

网友F:
还有个问题就是,固件是写一次就行,还是每次下程序都要写一遍呢,为什么有时候能过CRC校验,有时候就过不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件下载完然后CRC校验都过了后,采到的delta_x感觉好乱,这是我采到的100个数80 00 00 0F 2F 7F 0A 00 00  ...

1. 你这100个数只有100个,这在数量上就很奇怪。如果3080与9500格式一样,应该是每两个数一组,delta_x_L 和delta_x_H。采集100次会有200个数。
2. 每次采集后,delta_x在内部会被清零。delta是运动差值的意思,运动停下来了,下次差值就为0。不像A/D转换器,你加一个固定的电压,每次采集都是稳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个问题就是,固件是写一次就行,还是每次下程序都要写一遍呢,为什么有时候能过CRC校验,有时候就过不 ...

是的,固件掉电会丢失。每次都要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你这100个数只有100个,这在数量上就很奇怪。如果3080与9500格式一样,应该是每两个数一组,delta_x_L ...

和9500格式不一样的,数据就一个字节,还有这100个数我是在传感器不移动的情况下测的,怎么会跳变这么严重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固件掉电会丢失。每次都要下载。

这是数据对应和利用采到的delta_x画的曲线图,传感器并未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数据对应和利用采到的delta_x画的曲线图,传感器并未移动

1。检查一下反光面
2。除了CRC校验外,检查一下其它错误信息。比如9500就有srom_id,srom_crc,srom_run,motion_fault 等错误信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1。检查一下反光面
2。除了CRC校验外,检查一下其它错误信息。比如9500就有srom_id,srom_crc,srom_run ...

3080包括srom_id和srom_crc两部分信息,id=0x28,crc得到的数据也是对的,我现在是把反光面部分装了个摄像机镜头,我最后想实现的功能其实是利用它来测量物体的移动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80包括srom_id和srom_crc两部分信息,id=0x28,crc得到的数据也是对的,我现在是把反光面部分装了个摄 ...

有可能是摄像机镜头捣乱。可以先回到鼠标的正常反光安装对比一下。不要指望一步到位。

网友G(2013-10-07):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摄像机镜头捣乱。可以先回到鼠标的正常反光安装对比一下。不要指望一步到位。 ...

楼主你好,看到你的A9500已经开发的很成熟了,目前我也在尝试利用ADNS-9500来测定位移,有这样两个问题想请教您:
1. 坑爹的pixart在官网上没有放出SROM,不像以前Avago都挂在网上,我从网上找了好几个版本的例程,里面的Firmware都不一样,是有不同的版本吗?楼主是否拿到了官方的SROM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哦?
2. 我看到A9500最大检测速度是150ips,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在高速条件下测试过这个芯片的稳定程度?超过150ips的使用有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看到你的A9500已经开发的很成熟了,目前我也在尝试利用ADNS-9500来测定位移,有这样两个问题想 ...

1. Pixart 继续使用Avago 的srom. srom-91 或者srom-b1都可以用。我一直在用srom-91。
2. 高于150ips的情况没有测试过。倒是标准z轴距离2.4mm在我的设计中没有严格遵守,结果发现有些可以很好地工作,有些则不稳定。正为此发愁呢。预感到最后还得修改机械结构,严格限定z距离在2.4mm之内才有可能彻底稳定下来。

3. 附件是我使用中的srom-91,包含了我自己转换的c语言格式,可以作为单独文件直接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1. Pixart 继续使用Avago 的srom. srom-91 或者srom-b1都可以用。我一直在用srom-91。
2. 高于150ips的情 ...

多谢,已经下载了附件,和之前找到的一个SROM版本是一样的,说明是可用的没有问题~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 另外我似乎还找到了一个A0版本的固件,不知道这些SROM固件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如果把B1版本的固件下载进去后有什么区别吗?
2. 根据芯片手册的说明, 150ips应该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正常工作的最大速度,另外上面特别说明了在某些特制的游戏鼠标垫表面可以达到200ips的速度,这个我还没有测试过,但可能是可信的,因为国外论坛有人测过ADNS-9500做核心的鼠标,最大的工作速度可以超过6m/s。另外关于Z轴距离的问题,芯片手册中有特别说明需要在传感器正上方提供一个压力,使其和透镜紧密锁定在一起,保证Z轴距离不会抖动,这样才能有稳定的工作效果,另外看芯片手册的描述,貌似Z轴距离大于2.4的时候效果比这个标准距离还要好一些,具体情况要等到过两天测试的时候再来验证。
3. 还有一个问题,9500传感器的上方留出了好多焊盘,看大小和尺寸正好是0603封装的焊盘,不知道这些焊盘是不是用于外围的电容电阻的?有没有相关的说明表明这几个焊盘分别对应的是哪几个管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1. Pixart 继续使用Avago 的srom. srom-91 或者srom-b1都可以用。我一直在用srom-91。
2. 高于150ips的情 ...

另外补充一下,刚才意外找到了AN5495,是关于A0版本的SROM的开发指南,看起来有不少信息,我会在近期进一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已经下载了附件,和之前找到的一个SROM版本是一样的,说明是可用的没有问题~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 ...

1。srom-B1版本我试过,似乎squal寄存器的值不如srom-91稳定。
2。z轴距离对于我的情况不是正压力能解决的问题。我的情况是机械上无法保证被测纸张紧密接触透镜。虽然传感器与透镜紧密接触了,但z轴距离受被测对象位置的影响。
3。我没有在意那些空焊盘。
4。srom-A0没见到过,但关于它的手册AN5495我也下载过。
5。你测试后有什么收获的话,希望尽量发上来共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1。srom-B1版本我试过,似乎squal寄存器的值不如srom-91稳定。
2。z轴距离对于我的情况不是正压力能解决 ...

好的,多谢分享经验,昨天芯片到手,今天仔细研究完了芯片手册,明天再看一下AN5495,顺利的话可以进行初步的可用性测试,如有新的心得和经验,随时放到这里分享。
其余的部分:
1. 机械上要保证透镜和被检测物体至少在5mm范围之内(我们初步测试采用9500芯片鼠标的结果,5mm高度之内有较稳定的输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如果是这个问题,恐怕真得动机械结构了;
2. 空焊盘昨天用万用表简单测试了一下,有些和GND是短路的,有些和一些电源管脚是短路的,另外8个很奇怪的完全没有连接,看到其他鼠标上面此处都留空,所以也只好把外围电路全部加在安装底板上了;
3. A0版的固件我放在附件里面了,是从一个开源项目里面抽取出来的,并不保证完全和官方一致,如果这两天能顺利验证,我回来这里说明一下。
如果您最近有什么新的心得体会的话,还望您不厌其烦,一起分享,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网友G:
引用 楼主:
1。srom-B1版本我试过,似乎squal寄存器的值不如srom-91稳定。
2。z轴距离对于我的情况不是正压力能解决 ...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看到芯片手册上写了一个SROM做CRC校验后输出的两个值是BE和EF,是所有的SROM校验结果都是这样还是这里只是给出了一个例子?

网友:
最近也行研究下鼠标传感器呢。。。拿来做距离检测。。但是要求比较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看到芯片手册上写了一个SROM做CRC校验后输出的两个值是BE和EF,是所有的SROM校验结 ...

按照手册的描述,寄存器0x26给出的srom crc值是固定的BE EF (否则srom不正确)。我使用srom-91和srom-b1时,读出的srom crc值也确实是一样的。所以这不仅是例子,而是标准定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手册的描述,寄存器0x26给出的srom crc值是固定的BE EF (否则srom不正确)。我使用srom-91和srom-b1时 ...

多谢前辈,按照您的描述和支持,最近ADNS9500已经调试成功,可以正常使用,具体的性能已经稳定性如何这两天正在做测试,要等进一步的结果。另外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了几个奇怪的问题:
1. NCS管脚貌似有不稳定的现象发生,有非常大的概率初始化不成功(SPI通信完全没能建立),但是只要用金属物体在NCS的管脚上面碰一下,问题就解决了,这个诡异的现象我不是很好解释,可能和手工焊接出现的电抗有关系,但现在我还不好解释;
2. 按照A0固件的描述,新增加的是角度修正和最大分辨率的功能,貌似对非鼠标类的应用没什么价值,所以最后还是使用了91版本的固件,目前看来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前辈,按照您的描述和支持,最近ADNS9500已经调试成功,可以正常使用,具体的性能已经稳定性如何这两 ...

1。NCS管脚的表现很像是虚焊,可另外再焊一根飞线来验证。
2。z轴距离我仍在调整中。我手上有35个传感器样片,做了一批母板。为了摸索z轴距离,单独制作了机械平台,可以用千分尺微调距离。初步完成了9个样片的测试。有的表现好,有的表现差。表现好的可以在2.0mm -- 4.5mm范围内工作;表现不好的只可以在一些离散的点工作正常。但没有一个可以在2.0mm以下或4.5mm以上工作正常的。
3。同意关于srom的理解。91版本已经具有了所有重要的功能,后续版本除了附加功能外,没有实质的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1。NCS管脚的表现很像是虚焊,可另外再焊一根飞线来验证。
2。z轴距离我仍在调整中。我手上有35个传感器 ...

1. 之前这个管脚就很奇怪,用金属物品点一下就好, 后来索性在管教上面焊了一条导线,另一端直接置空,然后就好用了,今天不甘心,索性新焊了一块板子,换了一块芯片,结果依然是同样的问题,现在我有点解释不清楚了,如果是虚焊的话,不知道有多大可能正好两块板子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2. 如果按照您的描述,芯片之间也会存在质量差异么?这个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按照这个芯片在鼠标领域的表现来看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才对,会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不稳定么?比如与透镜之间的安装稳定性等等问题,这一点我还不是很确定,因为这两天还没有开始系统测试,仅仅是可用性测试阶段,我都是直接把透镜几乎贴在参考面上运行的,也就是说这样就相当于0的离地高度,诡异的是这个芯片貌似还能正常运行,并没有太大的抖动和不稳定现象,当然分辨率有所不同于设置,但其他还算正常;
3. 是的,我记得寄存器里面有一个CircuitID之类的东西,如果这个硬件ID是一样的,那么在硬性性能指标上,应该没有任何区别,固件也不可能升级这方面的性能,诸如FPS以及数据传输能力之类的指标肯定上限已经固定了,因此对于开发其他应用来说,还是稳定性大于一切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1。NCS管脚的表现很像是虚焊,可另外再焊一根飞线来验证。
2。z轴距离我仍在调整中。我手上有35个传感器 ...

今天又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依然是之前NCS管脚的问题,在数次尝试解决未果后,尝试将MOTION管脚强制连在3.3V电源上,结果突然间芯片正常了,可以正常下载SROM并使用,但奇怪的是这个管脚明明是ADNS9500的输出管脚,将其正常连接到STM32的输入管脚甚至接地都不能正常工作,不知您平时是如何使用这个管脚的?我现在对这个管脚和使用方式有很大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又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依然是之前NCS管脚的问题,在数次尝试解决未果后,尝试将MOTION管脚强制 ...

这个motion管脚我没有使用,一直让它悬空的。

网友H(2013-11-13):
引用 楼主:
已经得到厂家的技术支持,问题已解决。
有两点不注意导致被卡住:
1。上电序列与SROM下载系列需要被看作 ...

xizi 你好,下载了激光鼠标传感器ADNS-9500采样源代码,但是我没用过ADNS-9500,程序有些看不懂,能请教一下吗?
比如: #include <aversive.h>, #include <aversive/wait.h>, #include <aversive/erro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art.h>; 这几个include,是不是ADNS-9500通用的?但是我没有这些include,你能发给我或者告诉我如何下载吗?谢谢!--雪儿(E-mail:70496122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xizi 你好,下载了激光鼠标传感器ADNS-9500采样源代码,但是我没用过ADNS-9500,程序有些看不懂,能请教 ...

这些include不用管它,直接删掉。其实我只是参考其核心代码,重写自己的程序。从来没有对其直接编译过。

网友:
今天把这个数据读出来了,按lz代码和相关讨论写的,特来表示感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些include不用管它,直接删掉。其实我只是参考其核心代码,重写自己的程序。从来没有对其直接编译过。 ...

xizi ,谢谢你! 激光鼠标传感器采样, “SPI接口速度是2MHz;每帧的字节数是900 byte,折算成位数是7200 bit;简单计算2000000/7200 = 278 帧/秒”。采用51做处理是不是只能这么慢,有没有办法提高处理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xizi ,谢谢你! 激光鼠标传感器采样, “SPI接口速度是2MHz;每帧的字节数是900 byte,折算成位数是7200 b ...

这完全取决于SPI接口速度。据说SPI可以提高到18MHz,但没有试验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完全取决于SPI接口速度。据说SPI可以提高到18MHz,但没有试验过。

谢谢你!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查到了2个库文件,看看有没有用

你好,能建立联系吗,我的邮箱:704961224@qq.com,谢谢

网友I:
我之前用3080做了一下测速测距,发现是用光流法来做的,也就是图像要有特征点才能捕获移动,所以你的5%精确度可能和光照度和镜头有关,可以查看一下表面质量的寄存器值 如果值太小 误差就越大 也就越不准了,可以通过调整镜头焦距和更换不同焦长的镜头来适应自己的使用需求。我用来做车辆测距 重复误差1%以内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用3080做了一下测速测距,发现是用光流法来做的,也就是图像要有特征点才能捕获移动,所以你的5%精确 ...

你好,你“用来做车辆测距”,指的是什么我不太懂,是两辆车之间的动态距离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用来做车辆测距”,指的是什么我不太懂,是两辆车之间的动态距离吗?谢谢 ...

车辆里程计,非接触五轮仪

网友J:
请问一下,我直接连接ADNS-9500模块,而没有添加激光等外围电路的情况下,读写9500没有反应,是不是这样做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下,我直接连接ADNS-9500模块,而没有添加激光等外围电路的情况下,读写9500没有反应,是不是这样做 ...

没有外围电路,它会自锁的。所以一定要完整的外围电路才可以试验。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有外围电路,它会自锁的。所以一定要完整的外围电路才可以试验。

VCSEL+-、XYLASER、LASER_NEN这四个引脚的外围电路必须要接上,芯片的SPI控制器才能读写吗?我翻了数据手册,好像有没有这样的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VCSEL+-、XYLASER、LASER_NEN这四个引脚的外围电路必须要接上,芯片的SPI控制器才能读写吗?我翻了数据手 ...

那倒不是。但读到的数据是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倒不是。但读到的数据是垃圾。

哦,看样子这就是困扰我的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又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依然是之前NCS管脚的问题,在数次尝试解决未果后,尝试将MOTION管脚强制 ...

你好,我最近用stm32加载ADNS9500固件库,怎么都不成功,还望大神赐教!

网友(2013-12-17):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应该不是绝对值,只是相对值。另外我感兴趣的是adns9500的图像功能,这几天我在打样

根据这个打 ...

你好 问您一下 9500的图像是不是传过是一个900字节的数 对应着每一个像素 01代表的是像素点的黑白 我也在做9500 是我的研究生课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cpi的意思是count per inch,也就是每英尺的移动距离产生多少个计数。5670cpi是说每英尺的移动距离会产生 ...

您好 看到这个帖子 对我的启发很大 但是还有些疑惑 我要用9500测速度 用在送丝机上 这个说明书25页上说y movement is count since last report 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寄存器 我只有读他才会清空 然后在我读它之前 他就相当与不停地进行数据的叠加 我是否需要设置读取的时间间隔 如果是的话 您设置的读取间隔是多少啊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 看到这个帖子 对我的启发很大 但是还有些疑惑 我要用9500测速度 用在送丝机上 这个说明书25页上说y  ...

你理解的很对。我选择每2ms读取一次数据。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理解的很对。我选择每2ms读取一次数据。

那您对这个最高速度150ips怎么理解的,难道90cpi和5000cpi都会实现这个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您对这个最高速度150ips怎么理解的,难道90cpi和5000cpi都会实现这个值吗

我的理解是,最高速度与cpi无关。最高速度只受限于材质。两个极端例子是,白纸效果最差,速度远达不到150ips;标准鼠标垫效果最好,速度可以达到150ips。

网友L:
我现在能够读到X,Y轴的数据,但是感觉X轴正方向的数据比X轴负方向的数据绝对值大,快速移动的时候数据不连续,突然会有个大数据出来,快速移动的偏差比慢速移动的偏差大很多。我的介质是树脂,想问下介质和速度关系图

网友:
谢谢把代码贴出来,方便了不是会员的人看

网友:
你这个是哪个手册?没看到这个寄存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能够读到X,Y轴的数据,但是感觉X轴正方向的数据比X轴负方向的数据绝对值大,快速移动的时候数据不连 ...

介质与速度的关系图,厂家似乎没有提供,我手头也没有。有关的言论只是我的经验之谈。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介质与速度的关系图,厂家似乎没有提供,我手头也没有。有关的言论只是我的经验之谈。 ...

谢谢,你在国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你在国内吗?

虽不在国内,但是在地球村。

网友M(2014-02-12):
楼主,请教,为什么我按照参考例程和你的一些忠告,还是固件加载不了~烦死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教,为什么我按照参考例程和你的一些忠告,还是固件加载不了~烦死了都 ...

不要着急,可详细道来。

若有逻辑分析仪,可以捕捉一下SPI信号,然后逐字节分析一下逻辑关系, 看是否能找到错误之处。

若没有逻辑分析仪,最好向站长买一个,刚上架不久。很有用处,可让黑盒子变白盒子。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要着急,可详细道来。

若有逻辑分析仪,可以捕捉一下SPI信号,然后逐字节分析一下逻辑关系, 看是否能 ...

你好,这段时间,仔细看文档和你们在论坛里的一些讨论,现在已经把固件库加载进去了,固件库检验什么的都正确,但是为什么我读不出来dx和dy的值啊,检测motion pin,一直没有low singal输出,能不能贴一段你处理这一块的函数代码给我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这段时间,仔细看文档和你们在论坛里的一些讨论,现在已经把固件库加载进去了,固件库检验什么的都 ...

一楼的附件就是参考代码,ADNS-9500-Sensor-Code-example.rar,是用rar压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又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依然是之前NCS管脚的问题,在数次尝试解决未果后,尝试将MOTION管脚强制 ...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motion引脚检测无输出,用stm32去读取dx和dy,不管怎么移动都没有数值~跪求一解

网友M(2014-03-14):
引用 楼主:
一楼的附件就是参考代码,ADNS-9500-Sensor-Code-example.rar,是用rar压缩的。

你好,目前怎么检测不到寄存器0x02被置位,但是人为的fault故障,却能读出值为0x40,不知道这块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目前怎么检测不到寄存器0x02被置位,但是人为的fault故障,却能读出值为0x40,不知道这块是什么原因 ...

记得我一开始曾经把激光管电源接错,3.3v错接成5v,结果并没有烧坏器件,但是读出0x02地址的值总是0x40。你可以回头检查一下电路图。或者上传一个截图,让大伙帮你检查一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记得我一开始曾经把激光管电源接错,3.3v错接成5v,结果并没有烧坏器件,但是读出0x02地址的值总是0x40。 ...

我这块的外围电路是我拆除雷柏V3鼠标主芯片之后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这块的外围电路是我拆除雷柏V3鼠标主芯片之后的电路

既然使用了现成的电路,似乎不会出现电源接错的情况。等等别人的高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使用了现成的电路,似乎不会出现电源接错的情况。等等别人的高见吧。 ...

我想知道,你们正常工作时读出寄存器0x02的值是多少

网友N:
请问你们当时读取Product_ID(0x00)和Reversion_ID(0x01)的值是多少?是默认的0x33和0x0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你们当时读取Product_ID(0x00)和Reversion_ID(0x01)的值是多少?是默认的0x33和0x03吗? ...

具体值不记得了。只是判断Product_ID与INVERSE_PID是否互逆。如果不互逆,则报告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值不记得了。只是判断Product_ID与INVERSE_PID是否互逆。如果不互逆,则报告错误。 ...

恩,谢谢楼主,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硬件电路出现了问题。
我已经成功加载了SROM,CRC校验和SROM_ID读取都正确了,也就是说上电序列顺利完成了(其中也包括LASER的设置也完成了,我对其进行读取也证明我LASER设置好了),接下来就是间隔性的进行Motion Burst Read。
但是我现在遇到问题了,我进行读取,但是每次Motion寄存器都是0x00,Observation是0x33,Delta_X_L是0xff,Delta_X_H是0x33,Delta_Y_L是0xff,Delta_Y_H是0xff,不管我怎么移动芯片(加上了专用透镜),始终是这样,请问楼主,我是不是少了什么设置还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M(2014-05-30):
引用 楼主:
既然使用了现成的电路,似乎不会出现电源接错的情况。等等别人的高见吧。 ...

你好,请教一下,我用这个来测位移,为什么微小移动检测不出数值,我知道跟移动速度有关,但是不知道这个移动速度下限,也不知道怎么计算,不知道你对这方面可有什么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请教一下,我用这个来测位移,为什么微小移动检测不出数值,我知道跟移动速度有关,但是不知道这个 ...

或许跟自动睡眠有关,没有试验过速度下限。

网友(2014-06-30):
MARK一下 以后会用到

网友:
赞这种交流方式!关注,给大家顶贴!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用3080做了一下测速测距,发现是用光流法来做的,也就是图像要有特征点才能捕获移动,所以你的5%精确 ...

请问你的镜头是什么标准的,定做的还是购买现成的

网友I(2014-08-02):
引用 网友O:
请问你的镜头是什么标准的,定做的还是购买现成的

淘宝现成买的镜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值不记得了。只是判断Product_ID与INVERSE_PID是否互逆。如果不互逆,则报告错误。 ...

请问这个芯片如果用来测位移误差有多大呢,现在我有一个物料三米长,如果这个物料以一米每秒运动,用这个芯片能不能做到测量只差一个厘米呢?

网友P:
调了两天终于有点眉目了,设置CPI不能按楼主的程序来做,一定要在开激光器之前就设置好,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网友Q(2014-12-13):
引用 网友I:
淘宝现成买的镜头

请问你买的什么镜头呢,我也想做一个类似的项目,但是距离可能要3-10cm。不知道你的透镜的淘宝链接或者关键词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Q:
请问你买的什么镜头呢,我也想做一个类似的项目,但是距离可能要3-10cm。不知道你的透镜的淘宝链接或者关 ...

摄像头镜头+镜头螺纹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摄像头镜头+镜头螺纹直径

我最近也需要一个车辆速度的监测装置,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我们详细沟通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摄像头镜头+镜头螺纹直径

那你的激光是怎么解决的,是要另外加一束激光打在视区里面么?

网友:
留下qq我联系你

楼主:
不好意思,只喜欢在这里交流,不喜欢qq交流。这也是站长推崇的。

网友:
我跟楼上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Q:
那你的激光是怎么解决的,是要另外加一束激光打在视区里面么?

私信我qq 我加你

网友:
1212 53679等级不够,私信不了..

网友:
看见过鼠标用的EMC的单片机,看来玩玩也很有意思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R(2015-01-29):
各位大神,关于motion_burst我有些疑惑。这个是我从别人的代码里面扒出来的。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代码是不是正确的。我看datasheet里面第17页之后就有些质疑这个代码了。为什么要再去做spi_transfer(ADNS9500_MOTION_BURST_ADDR)这一步。还有那个NCS怎么在这块才置成0,如果这块才置成0,上面的spi_write_sensor(ADNS9500_MOTION_BURST_ADDR, 0x50)这个函数在对什么进行操作!
附上这个函数。
void read_sensor_motion_burs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spi_write_sensor(ADNS9500_MOTION_BURST_ADDR, 0x50);
        delay_us(100);  // wait for Tsrad >100us (default 1 frame)
        NCS = 0;
        delay1();
        spi_transfer(ADNS9500_MOTION_BURST_ADDR);        //send address to sensor before start spi_read
        delay_us(50);

        ///// start motion burst /////
        temp                         = spi_transfer(0xff); //bit 0
        temp                        = spi_transfer(0xff); //bit 1
        motion_x.b[LSB] = spi_transfer(0xff); //bit 2
        motion_x.b[MSB] = spi_transfer(0xff); //bit 3
        motion_y.b[LSB] = spi_transfer(0xff); //bit 4
        motion_y.b[MSB] = spi_transfer(0xff); //bit 5
        ///// end motion burst /////

        NCS = 1;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R:
各位大神,关于motion_burst我有些疑惑。这个是我从别人的代码里面扒出来的。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代码是不是 ...

这个取决于函数spi_write_sensor(ADNS9500_MOTION_BURST_ADDR, 0x50)里面做了什么。有可能这个函数是自治的,也就是内含NCS的置零和置一操作。
只有你把这个函数贴出来,其他人才看得清楚。
再者,datasheet里面第17页是什么,你对它的质疑是什么,最好多说一些,不厌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取决于函数spi_write_sensor(ADNS9500_MOTION_BURST_ADDR, 0x50)里面做了什么。有可能这个函数是自治 ...

spi_write_sensor的函数具体是这样的,
void spi_write_sensor(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_in)
{
        NCS = 0;
        delay1();
        spi_transfer(addr | 0x80);
        delay_us(50);
        spi_transfer(data_in);
        delay_us(30);
        NCS = 1;
}
spi_transfer的函数是这样写的,
unsigned char spi_transfer(unsigned char data_in)
{
        dummy_bit = data_in;
        MOSI = dummy_bit7;
        SCLK = 0;        delay1();
        SCLK = 1;        delay1();
        dummy_bit7 = MISO;

        MOSI = dummy_bit6;
        SCLK = 0;        delay1();
        SCLK = 1;        delay1();
        dummy_bit6 = MISO;

        MOSI = dummy_bit5;
        SCLK = 0;        delay1();
        SCLK = 1;        delay1();
        dummy_bit5 = MISO;

        MOSI = dummy_bit4;
        SCLK = 0;        delay1();
        SCLK = 1;        delay1();
        dummy_bit4 = MISO;

        MOSI = dummy_bit3;
        SCLK = 0;        delay1();
        SCLK = 1;        delay1();
        dummy_bit3 = MISO;

        MOSI = dummy_bit2;
        SCLK = 0;        delay1();
        SCLK = 1;        delay1();
        dummy_bit2 = MISO;

        MOSI = dummy_bit1;
        SCLK = 0;        delay1();
        SCLK = 1;        delay1();
        dummy_bit1 = MISO;

        MOSI = dummy_bit0;
        SCLK = 0;        delay1();
        SCLK = 1;        delay1();
        dummy_bit0 = MISO;

        return dummy_bit;
}
我质疑的是代码本身,我觉得那个写的和datasheet描述的不对应,可是那个人说这个代码是可以用的,所以我很奇怪。我还没有做出来,所以在排查错误。就是第一次回复的时候加红那几条语句有些奇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取决于函数spi_write_sensor(ADNS9500_MOTION_BURST_ADDR, 0x50)里面做了什么。有可能这个函数是自治 ...

抱歉啊,我刚刚又看了一下代码,确实像你说的那样,我没有看清楚,现在已经获取到数据了。那个函数那样写是正确的。
谢谢你啦!!!

网友R(2015-03-13):
楼主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最后测出来的最优的z轴距离为多少啊?  我觉得应该是我Z轴距离做的不合适,所以数据现在飘得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最后测出来的最优的z轴距离为多少啊?  我觉得应该是我Z轴距离做的不合适,所 ...

最优的z轴距离2.4mm,包括透镜的厚度。如果使用厂家推荐的透镜ADNS-6190,那么介质到透镜的最佳距离在0.5--1mm。

网友S: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 很有用 我现在在做ADNS9800位移检测 使用5V模式,用REFB(Pin 12)给VDDIO(Pin 15)供电 但是这个电压总是不对,最开始上电总是4.2V左右(实际PIN12应该输出的是3V,Pin15理论上是接收最高3.3V),我把Pin 12和地短接了一下,这个电压变成3.85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芯片运行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 很有用 我现在在做ADNS9800位移检测 使用5V模式,用REFB(Pin 12)给VDDIO(Pin 15)供电 但 ...

无图无真相。请帖完整电路图上来。

网友(2015-04-13):
引用 楼主:
无图无真相。请帖完整电路图上来。

原理图是这样的,抱歉啊,今天才发。。。这种供电方式理论是可行的吧,DS里有一句说除了VDDIO(PIN15)以及VCSEL,不要用REFB(PIN12)给别的芯片供电。。。但是为什么我用REFB给VDDIO供电 电压就不对呢?

网友S:
我的问题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接SPI通信线之前,Pin12输出电压是3V,把SPI四根通讯线接到单片机的四个口上,Pin12电压就不对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的问题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接SPI通信线之前,Pin12输出电压是3V,把SPI四根通讯线接到单片机的四个口上 ...

仔细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确实没发现不对之处。也跟我的电路图对比了一下,除了原件摆放位置以及有些原件合并之外,没有本质区别。你说的电压变动情况,我以前没有留意,不知道在我的电路里是否存在。到实验室测试后再回复你。
把我的电路图发上来,欢迎其他高人参与鉴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确实没发现不对之处。也跟我的电路图对比了一下,除了原件摆放位置以及有些原件 ...

好的,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我今天又做了下测试(debugger还没到,只能简单的测试下SPI口),发现只要我设置SPCR(我用的ATmega32,有SPI口),那PIN12的输出电压就不对(从3V变到3.54V),当我拉高NCS,电压又会从3.54V变成3.85V左右,PIN12理论上是3V的regulator output,但它竟然随着单片机软件的改变而改变,什么情况。。。当然,如果不影响ADNS的使用就无所谓了。。。

楼主:
我的电路PIN12的输出电压一直是3V。
我使用的是STM32F205,3.3V CPU。
估计差别就在这里,你的CPU是5V供电。SPI接口上的5V电压会对ADNS有影响。至于你的CPU能否正常读取ADNS,就看你的后续实验了。

网友:
楼主,我现在也是卡在固件下载这里,能读出PID,但是固件下载以后sromID和CRC校验的数值都很奇怪,分别是0xfe,0xff(lower),0xfe(upper)。。DS里说如果读PID可以用来验证串行通信是否成功,那么我读出PID是否就说明我的SPI口是可以正常读写的?那为什么我下载SROM就不对呢。。我注意到了你说的问题,把cs拉高拉低打包在了SPI发送接收函数中。。我的程序如下,可否帮我看一下哪里出错了呢:
       SPI_MasterInit();   //initialize SPI port
        ADNS_com_begin();
        _delay_ms(100);
        ////Power Up ADNS9800(including the firmware download)/////////////////////////////////////////
        ////////////////////////////////////////////////////////////////////////////////////////////////////////////
        //1.Apply power to VDD5/VDD3 and VDDIO in any order
        //2.Drive NCS high, and then low to reset the SPI port.
        ADNS_com_end();
        //3. Write 0x5a to Power_Up_Reset register (address 0x3a).
        ADNS9800_SPI_transmit(REG_Power_Up_Reset, 0x5a);
        //4. Wait for at least 50ms time.
        _delay_ms(50);
        /*5. Read from registers 0x02, 0x03, 0x04, 0x05 and 0x06 (or read these same 5 bytes from burst motion register) one time
        regardless of the motion pin state. */
        ADNS9800_SPI_read(REG_Motion);
        ADNS9800_SPI_read(REG_Delta_X_L);
        ADNS9800_SPI_read(REG_Delta_X_H);
        ADNS9800_SPI_read(REG_Delta_Y_L);
        ADNS9800_SPI_read(REG_Delta_Y_H);
        //6. SROM download procedure begins////////////////////////////////////////////////////
        //6.1 Select the 3 K bytes SROM size at Configuration_IV register, address 0x39
        ADNS9800_SPI_transmit(REG_Configuration_IV, 0x02);
        //6.2 Write 0x1d to SROM_Enable register for initializing
        ADNS9800_SPI_transmit(REG_SROM_Enable, 0x1d);
        //6.3 Wait for one frame
        _delay_ms(10);
        //6.4 Write 0x18 to SROM_Enable register again to start SROM downloading
        ADNS9800_SPI_transmit(REG_SROM_Enable, 0x18);
        /*6.5 Write SROM file into SROM_Load_Burst register, 1st data must start with SROM_Load_Burst register address. All the
        SROM data must be downloaded before SROM start running.*/
        ADNS_com_begin();
        SPI_MasterTransmit(REG_SROM_Load_Burst|0x80);//first data
        ADNS_com_end();
        _delay_us(15);
        unsigned char c;
        ADNS_com_begin();
        for(int i=0; i< firmware_length; i++)
        {
                c = (unsigned char)pgm_read_byte(firmware_data + i);
                SPI_MasterTransmit(c);
                _delay_us(15);
        }
        ADNS_com_end();
        sromid = ADNS9800_SPI_read(REG_SROM_ID);
        ///perform crc test
        //1. Write 0x15 to SROM_Enable register to start SROM CRC test.
        ADNS9800_SPI_transmit(REG_SROM_Enable, 0x15);
        //2. Wait for at least 10 ms.
        _delay_ms(15);
        //3. Read the CRC value from Data_Lower and Data_Upper registers.
        datalower = ADNS9800_SPI_read(REG_Data_Out_Lower);
        dataupper = ADNS9800_SPI_read(REG_Data_Out_Upper);
        pid = ADNS9800_SPI_read(REG_Product_ID);

网友S:
楼主,我又仔细看了下你的帖子,读了下InversePID,是0xff,而PID是0x33,显然不对啊。。。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按帖子里以及DS的说法,这说明我的SPI硬件上出了问题,请问SPI的硬件有什么要求呢?该如何测试SPI的硬件?另外如果硬件不对,那我为啥能读出PID的值呢?打扰楼主了。。。先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优的z轴距离2.4mm,包括透镜的厚度。如果使用厂家推荐的透镜ADNS-6190,那么介质到透镜的最佳距离在0.5 ...

谢谢啊   最近一直没有上阿莫 才看到。。。

网友(2015-06-09):
引用 楼主:
你理解的很对。我选择每2ms读取一次数据。

楼主,我现在也是在测速,像你那样2ms读一次数据,一次读那4个位移寄存器,然后串口发送到电脑上,再把补码转换成十进制,然后那个十进制直接除以2ms就是速度了吗?我现在在用恒定速度标定,但是得到的结果很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安装误差导致的。。。请问楼主当时是怎么标定速度的呢?谢谢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理解的很对。我选择每2ms读取一次数据。

楼主 跪求回复啊。。。
我用串口发送Delta_X_L,Delta_X_H,Delta_Y_L,Delta_Y_L到PC上,用labview写的上位机,把两个16位二进制补码转化成原码,计算出十进制数值,怎么得到的结果就不对劲呢。。。快崩溃了 救命T_T
楼主你当时读deltaXY是怎么读的呀,读完通过什么发出去的呢?用什么接收的?怎么处理接收到的数据的?求回复T_T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 跪求回复啊。。。
我用串口发送Delta_X_L,Delta_X_H,Delta_Y_L,Delta_Y_L到PC上,用labview ...

就凭你花了这么多功夫,你遇到的障碍应该不再是简单的硬件接口与寄存器操作上了。建议你转到物理原理的深入理解上。
一条建议,暂时搁置速度的校准,转而做一下距离校准。

具体做法是:
1. 被测对象改造为固定长度的实空间隔。实区间是有效对象,传感器有数据;空区间是开阔地,传感器没数据(读数为0)。
2. 仍以2ms为周期读取数据,实区间累加每次读取的数据,空区间结束累加。
3. 重复实空过程,得到第二个、第三个、。。。。。第n个累加数据。
4. 原理上讲,由于每一个累加数据都对应同一个实区间的长度,因此这些数据都应该稳定、一致。

这就是距离校准。它与周期是2ms还是3ms没有关系,与你的速度是否稳定也没有关系,只与实区间的长度成正比。

甚至可以简单到用长纸板做距离校准,手持纸板从传感器底下经过,不怕速度慢,不怕不稳定,中间停顿都没有关系。每次累加数据应与纸板长度成正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凭你花了这么多功夫,你遇到的障碍应该不再是简单的硬件接口与寄存器操作上了。建议你转到物理原理的深 ...

感谢楼主回答!我今天去做实验,但我还有一个问题,看楼主之前的帖子,您应该是没有使用Motion管脚或者Motion寄存器来判断是否有移动,而是直接不停的读DeltaXY寄存器对么。我读这四个寄存器时是这样写的:
while(1)
{
        xydat[0]=ADNS9800_SPI_read(REG_Delta_X_L); //NCS的拉高拉低已打包到ADNS9800_SPI_read中
        xydat[1]=ADNS9800_SPI_read(REG_Delta_X_H);
        xydat[2]=ADNS9800_SPI_read(REG_Delta_Y_L);
        xydat[3]=ADNS9800_SPI_read(REG_Delta_Y_H);
        USART_SendChar(xydat[0]); //串口依次发送,四个数据被Labview读出并两两组合,转化成原码,计算出十进制数值,记录在excel。
        USART_SendChar(xydat[1]);
        USART_SendChar(xydat[2]);
        USART_SendChar(xydat[3]);
        _delay_ms(2);
}

请问楼主这样写可以吗?我之前是把读数和延时放在一个函数中,在while(1)里调用再通过串口依次发送,结果就和这样写的不一样。。请问楼主当时是怎么读数据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凭你花了这么多功夫,你遇到的障碍应该不再是简单的硬件接口与寄存器操作上了。建议你转到物理原理的深 ...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楼主你是怎么记录数据的? 谢谢楼主!

网友T(2015-08-11):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用3080做了一下测速测距,发现是用光流法来做的,也就是图像要有特征点才能捕获移动,所以你的5%精确 ...

高手,求指教。我最近也在测距,不过发现重复误差好大。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调了两天终于有点眉目了,设置CPI不能按楼主的程序来做,一定要在开激光器之前就设置好,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

请问你的精度达到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T:
高手,求指教。我最近也在测距,不过发现重复误差好大。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

表面特征、镜头聚焦

网友:
很赞,学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表面特征、镜头聚焦

可否说的具体点,我现在使用的情况是检测一个杆子的伸缩量,将传感器固定在一段去检测这个杆子,可是发现来回移动后就不准了,误差还挺大,不能够接受。请问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具体注意点什么呢?谢谢

网友(2015-12-06):
你好,我最近在使用ADNS-7530,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物体非常靠近镜头的时候,比如把手指放在镜头上,位移的数据会不停的出现特别大的读数,其他时候都正常。请问这个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应该不是绝对值,只是相对值。另外我感兴趣的是adns9500的图像功能,这几天我在打样

根据这个打 ...

这个板子的资料在哪找到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U(2016-01-27):
你好!我想采用ADNS-9800所采取的图像信号,用其内部的DSP,运行特定的算法来处理图像,得到我想要的结果。也就是说不能使用标准的固件程序,需要自己来开发,可是不知道这个怎么开发,用什么开发环境。如果能得到你的帮助,我将非常感谢!我的电话:13991166816。QQ:248560669

网友:
多谢了,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好!我想采用ADNS-9800所采取的图像信号,用其内部的DSP,运行特定的算法来处理图像,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

这个怕是无解。

网友:
感谢xizi的回复。我是做机器视觉的,我在一些帖子上看到ADNS-9800其中的固件开发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用户可以自行开发,第二种是使用厂家提供的标准SROM。是否有人试过第一种的开发方式呢?如果是那样,那就方便多了,这个鼠标就能做很多应用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现在这个传感器在Z向2-4mm的检测精度能达到多少?看了一篇论文据说是50mm范围内误差0.019mm

网友(2016-04-02):
我用STM32F103控制A9500,发现spi有时候接收不到数据,并且数据都不正确,就连读取产品ID号0x33,都不行,谁有可以用的stm32代码啊,急!急!急!,楼主的代码我也看了,有些文件缺失,我这里有一个比较全的代码,提供各位参考,希望大家也能帮助我一下。

网友V:
这东西测距不准,有累积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东西测距不准,有累积误差

请问您有运行成功的代码么,短距离可以单独用A9500,长距离有累计误差,可以通过配合其他传感器来校准。

网友:
最近也在调试ADNS9500,自己画了PCB,写了驱动程序,但MOTION引脚一直没有反应;大家看过LASER_NEN的波形吗?手册上说激光的电源有效时LAESR_NEN应该是低电平,我的波形是这个样子,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不知道图片能不能被看见,波形具体是这样的,低电平大概维持430us,然后出现一个脉冲,宽度在40us左右;整体构成一个占空比为10%,频率为2.1kHz左右的方波。

网友W:
现在我在用这个传感器的时候遇到了三个问题,希望大神可以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1、下载ROM固件,CRC校验有一定的几率不成功(很大几率),有时候需要重新RESET,下载,校验好几遍才能成功。
2、运行一段时间之后ADNS就像宕机了一样,不管读什么都是0xFF。
3、用ADNS9500在光滑的桌面上测,有读的数据,但是在A4纸上,不管怎么动都没有数据。

我的配置是按照和楼主提供的代码一样的,CPI分辨率最高,然后Lift_Detection_Thr寄存器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W:
现在我在用这个传感器的时候遇到了三个问题,希望大神可以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1、下载ROM固件,CRC校验有一 ...

今天解决了问题2和问题3,第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问题2:是因为我的单片机工程开启了低功耗模式,关闭了低功耗就好了
问题3:控制激光管的MOS 原因,导致激光电压不够

网友(2016-06-27):
做个标记,爽啊,

网友:
这个都是拿来做什么?

网友:
请教楼主,现在在用ADNS9500,可以读到id = 51,invid  = 0xcc,但是在下载固件后,读出来的reg = 0x00
下载失败是什么原因呀,谢谢指导一下

网友(2016-07-27):
引用 网友V:
这东西测距不准,有累积误差

你好!请问9500你用过吗,是否可以指导一下,我现在卡在下载固件失败这步,下载后读回来的SROMID = 0,表示下载失败了。我也比对了时序,是按照时序图来的

网友(2019-12-09):
请教各位大伽,我的需求是:检测大小 0.4X0.2mm的一个物件的位置,该物件是固定在精密模具上的,通过精密电机结构切换,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精度不够,每次物件在模具的位置有偏差,我们需要标定一个理想的位置为基准,然后通过9500芯片读下一个切换过来的物件偏移量(x,y),输出给电脑处理。不知这个芯片能不能胜任?请各位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2020-03-01):
引用 网友S:
楼主,我又仔细看了下你的帖子,读了下InversePID,是0xff,而PID是0x33,显然不对啊。。。这会是什么原因 ...

你好,我现在也碰到一样的问题,PRODUCTID是对的,但INVPRODUCTID是错的,不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推荐这个STM32+ADNS9500模块给大家
h    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6.7fa84be5y6JsIG&id=605175589342&ns=1&abbucket=16#detail

网友(2020-07-04):
用fpga驱动调试完成,用于生成打印脉冲。这款sensor还有些其他功能待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