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栅极和漏极短接有什么用

楼主(2012-07-07):
MOS管的栅极和漏极短接有什么用

网友A:
你确定是GD栅漏极?有一部份应用是把GS短路作为恒流源

楼主:
补充一下,是PMOS

网友:
GS短接和GD短接一样,D,S本身就是对称的;最好有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GD栅漏极?有一部份应用是把GS短路作为恒流源

书上的图是这样接的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用的,MOS管主要作用是放大,开关·····
楼主不妨结合电路分析

网友C:
相当于二极管的作用,具有导通压降低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二极管的作用,具有导通压降低的特点

是否可以说是为MOS管的栅极提供一个偏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用的,MOS管主要作用是放大,开关·····
楼主不妨结合电路分析 ...

这样用的很多哦,在运放里面用的很多,用作差分放大的恒流源

网友D:
depending on the application. for example, it can be used as a voltage reference (aka an amplified mosfet), or as a variable capacitor, etc.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pending on the application. for example, it can be used as a voltage reference (aka an amplified m ...

例如在恒流源中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这样接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这个是在IC内部的用法吧? 分立的MOSFET中间那个极和源极接到一起了,没法这样用了.

网友D:
例如在恒流源中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这样接有什么好处呢?

using the mosfet as a voltage reference or using it as a regulator?

a mosfet, once it starts conducting, will have almost constant Vgs.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for mosfets with low Rds. So you can use them as a voltage reference in place of zeners. Vgs is typically < 2v for logic level mosfets and 3.5 - 4v for regulator mosfets.

a mosfet can also be used as a regulator, just as you would with a bjt.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ing the mosfet as a voltage reference or using it as a regulator?

a mosfet, once it starts cond ...

thanks....

网友(2020-12-09):
相当于二极管使用

网友:
你确定是MOSFET,一般只有JFET才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