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源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2-07-07):
要求:输入电压AC220V,输出电压20-280V可调直流电压,最大输出电流20A
目前想到的方案:
1、单相PWM整流,然后电容滤波。
2、普通整流,然后用PWM调节再滤波。
不知道上面的方案可否实现我的需求?
还有各位电否还有更好的办法?
欢迎讨论,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输入电压在AC220V以上。那么就可以使用Buck电路。完全没问题。效率也高。

网友:
280*20=5600W  还要可调,有相当的难度!
高压电源不好弄啊···

网友:
这个需要分段设计了,电源的电流这么大就已经很难做了,还要这么大的调压范围,很有难度。如果是工业级的,这样一个电源没个几万块搞不定。

网友:
如果不是变压器方案的话,如果找人开发没有10万元应该做不出来,因为这样大电源需要像艾默生那样的公司才能顺利开发,个人很困难

网友:
0.0水很深...路过不下水

网友:
楼上有人说过了,分段设计吧

网友:
不用分段设计,可以买3V/20A的电源一个一个串起来,这样买100个就够了

楼主:
谢谢,直接可控整流再滤波可以吗?

网友:
5600W 还是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
输入输出是否隔离,输出纹波有没要求?

网友:
没有指标,体积,重量等要求,不太好给意见的。但这种电源国内做是没问题的,不需要找国外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