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同惠的手持电桥,突然发现优利德也在做,不知质量如何?

楼主(2012-07-07):
优利德的手持电桥价格好像很实惠。不过感觉别人常州同惠,毕竟是做了很多年了,有很多经验。现在真不知该买那款

网友:
跟我一样啊,我也在考虑买哪种好,主要是买来维修时测试无件好坏。同惠100KHZ那款要贵好多,不知道那个测试频率什么场合用?如果用的不多就只用考虑10KHZ的了,这样可以省很多钱。

网友A:
对于那些很小的电容,频率高一些可以降低阻抗,测得更稳定准确一些
一般情况下,10k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那些很小的电容,频率高一些可以降低阻抗,测得更稳定准确一些
一般情况下,10k够用的 ...

那看来优利德的应该够用了,可是他的10K只能测到2UF,100K更是只能测试到0.2UF。不知道修电磁炉需要多大量程的。

网友:
常州同惠,我只用过这个。

网友:
我是做电源研发的。一直使用同惠的电桥。感觉还不错。

网友B:
一般10k够用了,100khz测PF级小电容有用途,不过这东西很经用,用个十来年不成问题,一步到位也不错。
要买还是买同惠的吧,国内搞元器件的大多用这家的产品。

网友:
果断同惠啊,我有个台式的2811D,很好用,做工也不错。网上也有同惠手持电桥拆机图,还是蛮精细的。优利德的万用表做工印象太差,不看好他的电桥。

网友:
优利德的其实也不错的啊!研发实力还是可以的!关键是性价比好!看自己的选择了啊!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同惠要比优利德的好100倍以上。

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根本不用比。

我的优利德UT70D交流电压和电流都不能归零,前几天才从厂家修回来,但像是没动过一样,难道真有效值的都是这样?这久本来想买台优利德的电桥,但这次修返之路让我犹豫了。

网友D:
优利德诲人不倦,建议不予考虑

网友:
信莫老大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诲人不倦,建议不予考虑

"诲人不倦"------哈!用词犀利,生动形象,国内厂商大都具备如此禀赋!

网友(2012-08-10):
引用 网友B:
一般10k够用了,100khz测PF级小电容有用途,不过这东西很经用,用个十来年不成问题,一步到位也不错。
要买 ...

这个10khz ,100khz 代表什么啊,是不是lcr测试时的测试频率,为何选定这些频率,作用,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E(2012-12-12):
这么说好了, 一般电桥基本精度的指标大多订在阻抗值约 10 – 100k ohm这个范围, 超过这个范围通常精度就会较差, 量测也就越易受杂散效应的影响, 又电感与电容的感抗与容抗都与测试信号的频率值有关, 感抗随频率上升而增加, 容抗却是随频率值上升而减小, 因此如能让待测阻抗值处在 10-100k欧的范围内, 对于量测结果精度及稳定性会更好, 例 100uH 电感在 1kHz 感抗只有 0.6欧, 但用100kHz 测就有 60欧, 又 10pF 电容在 1kHz 的容抗有 15.9M, 使用 100kHz容抗就会降至 159k, 也就是小电容及小电感特别需要高频电桥来测量才能得到较佳的精度

网友:
相比之下,还是同惠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好了, 一般电桥基本精度的指标大多订在阻抗值约 10 – 100k ohm这个范围, 超过这个范围通常精度就会 ...

呵呵,是谁呀?一看就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