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PWM和下管PWM区别

楼主(2012-07-07):
   大虾们,我原来使用的是上管PWM,下管ON-OFF,在AB通电时,判断C下降沿是否过零来换相,现在用的是上管ON-OFF,下管PWM,现在AB相时,还是来判断C相,这时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呢?还有个问题是下管PWM相比上管PWM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过零检测两个边沿都需要检测呀,不管是哪种方式都会出现C相都会出现两次过零点。宏观的说没有什么优势。这两种调制差不多。

楼主:
两个沿都要检测,但AB相的时候,假如是上管PWM,这时检测的是C相的下降沿,假如是下管PWM,AB相时,是检测的C相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呢?

网友A:
这个版快都是完电调的吧,没玩过这个东西,也不清楚具体的AB/C相具体什么下降和检测。

上管是P沟还是N沟??
如果是N钩,建议上管ON/OFF 下管PWM,否则要自举,在PWM频率不高或者占空比在极端的时候自举就无用。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沿都要检测,但AB相的时候,假如是上管PWM,这时检测的是C相的下降沿,假如是下管PWM,AB相时,是检测 ...

这个没有关系,你是经过滤波之后检测反电动势的波形,滤波之后斩波噪声就有了,你看到的就是梯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快都是完电调的吧,没玩过这个东西,也不清楚具体的AB/C相具体什么下降和检测。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上管NMOS,ON-OFF,也是要自举升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