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SPI怎么不好用

楼主(2012-07-07):
如题,我用硬件SPI控制AD效果很好,怎么模拟SPI用下效果这么差??
uchar moniSPI_receive(void)
{
        int i;
        uchar redata;
        redata=0X00;
        for(i=0;i<8;i++)
        {
                 PORTB|=_BV(5); //PB5 模拟SPI的SCK
                 PORTB&=~_BV(5);

                if(PINB&_BV(4)) // PB4 模拟SPI的MISO
                   redata|=_BV(7-i);

        }
        return (redata);
}

网友A:
我会这样写。

uchar moniSPI_receive(void)
{
        uchar i,redata;
        redata=0X00;

        for(i=0;i<8;i++)
        {
                PORTB|=_BV(5);  //PB5 模拟SPI的SCK置1后,要等一会

                redata <<= 1;     //左移 redata

                PORTB&=~_BV(5); //模拟SPI的SCK置0

                if(PINB&_BV(4))  // PB4 模拟SPI的MISO
                   redata++;

        }
        return (redat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这样写。

uchar moniSPI_receive(void)

信号是1K~4K的,AD至少采样10个点吧~,那模拟的SPI速度达到么?

网友A:
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怎知?

楼主(2012-09-09):
引用 网友A:
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怎知?

现在再看你的程序,请问为什么i定义为uchar,而不是uin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