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黑有色金属

楼主(2012-07-07):
先说说金属铝如何染色。
原理:
     金属铝染色是基于铝件经过电化学方法阳极化处理,使其表面形成了能吸附各种微小物质的三氧化二铝氧化膜层 (亦称 电化学铝)。它的多徽孔表面 ,有吸附力 和吸附张力 ,可 以从溶液中吸收着色剂分子 ,并与其形成离子键、氢键相结合,结合力与纤维染色类似 ,当着色荆被吸附后对氧化膜孔予以封闭,染料不易再溶入水中从而达到染色的目的。
铝染色的工艺流程:
      去油去污——》抛光——》氧化——》染色——》水洗——》封闭——》成品。
按照工艺步奏:和魔术一样不解密具体溶剂配方。真正工厂里搞这个的工人人人都知道。自己去问配方。
A、去油污:
1、一般采用油脂类溶剂洗净。这个要有钱买去脂溶剂。
2、碱洗脱脂。
3、酸洗脱脂。(只能针对铝件。原理高中化学,为什么运浓硫酸的槽车用铝材做)
4、溶剂碱洗混合脱脂。
B、抛光:加工时就可以控制表面光洁度。想想我们如何做电路板吧。
C、电解液
电解液配置需要注意的是干净的烧杯,用酸根+去离子水。酸根中学化学说过自己看书针对铝的有好多种酸根合适。想想我们如何自己diy电路板。
D、阳极氧化:
通电1.0A左右的的电流比较合适。时间最长60分钟。可以看看米国人得《木工shop》里面有说过如何回春生锈的木工家私。你就照那个做个电解槽一点问题没有。
E、染色。
最重要的步奏到了!想染神马色?以下是最简单、最便宜的无机染色药剂。常用工业生产染色剂。
蓝      普鲁士蓝
揭      铁氰化铜
黑      氧化钴
黄      重铬酸铅
金黄   三氧化二锰
白      硫酸铅
橙黄   铬酸银
想搞多色套印吗?没问题,想想我们电路板如何搞,用清漆覆膜遮盖不同染色药水泡泡。回头用退漆水清除清漆即可。
F、最后也是关键步奏:定色。也就是封闭。
我个人推荐:最简单大家都有的设备——电烤箱。120度上下管同时加热。定时20-30分钟。即可。其他方法对个人来说太难、设备投资太大不推荐。
千万不要放微波炉啊!
操作要点:
1、工业上去脂时通常用碱洗。洗涤时问不宜长,有汽泡即可,太长就变成胃先U了。
2、除油后应立即进行氧化工艺,长时间放置又变成砂轮了。
3、不管染色、氧化,液体浓度自己控制和腐蚀电路板一样,随配随用。及时更换保持浓度。
4、搞多色套色染色时一定注意先浅后深。另外染色剂最好买化学分析纯的。不要贪便宜买淘宝产品。哪买?自己想,我家门口街道全是卖化学试剂的。
千万记住只要你不买醋酸酐、甲苯、丙胺一般老板会很热情的接待你,当然你买以上三种的话老板会更热情的接待你,最多1个小时还有polc叔叔也会来热情问候你!

楼主:
说完铝不得不说铜色如何搞了。云南是斑铜的最早产地。铜一般不需要要染色。特别是氧化后的铜导电,强度会下降。没有应用价值。但是如何伪装成铜可是就有意义了。
先说,金属如何变成铜!需要染色的金属表面越粗糙效果越好。出土文物如何做旧?就是这个。为了进化正品市场再次只讨论工艺可能性不说具体配方!见谅。
变红铜:
酸根铜盐+水 高温水浴,颜色随时间变深。
变小斑铜:
酸根铜盐+酸根钙离子+水。冰水浴。染色随氧化程度变深。染色零件表面尽量光洁。粗糙铸件会变成茶色,没有铜绿产生不像出土文物。
变纹斑铜亚光:
酸根铜盐+氨盐+铅盐+水 高温水浴。时效处理颜色会变深。

呵呵。不能再说了。
倒是要好好说一下如何辨别染色铜。在高明的染色铜表面一定打蜡,覆膜。用3m百洁布攒1:2摩尔升的浓氨水+蒸馏水的溶液用力擦拭,真假立辩。染色铜会现底层金属。真铜会发出铜的本色。但是会很亮,清水冲洗后,在放置一会儿,里面氧化出铜色。

至于高频上的镀银接插件恢复本色用的办法: 2Al + 3Ag2S + 6H2O=6Ag + 2Al(OH)3 + 3H2S

网友:
2Al + 3Ag2S + 6H2O=6Ag + 2Al(OH)3 + 3H2S
脱硫···
材料不用去买了。。。

楼主:
材料不用去买了。。。
防毒面具还是要的。h2s “臭鸡蛋”吸入过的是严重影响健康的。不要再不通风环境里面搞。

楼主:
在上一个米国木工shop中教你如何翻新生锈的工具。

网友(2013-01-05):
记号一下,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