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书写点阵屏的代码

楼主(2012-07-07):
这个是我两年前做的。。是一个16*16点阵做的书写点阵屏...当时困难..没钱买大点阵..就从我实验室翻箱倒柜弄了一个蛮大的16*16点阵...功能包括:

//点亮模式
//划亮模式
//反显模式
//整屏擦除
//对象拖移
//画笔擦除
//连写多字

因为很久了..所以东西早就不见了..然后当时没拍有照片...我网上找了一个和我效果差不多的视频..就是屏幕我的小了点...不过大家看了后..弄懂原理了..再大的屏幕都没问题...

希望对准备参加电子设计大赛的同学有帮助,,,

没有电路图,,因为是现成的点阵屏..单片机就是普通的51...其实理解原理了..什么样接的屏幕都不重要...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5unYCS7GnIs/

网友A:
开眼界了,开眼界了

网友A:
请教楼主,那个 笔 是啥东东,不明白啊
那个屏和普通的一街都是的那个屏一样吗???

网友:
神马笔啊???怎么能。。。。。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那个 笔 是啥东东,不明白啊
那个屏和普通的一街都是的那个屏一样吗??? ...

就是普通的点阵屏幕啊。满大街那种啊。。。光笔是光电三极管。。原理很简单的。。就是不断按照一定的规律快速扫描整个点阵。。然后光电三极管会检测到一个暗..亮..暗.亮..的这种电平跳变的变化...然后计算出点阵的XY坐标.. 然后把那个点高亮就OK了...普通扫描因为很快所以是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眼界了,开眼界了

懒羊羊?你你不会连这种简单的东西都看见过把???

网友B:
点阵屏是普通的那种吗?
还是扫描电路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阵屏是普通的那种吗?
还是扫描电路有什么不同?

就是普通屏幕啊。。。就是大家看到的那种很普通的点阵屏啊。。。满大街都是的那种广告牌啊什么的。。。没有任何扫描电路。。就是很普通的驱动点阵屏。。扫描是用程序实现的。。。硬件和普通的驱动点阵屏没啥区别。。我奇怪。。怎么很多大神没见过这种东西?不会吧。。。

网友:
呵呵,这个是09年的电子竞赛题,当时我们也做了这个,是用fpga搞的

网友(2012-08-09):
真挺厉害的,佩服!佩服!

网友:
很有意思啊

网友:
保存一下!用得着!

网友:
这个笔很神!~

网友:
神笔~~,没见过哈!

网友(2013-12-07):
好有感觉啊,当年参赛时最后一个功能没完成。楼主高手

网友:
明白了,不过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实现方法,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