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队列

楼主(2012-07-07):
我使用循环队列收发Uart数据,每次接收中断后在中断函数中将接收的数据压入队列,现在不明白,上位机串口是一直发送的,当循环队列数据收满了之后我该如何出列?是不是队列满了需要关中断之后让数据出列。让后再开中断?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满了之后只能停止接受,否则会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了之后只能停止接受,否则会溢出。

停止接收后......有可能导致后面的数据丢失......要么楼主弄个简单的协议,如果下位机数据满了就发一个满信号回上位机,让上位机停一会等下位机处理完了在继续发。。

网友:
要是有这样的机制当然好,不过这样前后都需要修改,看楼主的功力了。我已不能用双缓冲,一个缓冲区满了,启动另外一个,当前的这个用来处理数据。

网友:
可以在主函数里查询队列里是否有数据,有的话就取出来处理

网友:
流控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