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板子不能用了 估计是烧了 但怎么判断是哪里烧了呢?

楼主(2012-07-07):
是core28335的板子 今天一连 程序还能dowm进去 但一调试运行 ccs就报断开连接
我一摸28335很烫 然后就断开电源了
后来一加电源 不到6秒 我摸了下电源芯片ps767d301 太烫了 差点烫伤 然后一摸28335 发现它也一点一点烫起来了
我估计肯定是ps767或28335烧了 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在断电情况下 3.3v和gnd电阻是无穷大
要怎样判断是那个芯片烧了?

网友(2012-09-09):
量一下电源的输出?

网友:
DSP烧了,电源IC一般不容易烧。

网友(2012-10-23):
应该是DSP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