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状态与SFR的问题,急!!!

楼主(2012-07-07):
请问:如果IO口原本输出1,但外部电路将引脚拉低,那么对应的SFR状态是保持1,还是变为0?

网友:
这时你读取这个口,将得到的是 0 !

网友:
应该只是这个I/O口的电平为0,对应的SFR状态是保持不变。

网友:
我个人看法 ,SFR状态不是问题 ,是外围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ali1019:谢谢,不是因为电路出了问题,我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SFR状态会如何?欢迎大家继续回帖

网友:
SFR状态应该为1

网友:
根据一般51的io结构,读到的是的实际电平

网友:
应该是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