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该信哪个呢?(已调整参数相同)

楼主(2012-07-07):
把车载充电器接电子负载(恒流1A),用岩崎ss-7802和tek mso2024同时进行测量,差异挺大,到底哪个是准的?

都用的10x的探头,由ss7802不能自适应探头,所以实际的幅值应该是200mV/DIV。

网友:
信采样频率高的吧。。我感觉。。等高手解答

网友:
差异没有你觉得那么大,我选择数字的。

网友A:
把数字的波形拉开来看下啊

网友:
其实波形都一样的啊

网友:
我相信安捷伦······

网友:
两者波形只有一点差别,相信模拟示波器,测模拟信号波形比数字的要准。

网友:
信模拟吗?

网友:
两个示波器测出来的频率相差有点大啊。。。差了10多K啊。。。这个囧的。
等高手来解答啊。

网友B:
一个20M,一个200M,显然应该信200M的。

网友:
信模拟的数值吧,你把数字的带宽限制打开,因为测试频率对毛刺很敏感的

网友C:
我觉得你这里模拟的细节丰富,我认为应该相信细节丰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数字的波形拉开来看下啊

是啊,先不考虑示波器带宽啥的,楼主应该先把幅度、水平调整差不多再比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这里模拟的细节丰富,我认为应该相信细节丰富的。

我是觉得模拟的细节少了,不一定波形越复杂就是细节越多的,例如方波,带宽不够看起来就是“细节”很多的,带宽够了就是方的。
感觉模拟波形再叠加些高次谐波上去就会变成数字那个波形。

网友:
两个都可信,感觉没啥区别!!!硬要说,我说下面的波形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觉得模拟的细节少了,不一定波形越复杂就是细节越多的,例如方波,带宽不够看起来就是“细节”很多的 ...

模拟的细节不会少,你把灰度调低点,也可以看到毛刺的。要知道模拟的是直接显示出来的,数字的是经过采集、A/D、再由软件显示的,在带宽范围内肯定信模拟的。

网友:
那个模拟的示波器是不是差分放大有问题?感觉就像偏置点不足带死区一样

网友D:
探头的补偿调整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头的补偿调整好了吗?

调整好了

网友E:
按说是该信带宽大的。。。不过俺不知为啥总感觉应该信那个20M模拟的。

如果是因为高次谐波的影响,未免也太大了吧?峰值点之后的半个周期里,明显能看出来第二个图也有类似的变化。

建议楼主弄个200K多的方波做信号源对比下。

网友F:
信模拟的,那个数字的明显不准!价钱没超过1万吧!

网友G:
探头问题,

网友H:
探头接地线检查过没有?模拟的也许引入了额外干扰

网友:
顶14楼,模拟示波器的波形看起来更像是丢了3次以上高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说是该信带宽大的。。。不过俺不知为啥总感觉应该信那个20M模拟的。

如果是因为高次谐波的影响,未免也 ...

用200K的方波,2个示波器的结果是一样的,无任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探头问题,

把2个示波器的探头互换后,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探头接地线检查过没有?模拟的也许引入了额外干扰

接地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信模拟的,那个数字的明显不准!价钱没超过1万吧!

您开玩笑呢,MSO2024不超过1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地没有问题。

任何过长的接地线都可能带来类似效果,不过你说交换过探头...头疼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把岩崎试波器的探头插座用酒精清洗过,2个波形就一样了。

网友:
右边那个才像开关电源纹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把岩崎试波器的探头插座用酒精清洗过,2个波形就一样了。

所以是模拟的波形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以是模拟的波形不对?

是的,模拟的波形是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模拟的波形是错的。

看来我前面怀疑有道理的   -------------的那个模拟的示波器是不是差分放大有问题?感觉就像偏置点不足带死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20M,一个200M,显然应该信200M的。

再次膜拜1下
古哥大湿

网友(2012-09-19):
首先,你要确认模拟示波器没修过,可以用一标准三角波看下正不正常。看到有点类似放大器的过零交越失真。
其次可能是用的探头不匹配,可以看到岩崎的示波器输入是1M,25pF  ,而泰克示波器的探头是11PF,所以要用各自匹配的探头。
再次,泰克示波器可做如下设置变更,采样方式改为峰值采样,模式切换到深存储模式,这两个措施都有助于提高当前时基档的采样率。还有两台示波器输入耦合方式都切到DC耦合。
如果确认了以上三点,还无法得到明确答案,请相信模拟示波器

楼主:
多谢楼上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