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解码PPM波

楼主(2012-07-07):
        好久没有来论坛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学习USB方面的应用和开发。制作四轴被耽搁了下来。今天利用空余的时间看了下PMM波相关的程序,结合论坛里的程序。利用51单片机成功解码PPM波。
这是我是CY7C68013A  DIY的逻辑分析仪采集的冠丽四通控的PPM波,预留两通没有使用。

先说说PPM波,从图上可以看出周期为20ms,冠丽控实际是6通控,但预留两通没有使用。通道的高电平区间为0.765~1.6ms  低电平时间为0.395ms
引导波形的高电平 时间为10.165ms。

我的单片机是 11.0592MHZ   这样算的话,  显示的值 应该是  706  到  1491  之间,中立位为   1100正好和理论值相符。
这里在提点单片机相关的知识,51单片机是低电平触 发中断,我这里用的是while(int0==0)来等待高电平 的到来。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理,不过实践看来还是可以的。
这里我发程序打包发上来,大家要顶啊。

网友A(2012-10-16):
同分享一个stm32的解码程序,自己写的,但是目前还之能解一个通道,大家可以一起完善……

中断配置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设TIM2输入捕获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配置优先级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0;

TIM配置(用的是TIM2)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0xffff;              // 计数上限为最大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             // 计数器频率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0;                   // 不分割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 );            // 初始化TIM2的时基单元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 DISABLE );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通道1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 上升沿触发(根据示波器实验观察结果调整)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 每次检测到捕获输入就触发一次捕获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通道方向选择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0x5;
      TIM_ICInit(TIM2,&TIM_ICInitStruct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DISABLE );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CC1 );

中断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if(j==0)
       {
        j=1;
       TIM2->CNT = 0x00;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通道4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 下降沿触发(根据示波器实验观察结果调整)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 每次检测到捕获输入就触发一次捕获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通道方向选择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0x5;
       TIM_ICInit(TIM2,&TIM_ICInitStruct );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CC1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ENABLE);
       }
      else
      {
        j=0;
        buffer = TIM2->CNT;
        USART_SendData(USART1, buffer);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通道4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 上升沿触发(根据示波器实验观察结果调整)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 每次检测到捕获输入就触发一次捕获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通道方向选择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0x5;
       TIM_ICInit(TIM2,&TIM_ICInitStruct );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CC1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ENABLE);
      }

}

在主函数中: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ENABLE);
                TIM_Cmd(TIM2,ENABLE);

网友(2012-11-27):
顶啊 都是牛人

网友(2013-02-03):
刚开始学习这方面的东西,如获至宝啊

网友B:
PPM信号从哪里引出的

楼主(2013-03-11):
引用 网友B:
PPM信号从哪里引出的

PPM是直接从摇控器中引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分享一个stm32的解码程序,自己写的,但是目前还之能解一个通道,大家可以一起完善……

中断配置

额...有这么复杂么....    PPM能解出一个通道,其他通道顺理成章都可以解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有这么复杂么....    PPM能解出一个通道,其他通道顺理成章都可以解出来啊 ...

这是去年写的代码,当时刚接触ppm解码,现在可以读取所有通道的了
方法还是这种,中断和定时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额...有这么复杂么....    PPM能解出一个通道,其他通道顺理成章都可以解出来啊 ...

void ppm_isr()
{
        if (ppm_step == 0)
        {
                TIM1->CCER &= 0XFFFD; //change to raising
          TIM1->CNT = 0;
          TIM1->SR &= 0XFFFC; //clear flag
                ppm_step = 1;
        }
        else if (ppm_step == 1)
        {
                TIM1->CCER |= 0X02; //change to falling
          buffer = TIM1->CNT;
          TIM1->SR &= 0XFFFC; //clear flag
                if (buffer < 2500)
                {
                  ppm_step = 0;
                }
                else
                {
                        TIM1->CNT = 0;
                        ppm_step = 2;
                        rt_mb_send(&mb_ppm, (rt_uint32_t)&start_ppm); //发送邮箱,告诉线程已经可以开始处理了
                }
        }
        else if (ppm_step == 2)
        {
                TIM1->CCER &= 0XFFFD; //change to raising
          channel[ppm_c] = TIM1->CNT;
          TIM1->SR &= 0XFFFC; //clear flag
                ppm_step = 3;
                ppm_c++;
                if(ppm_c == 6)
                {
                        ppm_c = 0;
                        ppm_step = 0;
                        goto end;
                }
        }
        else if (ppm_step == 3)
        {
                TIM1->CCER |= 0X02; //change to falling
          TIM1->CNT = 0;
          TIM1->SR &= 0XFFFC; //clear flag
                ppm_step = 2;
        }

        end:__nop();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oid ppm_isr()
{
        if (ppm_step == 0)

额...都上系统了,厉害,不过ppm采集只用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边沿就行了,不用在中断里面重新设置边沿(我的天地飞9遥控是这样,直接从模拟器口引出的ppm)

网友D:
询问下那个遥控的PPM波怎么引导单片机中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询问下那个遥控的PPM波怎么引导单片机中啊?

就是具体接单片机的哪个引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都上系统了,厉害,不过ppm采集只用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边沿就行了,不用在中断里面重新设置边沿(我的天地 ...

由于我没找到接收机的模拟ppm口在哪,所以用或门把所有电平加在一起了
只采集上升沿只能获取周期,怎么判断高电平时间?而且我需要先找到信号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具体接单片机的哪个引脚啊?

你用哪个定时器哪个通道,就把信号接入哪个引脚,这个没有限制的

网友(2013-09-01):
正在研究这个,顶一个

网友(2013-12-06):
顶一个,正在学习

网友(2014-01-14):
似乎3楼的程序不对 ,在中断服务函数 怎么能一直那么  替换呢!我看别的书上写的都是  定时器自动做了计时功能,你只要调用函数  把那个计时器里面的数值拿出来 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麻烦的!

网友:
此 PPM 是啥意思

网友(2014-03-04):
很有用,做迷你四轴很实用

网友(2014-04-16):
我要编码,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