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帮助,笔记本CPU温度异常了,时不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2-07-07):
如题,最近温度经常是6 70度,我前两周还拆下来清理过灰尘,风扇也清理了灰尘,还给CPU和显卡涂了散热硅脂
可是装好后,打开一看,温度还是那么6 70度,伤心了,特来论坛求指点啊,难道是风扇坏了?
机子是三星R429
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感觉散热还非常给力,现在已经不想提了,上图

网友A:
散热片和出风口容易被堵。

网友B:
出风口也完全通了?

网友C:
第一印象,LZ要更换风扇好点,然后重装一下系统,换一个测温软件,不用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和出风口容易被堵。

出风口清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风口也完全通了?

清理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印象,LZ要更换风扇好点,然后重装一下系统,换一个测温软件,不用360 ...

用鲁大师测的
风扇哪里有好的啊?
我看淘宝上的那些都说不太好啊

网友C:
鲁大师?不建议,你去下一个专门侧温度的软件,鲁大师太乌龙了,经乱搞;这个买个信誉好点的,多花点钱,风扇也多花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鲁大师?不建议,你去下一个专门侧温度的软件,鲁大师太乌龙了,经乱搞;这个买个信誉好点的,多花点钱,风 ...

饿,不知道啥软件专业。风扇哪里买比较好?

网友D:
有固定螺丝没旋紧吧
还有就是硅脂的质量

网友E:
散热管失效,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管失效,可能性很大~

额,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只能买根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固定螺丝没旋紧吧
还有就是硅脂的质量

硅脂的质量是比较烂
再烂也不至于吧
哎
人家电脑40度
我的电脑时不时上70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硅脂的质量是比较烂
再烂也不至于吧
哎

硅脂不好,不如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脂不好,不如不要。

........

网友F:
我都这样用了快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这样用了快两年了

。。。。这么强?

网友G:
有键盘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键盘膜吗?

以前有,上次被我拆掉了
现在没有键盘膜了
呵呵

网友H:
上含银硅脂,也没必要上太好的,但是太差的还不如原厂自带,温度自然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含银硅脂,也没必要上太好的,但是太差的还不如原厂自带,温度自然就高了。 ...

额,去电脑城买的那种啊
我看百度里说的神马 硅脂都差不多
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么强?

联想 V360
出了名的移动火炉(轻薄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联想 V360
出了名的移动火炉(轻薄本)

额,现在貌似挺好
估计是天气比较凉

网友I:
和楼主一样啊~~~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只能买根来换了?

这个能买到一根换么?貌似要整个散热模块更换吧...
通电运行段时间,检查出风口是否有热风排出(直接用手去触摸出风口的那块散热铜片更有效)。
如果能感觉到热风排出,散热模块应该是好的,去检查CPU、显卡芯片与散热模块是否接触良好;
如果没有明显的感觉到热风排出(芯片和散热模块之间接触良好),估计就是散热模块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和楼主一样啊~~~哎~

哎,准备下午去售后看下,换这个多少钱
开机一个小时,温度直接彪上60多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买到一根换么?貌似要整个散热模块更换吧...
通电运行段时间,检查出风口是否有热风排出(直接用手 ...

有风啊,难道真是接触的问题了?

网友H:
现在的CPU发热都比较猛,硅脂的导热系数差别相当大。你看网上的评测就知道了。如果不是热管问题,建议换硅脂

网友:
硅脂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CPU发热都比较猛,硅脂的导热系数差别相当大。你看网上的评测就知道了。如果不是热管问题,建议换硅 ...

哪里有好的硅脂啊?
电脑城的最贵的5块

网友H:
上网买,信越的硅脂,也不贵,还有更好的,其实也没必要了。买相对好点的,导热系数高点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网买,信越的硅脂,也不贵,还有更好的,其实也没必要了。买相对好点的,导热系数高点的就行。 ...

我表示快递费看了 真心伤不起了
16块的商品,10块的邮费

网友J:
三星的本……不要期望太高了……建议楼主风扇全换,改常转。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星的本……不要期望太高了……建议楼主风扇全换,改常转。

额,我的本还是两个散热口的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额,我的本还是两个散热口的呢

感觉是设计原因,硬伤,就算底座全镂空,也只是进灰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是设计原因,硬伤,就算底座全镂空,也只是进灰不散热……

好吧,那应该没法解决了
不管了
只要不坏就让他这样奔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那应该没法解决了
不管了
只要不坏就让他这样奔着吧

我的两个Acer也是如此的   清灰后好些

网友:
应该给它开空调,不是说笑的,此方法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