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想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测量一立杆顶部周向晃动

楼主(2012-07-07):
求教:想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测量一立杆顶部周向晃动的直径,想采用MPU3050      mma8452Q等便宜些的数字加速度传感器,单片机想用Atmega8或80C2051类的,电路越简单越好。
电路上电首先对加速度传感器复位,当立杆开始周向晃动时,能测出周向晃动的直径,如晃动直径15cm,当晃动达到15cm时,把一个IO口输出高电平。当晃动直径小于一定值,如8cm时,那个IO口输出低电平。

我只会硬件加工,可以根据原理图画PCB板,希望得到坛里编程高手的帮助,给提供一原理图和程序,真心感谢。

可以发我邮箱:wangsongxin@163.com

再次谢谢。

楼主:
是不是这个方法行不通啊?

网友A:
加速度计的话,小角精度不高吧,而且由于做圆周运动需要向心加速度,会受角速度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计的话,小角精度不高吧,而且由于做圆周运动需要向心加速度,会受角速度的影响。 ...

这个不需要很高的精度,能测晃动的大体幅值就行

网友:
這個以前玩過,不會很難。難在控制轉速。

楼主:
我只是想用来测立杆上端的晃动,和转速没关系啊!

网友:
如果只是测量不反馈控制的话,这个应该只用三角函数简单算算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用来测立杆上端的晃动,和转速没关系啊!

楼主:
我现在初学C编程,刚会编个LED灯的控制,按原理图制作硬件没什么困难,所以想编程高手给提供个原理图和程序。好好学习学习。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
可以先看看論壇的舊帖子,不過都是加有角速度的,可以參考

网友:
加速度计应该不合适。
这里加速度计测量的,是地心引力方向的偏差角度。杆顶角度偏差太小了。
如果是旗杆样式,可以在内部吊铅锤测顶部位移,就是不能晃动太快。如果速度很快,幅度较小,可以把内部的铅锤改为激光。然后在管内底部摆放一堆光敏电阻。
这都是因为LZ的需求太偏,才造成的解决方案也变得偏的。

楼主:
之前在立杆上端加一个线圈,放在磁铁中心,当晃动时,会产生电压,通过电压高低来反应晃动情况,这是用机械的方式来实现的。当看到四轴上用的加速度传感器时,想用电子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
应该可以,用模拟输出的加速度计比如ADXL335那类,输出用电容隔直,截止频率依晃动频率而定。
事先要测好那根杆子顶的晃动频率范围,估计是在3~20Hz以内吧。
检测时采样一段数据,FFT,看3~20Hz以内频率的峰值。当然事先要测出晃动直径15cm时这峰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B:
mpu3050 是陀螺仪

网友:
你硬件设计上准备用几个传感器?只用加速度传感器貌似只用一个三轴的是不够的。而且用这种手机上用的廉价东东是不可能达到高精度要求的
给你推荐个传感器组合吧:XW-IMU5211。
这东西我用过,很好用的,直接232串口输出数据,接上位机上用MATLAB等软件处理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pu3050 是陀螺仪

至少用MPU6050吧,都全了。管腿兼容的板可基本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少用MPU6050吧,都全了。管腿兼容的板可基本不变。

3050 是他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