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普LY506板子用的谁的芯片?

楼主(2012-07-08):
昨天在一台旧的冷水机组上拆下来的控制板。邦普的LY506A。芯片大多打磨了

功能特点:
8路温度模拟量输入;
24路开关量输入;
3路标准信号输入0~5V/0~10V/4~20mA;
20路继电器输出;
Rs485可级连。

MCU的引脚我点了一下21脚*2=42脚。是不是有点怪?他的输入输出有很多点。

再就是他的触摸屏好像也不太一样,没有通用编程软件。估计是设计好一次写入即可,适合批量定制的

网友:
看封装象日系风格,,,后来台韩也有跟风的

你德把cpu外围电路描出来,找mcu的pdf一个个去核对,

楼主:
两端的引脚比较细。并且每侧21个脚

楼主:
我纳闷的是42只脚。哪来的那多的输入输出:
8路温度模拟量输入;
・24路开关量输入;
・3路标准信号输入0~5V/0~10V/4~20mA;
・20路继电器输出

网友(2016-05-23):
楼主那芯片型号确定了吗?可否说声,谢谢

网友(2019-12-03):
用模拟芯片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