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新唐和中颖的MCU如何,有各什么优势。

楼主(2012-07-08):
大家觉得新唐和中颖的MCU如何,各有什么优势,

网友A:
价格好,东西也好用,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B:
可以串在钥匙上随身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好,东西也好用,我现在就在用

感谢LZ的回复,虽然比较笼统,但也表明了2个方面,
1,价格便宜,这是大多数工程师选型的标准因数之一。
2,好用,当然要比较,的有个参照物,至少要比现在同性能的资源一样,必须具备一样的资源。能够2者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串在钥匙上随身带???????????

因为我们自身的技术有限,所以不能发挥他的性能,只是想把他推给更多能用上的人去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们自身的技术有限,所以不能发挥他的性能,只是想把他推给更多能用上的人去使用。 ...

好象以前见过你,但是不知道你是那个了,我以前的号被封了。你可QQ以加我,89196259

网友(2013-06-17):
芯唐和中颖的51单片机共同的优点是:价格便宜,货源也好;内部资源丰富,不过也各有优劣;中颖内部有类EEPROM,可以存储参数,而且烧写时可以选择保留参数不被檫除;而芯唐内部没有EEPROM,要实现EEPROM只能使用FLASH模拟,而且烧写时,也会把该模拟的EEPROM里的数据给你檫除掉,你没办法选择保留;下载模式:芯唐有ICP下载和ISP下载方式,不过ISP出厂没有预置ISP固件在芯片里,需要自己先用专用编程器或者ICP方式把ISP代码下载到芯片里后,才可以实现串口方式的ISP下载,中颖只要是厂家说有ISP功能的型号,出厂就一定可以用串口下载,不必用户自己操心ISP固件的问题。芯唐只有在ISP模式下载才可以保留你存储的参数不被破坏掉,但是出厂时,他们的芯片是没有ISP功能的,这点芯唐做的很差劲。芯唐的ICP下载很方便,但是每次下载会破坏掉你先前存储的参数的,很不方便;中颖的ISP下载或者JTAG下载都很方便,也不会破坏EEPROM里的数据。

网友:
多谢楼上的兄弟,学习了。

网友:
搞干扰性好吗?在强电的产品中应用

网友:
工业产品用的中颖,每天工作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没出问题。    跟自己的硬件软件设计有关,冗错能力,硬件要注意复位,时钟,IO的电压兼容等,软件上注意结构设计,多用内存,少等待,决不出现死循环语句。 基本和PLC设计相同就会比较稳定

网友:
太强悍了吧,,直接穿在钥匙上,,

网友:
这两个比合泰便宜吗?

网友C:
不知道 中颖 和 STM8S103 或STM8S003 (淘宝1-2块/片)比较会有什么结论?

网友D(2013-10-28):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中颖 和 STM8S103 或STM8S003 (淘宝1-2块/片)比较会有什么结论?

从价格上说,STM8S确实比中颖和芯唐还便宜一点点,但是STM8S也有芯唐的缺憾,出厂没有ISP,需要自己烧写,而且重新烧写也会檫除用FLASH模拟的EEPROM里的参数;另外STM8S不是51内核,这点对有些人不是问题,但是对很多新手或者熟悉51的人来说,还是不方便;第三,STM8S没有51那种位操作的便利性。开发环境也是ST自己的STVD,不是很友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价格上说,STM8S确实比中颖和芯唐还便宜一点点,但是STM8S也有芯唐的缺憾,出厂没有ISP,需要自己烧写 ...

STM8S003 目前1.2元的价格,比SN 和 NU 都便宜,而且淘宝、华强都非常容易购买,
你指出这些STM8的缺点,在我们搞大批量生产使用者来说根本就不算问题,位操作可以用位域搞定,
烧录都是用自动烧录机烧录,ISP 是否用处不大,STM8S003 的 1K RAM 、超级功能的Timer、内部2% RC,10BIT AD 、30元的仿真器(山寨的,正品要80元)
这些强悍的功能轻松把51核心同价位的甩几条街,
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神马内核、神马牌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Flash 要大,价格要便宜、东西要好买。
就类似 153 、  Feeling 53e 这些3毛钱的MCU 一样,它们只能用汇编写,也有很多缺点,但是现在还不一样KKK级别的在跑货,
我印象中中颖 出名的MCU 是2511 和 2711, 2511 现在是4毛左右的价格,比153强大,现在应该能跑N 多KK吧, 2711   12bit 的ADC,8毛多钱、也算是个出名的好U。
新唐前年初了 NU814  815 系列,价格接近STM8S103 ,当时应该是STM8S唯一有机会的对手,可惜推广遮遮掩掩的,官网都找不到资料,只对KK级别的大客户推广。
并不是我等普通人用U。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价格上说,STM8S确实比中颖和芯唐还便宜一点点,但是STM8S也有芯唐的缺憾,出厂没有ISP,需要自己烧写 ...

STM8S  有位操作的  STVD肯定有 bool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M8S003 目前1.2元的价格,比SN 和 NU 都便宜,而且淘宝、华强都非常容易购买,
你指出这些STM8的缺点, ...

原来还有这么多便宜的芯片,学习了.

网友:
我是新手,看帖子回帖,向高手学习了。谢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新唐的性价比高,针对的市场不一样啊亲

网友:
可以弱弱的推荐下自己家的产品 性价比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