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K150总提示复位错误

楼主(2012-07-08):
我用的是PL2303,通信正常,很郁闷

网友:
先确认下如下内容:
1.13V 的编程电压是否正确,要求12-14v之间
2.你的12F628A固件是否已经烧写成功
3.12F628A的MCLR和VDD电平是否都为高电平。

如果确认无误检查下你烧写的片子 k150 是否支持。

楼主:
1 测升压是13.3V
2 固件有烧录,就这样己经可以烧录IC了,就是总说复位失败
3 MCLR是3.6V,VDD是5V
目标芯片PIC16F877A

网友A(2013-10-27):
引用 楼主:
1 测升压是13.3V
2 固件有烧录,就这样己经可以烧录IC了,就是总说复位失败
3 MCLR是3.6V,VDD是5V

你好,我现在自己diy了个k150也出现和你当时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是怎么解决的?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现在自己diy了个k150也出现和你当时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是怎么解决的?在线等 ...

一直没有解决,我后来买别人做的回来用,一样有这毛病,问他们,就说是驱动不兼容,搞不懂要如何才算兼容!就没有理它,反正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有解决,我后来买别人做的回来用,一样有这毛病,问他们,就说是驱动不兼容,搞不懂要如何才算兼容 ...

谢谢回复,你的现在是可以下载,我的无法复位icsp也不能下载pic16f877a,现在我diy的k150的情况是:
(1)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线里的pl2303hx直接引线出来,txd,rxd,dtr。
(2)未复位时,pic16f826a的mclr为5.03v(加了10k到vcc的上拉)von为0.01v,vp1为0.01v,vp2为0.01v,vcc为5.1v。复位时为mclr为1.08v,von为0.2v,vp1为0.12v,vp2为1.75v。
(3)pic16f826a的晶振引脚为2.07和1.73,可见pic16f826a已经工作。
(4)pic16f877a那里我只用了icsp的五根线。vcc,gnd,vpp,clk,data。其它的都没有接什么。可还是复位失败。
不知道你当做的时候复位前后是不是种情况?
(5)我给pic16f826a下载不同的固件情况也不同,同样不能复位。而且,你当时做的时候pic16f826a配置那里有没有什么。

网友(2019-05-23):
谢谢讨论,请问是否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