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交直流毫伏表

楼主(2012-07-08):
请教一下高手,低频信号(<100Hz)和高频信号怎么自动识别啊?

网友:
确定是AC/DC自动转换吗?那说白了就是交流有效值和直流值之和。

楼主:
我的信号是0.1mv~20V的,只是想判断其是高频和低频(<100,直流),然后用于判断,现在已经想出方法了,测频!将信号放大后测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