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2软件问题

楼主(2012-07-08):
          我在用Quartus 2 打开QPF文件事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问题,求教大神指导。我点了第一幅图所示的yes后 就出现第二幅图所示的情况。小弟是FPGA新手,恳请大神指导。!

网友A:
貌似Quartus不认识中文文件夹名称

网友B:
QuartusII 不认中文路径,换成英文路径就好了

网友:
我电脑上一个9.0.一个11.0,9的可以打开中文路径的,11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uartusII 不认中文路径,换成英文路径就好了

我这也是英文路径,没有中文路径的。求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Quartus不认识中文文件夹名称

嗯听说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的这个也是英文路径。

网友C:
恩,,最好是用中文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最好是用中文路径。。

恩???这个…………?

网友D:
那你DESKTOP/CPLDxxxxxxxx里的xxxxxxxx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DESKTOP/CPLDxxxxxxxx里的xxxxxxxx是什么东西?

一个放在桌面的CPLD源代码。

楼主:
不过现在 已经弄了。之前可能是软件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