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11为何仿真不了!

楼主(2012-07-08):
我画的可控硅调光电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就是不行,可能是那个灯泡吧!本来想找220V的,没找到!那位大哥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可以仿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仿真呀

谢谢关注,关键调电位器灯光和电压都没反映啊!

网友B:
仿真是肯定可以的,但是貌似没有激活的版本受到太多限制以至于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是肯定可以的,但是貌似没有激活的版本受到太多限制以至于不能用

我激活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激活了啊!

额。。。。反正我之前不能仿真就是因为用的是没激活的,。。后来找了破解版的就一点问题也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反正我之前不能仿真就是因为用的是没激活的,。。后来找了破解版的就一点问题也没了 ...

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看看吗?

额。。。。我下下来了。。但是用不了。。我这是multism10.。。。。十分抱歉啊。。。。

网友:
额。。。真心不觉得你这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是你的灯泡问题,你换成220V的就可以了,
我也仿真了下,刚开始是好的,过了一会我看见灯泡中间的灯丝会断掉(我没看错,仿真动画上就是这样),然后万用表
就显示电源电压,后面怎么调也不会有反应.
建议把电源电压调低,灯泡耐压高点.附上我仿真成功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的灯泡问题,你换成220V的就可以了,
我也仿真了下,刚开始是好的,过了一会我看见灯 ...

我调动电位器,测试怎么就是看不到电压变化啊!还能看到动画,我怎么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我下下来了。。但是用不了。。我这是multism10.。。。。十分抱歉啊。。。。 ...

我按了下,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动电位器,测试怎么就是看不到电压变化啊!还能看到动画,我怎么看不到啊! ...

如果2楼的图,就是你的仿真图的话,电压源电压太高,建议330V换成100V,你看下图中灯泡的灯丝,一看就是断掉了,你再看看我发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