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spi总线上挂了多个器件,编程时校验错误

楼主(2012-07-08):
RT

AVR的spi总线上挂了多个器件,编程时校验错误,怎么处理?

主机是mega8,总线上有dac7632和ads8328,都是spi总线的,dac7632没有问题,焊上ads8328编程校验就出错,怎么能简单的解决?求教高手!谢谢!

网友A:
原理图贴上看看,是不是片选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贴上看看,是不是片选搞错了?

原理图在这里,谢谢啦!

网友B:
加入电阻做隔离,电阻的选取原则:
1、考虑引脚拉、灌电流。
2、考虑对通信速度的影响。
一般来说100欧姆左右的就可以。

或者用跳线,直插件的···
不过俺习惯用SMD的跳线焊盘,比如这个:

可以把线用刀划开,美工刀的一个刀片厚度就可以。写完程序再用锡堆上。

实际上商品化的东西都是先写好程序的。但在开发阶段,或者小批量的东西,也只能使用这类方式。

网友A:
额,貌似楼上说的就好,用个电阻隔离1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入电阻做隔离,电阻的选取原则:
1、考虑引脚拉、灌电流。
2、考虑对通信速度的影响。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下次注意好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貌似楼上说的就好,用个电阻隔离1下就可以了

恩,谢谢!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899162-1-1.html
这个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899162-1-1.html
这个可以看看

看到了,只能下次画板子注意了。谢谢!

网友(2018-11-07):
注意包包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