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4051的输出具有“锁存”功能吗?

楼主(2012-07-08):
74HC4051是模拟通道选择开关,在看了魏坤同学的示波器电路后,总有一个地方不明白,向大家请教:我的理解是74HC4051只是选择输入的模拟信号与哪一个输出脚连通,而未选中的输出脚是高阻态,那么图中的X0~X3怎么会同时有需要的电压输出呢?如果不是同时输出,那对电路的输入部分信号处理似乎就讲不通了,请解答,谢谢!

网友A:
看不明白你想要什么?4051是8选1模拟开关,不能锁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你想要什么?4051是8选1模拟开关,不能锁存

哦。。这个要结合魏坤同学的硬件图来看,那个图有点大,不太好整体贴出来,我的意思是,如果那个模拟选择开关不带锁存功能的话,那个示波器输入通道的电路似乎就不通了,比如AD603和基准电压都需要同时提供,用那个选择开关做不到这一点啊?

网友B:
电容······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保持···

我也认为是电容,但那个电容毕竟时间长会有放电现象,那能稳定?

网友:
多通道都是循环切换方式的。速度很快,时间很短,而且放电电阻又很大。

网友:
猜测:结合mcu软件,迅速的adc采样,保存。

网友(2012-09-02):
应该是电容保持.各个模拟通道切换速度快.这样就相当于多路同时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