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相电流的疑问

楼主(2012-07-08):
因为电机转速越快,线圈的反向电动势越大,相电流就会越小,但这有一个疑问,以A3988作为例子,当进行细分控制时,通过VREF端来控制相电流的,从正弦波的最小值到最大值变化时,相应的相电流也应该也是随着VREF端变化的,但这个电流又跟转速有关,那是不是这个相电流还是正弦波形的,只不过会因为不同的转速,正弦波的峰值电流不一样大了,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电流跟转速有什么关系?
我的意思是:反向电动势会减慢电流的上身时间,但是你先考虑正常工作情况下的状况:转速应该是跟脉冲速度有关的。脉冲速度快,细分后离散的正弦波周期就越短。

楼主:
"步进电机的力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
  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频率越高,反向电动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或速度)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而导致力矩下降"这个是网上看到的,我不是很理解这句话;“反向电动势会减慢电流的上身时间”,那就是说速度快了电流的上升时间慢了,但频率又快了,也就是换相的频率从也快了,那换相的时候,电流有没有达到最大的峰值呢?

楼主:
知道的讲解一下

网友:
是的,电流的赋值和转矩有关系,并不是直接和转速有关系。

楼主:
怎么会没关系呢,转速升高,力矩下降,不就是因为影响了转速升高,反向电动势越大,相电流减小了

楼主:
下面的图是在某个运转速度下测得的,图1是VREF端的波形,图2是检测电阻两端的波形,频率与VREF端的波形一样,即相电流波形,为什么会出现上下振荡的,细节见图3,这个波形是从成熟的产品测得,为甚相电流的波形是这样的?请大家解释一下

楼主:
哪位热心人回个话吧

网友:
会有一个平衡点,
因为:
转速越高,反向电动势越大,相电流减小,当相电流小到不能维持转速的继续上升,就是平衡点了

当给达到平衡的电机加一个负载后,电流,转速,反向电动势又会找到另一个平衡点。

网友A:
当然,所有的值都变了--电流变大,转速和反电动势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所有的值都变了--电流变大,转速和反电动势变小。

不是很懂,能不能解释一下7楼的波形

网友A:
驱动电机的电流波形用的最多的除了正弦波,还有矩形波,这两种波数正弦波最好--冲击最小。

你不会认为应该是一条直线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机的电流波形用的最多的除了正弦波,还有矩形波,这两种波数正弦波最好--冲击最小。

你不会认为应 ...

我这个整个包络是正弦波,但为什么会上下振荡啊,而且应该是跟VREF端的波形一样吧,是全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会没关系呢,转速升高,力矩下降,不就是因为影响了转速升高,反向电动势越大,相电流减小了 ...

按照你的意思,同样都是空载情况下,转速越高,反而电流应该越低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意思,同样都是空载情况下,转速越高,反而电流应该越低喽?

理论上应该是,那个矩频特性不就是频率越大,力矩越小吗,就是电流越小的原因,实际我还没测过,首先我这波形还没搞懂呢

网友A:
下面的是反的!

网友:
还没想明白?
反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是反的!

为什么会有反的?应该跟VREF端一样是个全波,你是说上下振荡是反向电动势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应该是,那个矩频特性不就是频率越大,力矩越小吗,就是电流越小的原因,实际我还没测过,首先我这 ...

你这个前提是恒功率,否则的话,这个特性并不成立。

网友A:
糗大了,没看清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糗大了,没看清你的问题!

??兄弟,我说的对不对?继续请教!

网友A:
这个波形应该跟电机特性有关,震荡有一点--动态平衡么。绝对没有这么大,只是极小范围的震荡。
但示波器上反映出这样离散的波,我觉得跟电机的磁电特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应该跟电机特性有关,震荡有一点--动态平衡么。绝对没有这么大,只是极小范围的震荡。
但示波器 ...

谢了,还有是不是跟驱动芯片内部管子的死区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