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波形请教

楼主(2012-07-08):
请帮忙看看mos管驱动的问题

G级波形很正
但不同负载时VD-GND波形很奇怪,达不到预期效果.

大风扇为电脑 机箱风扇 12V 5W , 小的为12V 2.8W.

原理图

珊级波形

一个大风扇

一个小风扇

2个风扇同时接

网友A:
咋没看到续流二极管呢?
线圈都快没电流了。。。

另,频率是否太高了?你得知道电机电枢的电感和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没看到续流二极管呢?
线圈都快没电流了。。。

加5819续流二极管试了  没有改善

楼主:
Vds波形啊  高手们帮忙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改1K。

稍后试试 谢谢

网友C:
把FAN_PWM_O这端放到12v与MOS管的D级,S级直接接地,也就是把风扇当做mos管的负载串到12v与D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FAN_PWM_O这端放到12v与MOS管的D级,S级直接接地

这个是p-mos哦

网友:
应该是R1过大了,另可在R4上并各小电容。

网友:
试试这个pwm控制电路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吧,我用着挺好用的

网友:
我看过几个电路,都是用NMOS驱动的.

网友D:
楼主说说那几个波形都是哪对哪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说那几个波形都是哪对哪的啊;

第一个波形是G级驱动波形,很正。

后面几个波形是D级输出的波形,不知是不是感性负载的原因 会变形

网友D:
如果是D对GND,那么上面的波形都不对,续流期间D对GND应为负值;

楼主你把整个图都画出来,电机,续流管;波形说明是哪对哪,比如第一个你是G对GND还是G对S都说清楚,后面的几个也都说清楚,这样省着大家总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D对GND,那么上面的波形都不对,续流期间D对GND应为负值;

楼主你把整个图都画出来,电机,续流管; ...

MOS管G对地波形

接负载-->一个大风扇  G对地波形基本和上图一样,D对地波形如下

接负载-->一个小风扇  G对地波形基本和第一张图一样,D对地波形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G对地波形

接负载-->一个大风扇  G对地波形基本和上图一样,D对地波形如下

感觉你是把NMOS当PMOS用了。

网友E:
电机是不能当成电感负载处理的.
而且有些无刷电机电路可能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是不能当成电感负载处理的.
而且有些无刷电机电路可能有电容.

谢谢兄弟    分析的比较有道理

小风扇感性负载会产生负电压尖峰
大风扇容性负载导致下降沿下不来

两个一起接互相抵消,波形反而比较好

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分别有什么吸收电路呢?

网友E:
我觉得加一个LC滤波比较好, 把脉动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加一个LC滤波比较好, 把脉动去掉

这样行吗?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行吗?

电容和电机并联....

网友:
嗯,既然串联了电感,还得加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
其实结构和降压变换器(BUCK)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