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跪求nokia5110曲线显示代码!

楼主(2012-07-08):
跪求nokia5110曲线显示代码!

如何描点?

比如读取温度,并在5110上显示变化的温度曲线。

或者 y=sin(x) 函数显示。

我用的51的芯片

网友:
对一列的每一个点取模(共48个),然后在循环写每一列的时候根据值的不同选用用不同的元素。
x[48][]=
{
    {……},
    {……},
    ……
}

void show()
{
       uchar i;
       for(i = 0; i < 84; i++ )
             Draw_Bmp_Pic(i,0,x[NUM],1,48);
}

其中void Draw_Bmp_Pic(uchar X,uchar Y,uchar *map,uchar Pix_x,uchar Pix_y);

网友A:
跪求nokia5110曲线显示代码!

1. if you had the brain to write the code yourself, you wouldn't have needed the code.
2. if you didn't have the brain to write the code yourself, you couldn't have used the code.

btw, no one should give anything to an adult who 跪求 anything.

if you are a 3-yr old, I would be happy to help you, thoug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if you had the brain to write the code yourself, you wouldn't have needed the code.
2. if you d ...

现在的孩纸膝盖都不怕疼滴。

网友C:
线是点构成的。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

网友D:
在MCU中劈个显存,84×48/8

网友E:
温度变化不快的话(比如气温)直接画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if you had the brain to write the code yourself, you wouldn't have needed the code.
2. if you d ...

can you speak chinese?

U say right,bu i am fool.

I  have been trying use my head.

my english  is  not  good.

haha~

I M greenhand, but i dont  give up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是点构成的。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

我也知道,其实就是画点,只要地址选对就行了。 地址 那块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MCU中劈个显存,84×48/8

就是 不懂 这个地址怎么分配的

有什么推荐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变化不快的话(比如气温)直接画点就行

嗯 地址 总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孩纸膝盖都不怕疼滴。

其实 求了,我会 学习并看的,并不是 抄个 代码 就了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 不懂 这个地址怎么分配的

有什么推荐的资料吗

资料是没有,大体的思想可以告诉你一下,LCD通常都是分PAGA的,这个page就是一个字节8个位,所以你在直接对LCD操作时,你最少是写8个位,对于黑白LCD来说就是8个点,你现在需要的是对LCD上的任意一点操作而不影响其他已显示的数据,如果你采用可以读的LCD,这时你可以将欲写入的单元的数据读出,然后通过逻辑操作,与或非异或后重新写入,我 记得5110是不支持读的,所以你需要劈一部分内存作为显示缓冲区,每次直接对现实缓冲区操作,操作后全部或局部的将显示缓冲区的数据刷新在LCD上

网友E:
没大内存的51就不要开辟缓冲区了(缓冲区要504字节的RAM,像C8051f340有4K多的RAM、STC12C5A系列有1K多的RAM……不知你用什么51),
小内存的51画气温变化的话,直接描点算了,
/*┈┈┈┈┈┈┈┈┈┈┈┈┈┈┈┈┈┈┈┈┈┈┈┈┈
函数: 画点
入口:点坐标(x:0~83,y:0~47)
┈┈┈┈┈┈┈┈┈┈┈┈┈┈┈┈┈┈┈┈┈┈┈┈┈*/
void L3310_Show_xy(uint8 x, uint8 y)
{
        L3310_xy(x,(5-y/8));
        L3310_write_byte( (0x80>>(y%8)) , 1 );
}
像屏的左边、下边要刻度的话(如:左边温度刻度、下边时间刻度),画点的时候x、y就要加相应的偏移量,不然刻度会被覆盖,参考图:

网友F:
那个画点函数看上去不错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大内存的51就不要开辟缓冲区了(缓冲区要504字节的RAM,像C8051f340有4K多的RAM、STC12C5A系列有1K多的RA ...

才学用的51, 好多不懂, 真是 太感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画点函数看上去不错啊!试试看!

嗯啊
!!

网友F:
话说刚才手机没仔细看,本以为代码简洁效率高,貌似最后还不如我自己写的一团糟的快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话说刚才手机没仔细看,本以为代码简洁效率高,貌似最后还不如我自己写的一团糟的快一点 ...

想快,空间换速度,也就是2楼的方法,应该是最快的了,
像气温描点,犯不着,用最省代码够了(我万年历中用的芯片是STC12C5410,10K的程序空间严重不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快,空间换速度,也就是2楼的方法,应该是最快的了,
像气温描点,犯不着,用最省代码够了(我万年历中 ...

10k也挺大了,虽然我的程序空间都是>48k的,ram至少也有1k!哈哈!换空间其实也没什么,就要看有没有这个必要,画慢速的东西确实没有用2楼的必要。

网友:
点阵屏画线都比较简单啊,线是很多点构成的,而点阵屏正好给出了xy两个坐标,你可以看做是我们平时画图的xy两条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k也挺大了,虽然我的程序空间都是>48k的,ram至少也有1k!哈哈!换空间其实也没什么,就要看有没有这 ...

10K code不大啊,连片内的12K EEPROM也用完了(就是code不够用,本来很多放在code的数据都往EEPROM里面使劲塞了),
那片STC12C5410搁放几年了,做多功能万年历之前就想到用它可能会空间不够,但还是用了,不想浪费

网友:
画点函数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3-03-27):
改装了一下,可以画点和擦点了。
/*┈┈┈┈┈┈┈┈┈┈┈┈┈┈┈┈┈┈┈┈┈┈┈┈┈
函数: 画点
入口:点坐标(x:0~83,y:0~47) (color :0~白色 1~黑色)
┈┈┈┈┈┈┈┈┈┈┈┈┈┈┈┈┈┈┈┈┈┈┈┈┈*/
void DrawPoint(u8 x, u8 y , u8 color)
{
        LCD_pos_byte(x,(5-y/8));
                if(color==0)
                {
                LCD_write_byte( (0x00>>(y%8)) , 1 );
                }
                else
                {
                        LCD_write_byte( (0x80>>(y%8)) , 1 );
                }
}

网友:
收藏中这个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