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15-20W的单声道功放芯片.

楼主(2012-07-08):
现在做一个项目,用双15W的立体声功放TDA7297,做了测试,还可接受,但我只用到一个声道,有点浪费,所以想找一个可以代用TDA7297的功放.
工作条件,8节5号电池供电.12V,测试过最大的工作电流有1.5A,
要求外围电路元件少,对音质要求不高,只要功率达到15W-20W即可,最好外围电路跟TAD7297那样,只要几个电阻和电容就行.
附上TDA7297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1875

看了一下LM1875的资料,12V电池供电,好象达不到要求.资料中说到要-/+25或-/+30V.在20W功率时.且外围元件,也比我理想中的,多很多了.嘿.

网友B:
用5号电池出这么大功率,就听几十分钟吗?

网友A:
12V供电必须用BTL才能输出15W,要达到20W还必须用D类功放和4欧的扬声器。

网友C:
lm1876,好像可以,不大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号电池出这么大功率,就听几十分钟吗?

是的,差不多这样,有1个小时,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DA2030~~~~

我找了,一样是要正负电源的.并且外围不算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供电必须用BTL才能输出15W,要达到20W还必须用D类功放和4欧的扬声器。

用D类,成本受不了.现在是用4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1876,好像可以,不大记得了

LM1876差不多,可惜,不是单通的.再看了一看,还是要正负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M1876差不多,可惜,不是单通的.再看了一看,还是要正负电的.

双通道组成BTL,单电源供电即可。
4欧负载15W功率,需要7.7Vrms / 22Vp-p的电压摆幅,12V供电你说怎么输出22Vp-p?只能BTL。

网友:
引用 楼主:
LM1876差不多,可惜,不是单通的.再看了一看,还是要正负电的.

双通道正好BTL。解决低压大功率问题。

你这设计本身就有问题。用5号电池出1.5A。最多10分钟就低电压不能用了。你这个应该用12V电瓶才能出这么大的功率,或者3S@2.2AH以上锂电池才适合。

网友:
你的5号电池这么厉害?我也想买几个

网友E:
估计很多人想买楼主的5号电池

网友:
同感,对楼主的电池感兴趣,能连续1个小时输出15W以上的功率
以楼主的数据来说,最大电流1.5A,12V,也就是最大18W的电源输出功率,落到扬声器要15W~20W?
即使算15W,效率也是高得惊人,83%!!!只有D类放大器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很多人想买楼主的5号电池

呵呵,看来我的电池要被扔砖头了.其实,我的系统不是用于正常的音乐播放的,只是间断性的工作,每次工作最多也就5秒左右.间隔1分一次,所以.用质量好一些的电池,完全可以,大家说呢.

网友:
D类才是正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看来我的电池要被扔砖头了.其实,我的系统不是用于正常的音乐播放的,只是间断性的工作,每次工作最多 ...

照此来说,音质没关系,嫌D类成本高的话,用555+全桥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照此来说,音质没关系,嫌D类成本高的话,用555+全桥驱动

问题是楼主连LM1875的外围电路都嫌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楼主连LM1875的外围电路都嫌复杂。

是的,外围电路,越少越好,最好就一个芯片,因为音质实在没有什么要求,能正常发声,没有什么太大的燥声就好,别还有一个原因,因为量只有1000左右,所以,是开钢网,手动刮锡,用镊子一个元件一个贴的,再过回流焊,所以多一个元件,就要由多花不少时间.一个人加工,实在累啊.150片,一面,20个贴片元件(加上芯片),加上回流焊的时间,也得从晚上6点,加工到12点,第二天还得补上插件,也是手工焊,哈.
其本上,TDA7297,已很合用了,外围电路及成本,可惜是双通的.

网友G:
TA2020 D类20W单电源,3.5元   效率高啊,用在电池的场合最好不过了,
TDA7297你接成BTL就得单通了啊,

网友:
用着个D类的模块,外围器件很简单,VMA2015。单通道的,35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TA2020 D类20W单电源,3.5元   效率高啊,用在电池的场合最好不过了,
TDA7297你接成BTL就得单通了啊, ...

TA2020也是立体声的,而且停产N久了。
7297本身就是双BTL。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的支持.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傻瓜175的模块.

网友:
MAX9703,15W,D类,你看看啊,可以申请样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