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如何将字体调大一点

楼主(2012-07-09):
RT
虽然是个小问题,但是不解决也会觉得很困扰
求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别沉啊。。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A:
window---->preferences---->General----->Appearance----->Colors and Fonts------>Text Font
选中右边的Ed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preferences---->General----->Appearance----->Colors and Fonts------>Text Font
选中右边的E ...

设置好了~~ 太感谢你了!!!

网友(2014-05-22):
GOOD! 正好用上 看着难受 放大点 不像KEIL 那么方便 CTRL+中键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有下载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