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掉SDRAM吧!再来个垃圾DDR1代FPGA控制器!

楼主(2012-07-09):
基于上次那个SDRAM控制器的改进版,要求很低,LVCMOS25或者不用改,直接VCCO上2V5就可以和DDR对接,DQS必须要经100欧电阻拉到VRef,否则会因为噪音等导致出错。

补充说明:
读请求发出之后就可以直接返回了——采用队列请求方式的话需要注意只要SDRAM状态输出的读请求为低,即表示DRAM正在处理读指令,就可以继续发新的读请求了。在读完毕之后“数据准备好”会拉高一个周期,表示数据就绪。设计工作带宽是100MHz,16位,266MB/s,读延时等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调节。对于不同的片子,请根据管脚延时计算数据采集的时钟沿。系统采用100MHz和200MHz两个时钟,如果采用DDR寄存器输入输出,则应使用一个时钟。本程序适用于老式的片子,管脚延时要求5ns,这样200MHz下降沿刚好可以采集数据。

网友:
好东西。可惜我用不了。

网友:
不错不错,即使低级的MCU,也可以用即时存储器,那些做示波器的可以试试啊,内存条价格那么便宜了

网友(2012-10-18):
可编程芯片和DDR都不贵。有关技术最值钱。

网友A:
仿真验证都通过了吗?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验证都通过了吗?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版本已经停止维护,现在在整新的DDR控制器,将用IODDRREG来实现DDR操作,带宽将提高到400Mb/s以上,敬请期待。这个模块可以用,但是需要产生两个时钟(1X,2X)。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版本已经停止维护,现在在整新的DDR控制器,将用IODDRREG来实现DDR操作,带宽将提高到400Mb/s以上, ...

关注啊,EP2C8Q能驱动起来吗?

网友(2014-05-19):
引用 楼主:
这个版本已经停止维护,现在在整新的DDR控制器,将用IODDRREG来实现DDR操作,带宽将提高到400Mb/s以上, ...

说好的升级版呢?

网友:
谢谢,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学习的范例

网友(2014-11-17):
能写DDR控制器的都是高人,现在在整SDRAM都搞的一头雾水。

网友:
高大上呵平常pc上的ram都到ddr3了

网友:
高级货,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