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M1628做数码管驱动显示不对

楼主(2012-07-09):
想用这个显示个时钟可是显示怎么是二进制很奇怪那位帮忙看看

楼主:
大虾么给点力帮忙看看

网友:
显示的是二进制是啥意思??

网友:
问题都没表达清楚,让别人怎么给你解答呢?

网友:
//初始化
void InitTM1628()
{
        unsigned char i;
        command(0x00); //设置显示模式,7位13段模式        :这个好像是4位13段模式
        command(0x40); //设置数据命令,采用地址自动加1模式
        command(0xc0); //设置显示地址,从00H开始
        command(0x88); //显示控制命令,打开显示并设置为最亮
        for (i=0;i<7;i++) //清显示
        {
                   SendData(0xff);
        }
        STB=1;
}
实际数据格式与电路有关(共阴管?共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