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卡能接收到sim300驱动的2G手机卡发来的短信吗

楼主(2012-07-09):
RT,我做实验验证了不能,但2G的手机卡能发出短信,3G手机卡接不到。同时,2G的能接收3G发来的短信,2G对2G的收发都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3G的接不到?

楼主:
自己发帖,顶一下。请求高手帮忙。

网友A:
可以收到的呀,你的3G卡如何驱动使用的呢

楼主:
我的3G卡在手机上,2G的装在SIM300模块驱动的那个SIM槽里,(呵呵,不知这样表达对不对,但是是这样安装的,没错)。

楼主:
你方便留一下QQ吗?在线指导我一下,谢谢。

网友B:
请把短信中心设置正确。
能不能收短信和是什么卡有什么关系?卡上存在的不过是IMSI和KI两码对运营商有用而已,与短信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短信中心设置正确。
能不能收短信和是什么卡有什么关系?卡上存在的不过是IMSI和KI两码对运营商有用而 ...

短信中心是默认的,我没有设置。所以问题不在这吧,我把2G手机卡放在手机上,3G手机可收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收到的呀,你的3G卡如何驱动使用的呢

我的3G卡在手机上,2G的装在SIM300模块驱动的那个SIM槽里,(呵呵,不知这样表达对不对,但是是这样安装的,没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信中心是默认的,我没有设置。所以问题不在这吧,我把2G手机卡放在手机上,3G手机可收发到。 ...

都是同一运营商的?不同运营商及区域的卡短信中心都不一样。
3G卡有没有开通基础服务,如语音、短信?另外,卡上要有新空间收短信,不能存满了没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同一运营商的?不同运营商及区域的卡短信中心都不一样。
3G卡有没有开通基础服务,如语音、短信?另 ...

我的2G手机卡是联通的,3G手机卡是电信飞翼的,3G的短信中心我不知道没查出来。这个需要设置?同时把二者按在手机上,相互发接短信可是没问题。所以3G卡有没有开通基础服务,如语音、短信~~应该都设置好了吧?

网友B:
电信3G卡是CDMA啊,不是GSM啊!

你的模块是双模的?

电信卡不能用在GSM设备上是常识啊!

网友A:
请确认 你2G卡发送短信成功,采用pdu格式还是text格式?,看看发送后返回OK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信3G卡是CDMA啊,不是GSM啊!

你的模块是双模的?

我的模块上只按了2G联通得手机卡,3G电信的在手机上按着。这应该没问题吧,问题是我2G的收到3G的信息后回复,3G收不到。不是把3G卡按在模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 你2G卡发送短信成功,采用pdu格式还是text格式?,看看发送后返回OK没有 ...

2G卡发送成功
>
+CMGS:33
OK

楼主:
顺带问一句:simcom sim300删除所有短信的AT指令是什么?我用"AT+CMGD=ALL\r"或"AT+CMGD=\"DEL ALL\"\r"都不对呢?

网友C:
1,2G 模块可以给3G手机发短信 打电话。
2.如果卡内没有短信 ,使用删除命令时候会反馈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G 模块可以给3G手机发短信 打电话。
2.如果卡内没有短信 ,使用删除命令时候会反馈ERROR ...

1.2G 模块可以给3G手机发短信 打电话。是的,我用串口返回也显示发送成功,但是我的3G可就是没接到,为什么?
2.如果卡内没有短信 ,使用删除命令时候会反馈ERROR ...  我想问删除所有短息的AT指令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1.2G 模块可以给3G手机发短信 打电话。是的,我用串口返回也显示发送成功,但是我的3G可就是没接到,为什 ...

1.使用别人的3G手机,比如我的。
2.AT+CMGD="ALL"  好像不是所有模块都支持。

网友B:
把你发的PDU码发上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信3G卡是CDMA啊,不是GSM啊!

你的模块是双模的?

应该是这个原因了,一个C网,一个G网,不同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发的PDU码发上来看下?

看看我的源码,初始化的和发短信的。

网友D:
可能是你的PDU编码错了.短信不知道发到哪去了,用TEXT模式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的PDU编码错了.短信不知道发到哪去了,用TEXT模式试一下.

我不是用的PDU模式,用的是text 英文模式,刚测试了一下个联通3G的通信,成功,没问题。联通3G能接到。电信的还是不行?怎么回事?短信中心?还是其他?我用的2G(按在模块上的)也是联通的。

网友:
        SendString("AT+CMGS=",sizeof("AT+CMGS=")-1);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
        SendASC('"');
        SendString(TelNum,11);                                         //号码
        SendASC('"');

               这里只要"号就好了,不要斜杠.

网友:
还有发送短信内容前不要用延时,要检测返回字符">".它才是你可以发送短信的标志,靠延时是不准确的.

网友D:
1   你的电信的3G卡是用的手机载体还是哪家的模块载体
2 我记得在TEXT模式下,是用AT+CMGD=4,1来删除短信的吧.    对了,用AT+CPMS?查一下,是不是你的电信的3G卡的手机短信内存已经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你的电信的3G卡是用的手机载体还是哪家的模块载体
2 我记得在TEXT模式下,是用AT+CMGD=4,1来删除短信的 ...

电信的3G卡是用的手机载体。

网友D:
电信3G  自己给自己发短信收得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信3G  自己给自己发短信收得到吗?

没试,3G手机卡在3G手机上,2G的(2G手机)给他发短信,能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信3G  自己给自己发短信收得到吗?

能留下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