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TH245+74LVC138 10位数码管驱动,求解答

楼主(2012-07-09):
74LVTH245+74LVC138 10位数码管驱动,数码管有两种(一种是两位的,一种是3位的),下面是器件参数和原理图
1、数码管参数:使用电流:静态:总电流80mA(每段10mA);动态:平均电流4-5mA 峰值电流100mA
2、对于245输出电流:
      Current into any output in the low state, IO:SN74LVTH245A . . . . . . . . . . . . . . .  . . . . . 128 mA
     Current into any output in the high state, IO (see Note 2): SN74LVTH245A . . . .    . . . . . 64 mA
3、138的参数:Input clamp current, IIK (VI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mA
求高手分析:
1、打算每个数码管显示1ms,循环一次是10ms,也就是100hz应该不会闪烁,这样的话245驱动能力能否满足要求,要不要加限流电阻?
2、138会不会烧坏?对于长期工作的可靠性如何?

网友A:
138输出不够吧,加个三极管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8输出不够吧,加个三极管比较保险

138那端是阴极,灌电流

网友A:
手册上是50mA。用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不是静态驱动,平均电流不到50mA。
但是建议还是不要这样用,如何程序有问题或者死机了不就成了静态驱动了。(不过根据经验,也不会那么容易烧坏,只是输出电压超出逻辑电平范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是50mA。用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不是静态驱动,平均电流不到50mA。
但是建议还是不要这样用,如何程 ...

我也是觉得这么做可靠性还是有问题,看来还是加三极管吧

网友:
经典用法都是另加三极管或功率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