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整BL装了REDHAT9,设了网络居然PING不通啊?何解?

楼主(2012-07-09):
(图片)

网友A:
网线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不通?

楼上大哥,我上论坛跟上面的信息一台电脑,要网线不通,我咋向您求教啊?上面的是用的WIN XP下装的VMWARE实现的REDHAT 9

网友:
原来是装的虚拟机。
你网络用的啥方式?桥接?

网友:
虚拟机没设置好?

楼主:
这个虚拟机是07年的时候我装的,好长时间没用了,那时候装好后上网啥的都正常。现在不中了哎。

网友B:
桥接?
ping宿主机可通吗?是否在同一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接?
ping宿主机可通吗?是否在同一网段?

宿主台机:10.2.21.200 255.255.255.0 10.2.21.1
虚拟机IP:10.2.21.201 255.255.255.0 10.2.21.1

网友B:
1.是桥接吗?
2.你的网段有限制上网IP和MAC过滤吗?
3.10.2.21.1是网关吗?虚拟机都不能ping通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桥接吗?
2.你的网段有限制上网IP和MAC过滤吗?
3.10.2.21.1是网关吗?虚拟机都不能ping通网关? ...

1、不是桥接,我只是把这个虚拟机当一台独立的机器使用,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以前能通的时候,可能是在宿主机上装有SYGATE软件。
2、网段上没有这方面限制。
3、从上面的信息可以看出21。1是网关。虚拟机PING不通网关。

网友B:
你换成桥接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成桥接试试吧

谢谢你,虚拟机如何以桥接方式入网?看了上面的网络配置,有DHCP动态分配方式和指定IP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明天现场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虚拟机如何以桥接方式入网?看了上面的网络配置,有DHCP动态分配方式和指定IP方式。。。。 ...

在VBOX里就记得N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看不要紧,一看我的也是桥接方式。。。。

网友A:
如果只上外网,用NAT就够了(略微节约资源)。GUEST在一个虚拟的网段,通过HOST上外网。
如果要跟HOST在同一个网段,用桥接。GUEST就如同一个和HOST在同一个网段的真实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上外网,用NAT就够了(略微节约资源)。GUEST在一个虚拟的网段,通过HOST上外网。
如果要跟HOST在同 ...

苦逼啊我,08年的虚拟机,看了以前的记录,桥接方式,与HOST在同一网段,能上网。而现在,上不了了哦。。。。。应该从哪里入手了?

网友B:
有个疑问:
1.你能ping通宿主机吗?
2.宿主机可以ping通10.2.21.1吗?
3.10.2.21.1网关是一台pc吗?还是其他设备?
4.你是通过adsl拨号的?还是小区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
1.你能ping通宿主机吗?
2.宿主机可以ping通10.2.21.1吗?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答。
从一楼的信息看出,
1、PING不通10.2.21.1;也就PING不通10.2.21.200,而PING LOCALHOST可成立。
2、宿主机要PING不通10.2.21.1,这论坛是没法上的。
3、本机器只是一台局网中的电脑而已,不是网关。
4、本电脑使用单位网络,类似您所说的小区宽带。

网友B:
觉得确认物理连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主要从两方面判断:
1.配置方式;
2.配置参数;

1.linux的配置方式是否已经起作用,重启下系统试试;
2.虚拟机地址是否有效?分配方式:动态,静态?没有被占用吧?更换IP?

网友C:
如果你用VM 确实是有问题 。你GOOG上看看就知道了。 只能使用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VM 确实是有问题 。你GOOG上看看就知道了。 只能使用桥接

可我确实使用的是桥接啊。。。下了SYGATE软件也没有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确认物理连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主要从两方面判断:
1.配置方式;
2.配置参数;

你的每一次回复都能到点上。我08年第一次使用的时候,用的是静态的IP,那时能正常使用。后来这个虚拟机一直放着没用它了,现在为了编译BL重新打开使用,帐号密码也忘记了,用网上的方法给解开了,用root进入的RED HAT9系统,从第一楼的信息来看,貌似网络这个设备没找到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每一次回复都能到点上。我08年第一次使用的时候,用的是静态的IP,那时能正常使用。后来这个虚拟机一 ...

试试ifconfig 看看有什么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ifconfig 看看有什么信息

ifconfig的输出见第一楼,发出336.0b,而接收为0;再看本地Local Loopback,能成功地发送接收26.7Mb.

楼主:
现在已成功激活网络啊,还是上不成网哦。。。。

网友:
你百度一下虚拟机不同网络方式接入的差别就明白了,要想上网还是选桥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已成功激活网络啊,还是上不成网哦。。。。

VM会安装一些服务和设备驱动来使GUEST使用HOST 的资源。看不是不是你长期没使用,有些服务或者驱动被意外的删除了或者禁用了。
实在不行你可以重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M会安装一些服务和设备驱动来使GUEST使用HOST 的资源。看不是不是你长期没使用,有些服务或者驱动被意外 ...

重装一次LINUX,死的心都有。。。。长期没用,它还会自己关服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装一次LINUX,死的心都有。。。。长期没用,它还会自己关服务啊。。。。 ...

我是指重装V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重装VM

VM又不是不能用,重装估计也这样,应该是设置上的事情。

PS:按您的思路重装了一下,加载上原来的REDHAT9,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VM又不是不能用,重装估计也这样,应该是设置上的事情。

PS:按您的思路重装了一下,加载上原来的REDHAT9 ...

你的设置:
1. GUEST网络使用桥接方式
2. GUEST使用静态IP,和HOST在同一网段(IP设置没问题)
如果没有防火墙干扰,VM安装在HOST中的网络服务和驱动也没有问题,那GUEST和HOST就应该ping得通。

要不尝试最新版的vbox,应该可以使用VM的硬盘镜像

网友E:
redhat9这么老的系统还拽出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dhat9这么老的系统还拽出来干嘛……

呵呵,你现在用的啥LINUX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现在用的啥LINUX啊?

Debian  6.0 stable.
Ubuntu 11.04
都用上3.x的内核了。
实时性比RH9的2.4x内核好的多~
rgwan@rgwan-desktop:~$ uname -a
Linux rgwan-desktop 3.0.0-16-generic-pae #29-Ubuntu SMP Tue Feb 14 13:56:31 UTC 2012 i686 i686 i386 GNU/Linux
rgwan@rgwan-desktop:~$ ^C
rgwan@rgwan-desktop:~$

网友B:
楼主,你的虚拟机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虚拟机好了吗?

目前只要用编译工具,上网放着没管它了,搞不定。。。谢你啊。

网友B:
不谢啊。。。
是不是你电脑上装了什么软件了,影响虚拟机的网络了?实在不行,换台电脑装下vm,然后把redhat的镜像文件(估计得有几十G的大小吧)拷过去在那个电脑上运行试试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谢啊。。。
是不是你电脑上装了什么软件了,影响虚拟机的网络了?实在不行,换台电脑装下vm,然后把redhat ...

我的REDHAT9也就1G多点,没装啥别的东东,哪有10几个G那么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