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字体的贰在不同大小时,有时一画,有时两画

楼主(2012-07-09):
一个惊天的秘密有图为证

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不明白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什么意思?

楼主:
注意” 贰“了吗

网友A:
16X16字体和12X12字体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X16字体和12X12字体的差别?

再差别 也不能是错别字吧

网友:
确实有点二...

网友:
小子少了一横?
【贰】

网友B:
应该就是五楼说的原因
刚在在浏览器中试了下,把字体放大就正常了

网友C:
记得以前有版二元人民币上的这个字也少了一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五楼说的原因
刚在在浏览器中试了下,把字体放大就正常了

在 运行 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有版二元人民币上的这个字也少了一横

阁下有 吗 上图

网友B:
试过了,就是字体小了就那样。
你可以在回复窗口里试试,也一样的。
逐渐放大,那个一横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就是字体小了就那样。
你可以在回复窗口里试试,也一样的。
逐渐放大,那个一横就出来了 ...

反正就是贰

网友:
12*12的字好多都这样,显示不下,只能是个大概.

网友:
根本就不算是错别字,所以正常的汉字应该为16*16比较合适
你自己可以在纸上画一个12*12或更小的点试试,一些比划就很正常的重叠了

网友:
难道你没发现“真”也少了一横吗

网友:
字体太小的话就要简化一些笔画,不然就显示成一坨,看不清了
LZ可以在记事本里比较一下,微软雅黑字体,五号和小五号的“贰”的区别
还有很多字都是这样,比如 憨

网友D:
字很小的话,点阵字有些比较复杂的字不可能完全显示,所以就故意少写一些笔划。
微软操作系统里面显示时,大多都用点阵字体。

这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楼主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标题党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字很小的话,点阵字有些比较复杂的字不可能完全显示,所以就故意少写一些笔划。
微软操作系统里面显示时,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例子太好了。。。。。
呵呵

网友:
看标题这么强,原来是字体大小不同的问题。

网友:
以前palm的PDA上,中文12×12,和楼主位一样,就是会少一些笔划的,很正常,能看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有版二元人民币上的这个字也少了一横

好像不是少一横,二是那个两横写在了那长横的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