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关于MSP430 launchpad 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7-09):
问题一:
按键 是P1.3口;P1.0,和p1.6是两个LED灯;就是按键不太会!环境是IAR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0;i>0;i--)
      for(j=200;j>0;j--);
}//延时
void delay1(void)
{ unsigned int k;
  for(k=5000;k>0;k--);
}//按键延时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41;
  P1DIR  |=0X08;
  P1OUT |=0x08;

   if(P1IN!=0x08)  //高手,这里对不对?
   {delay1();
     if(P1IN!=0x08)
     {
      while(1)
        {
         P1OUT |=0x40; P1OUT &=~0x01;
         delay();
         P1OUT &=~0x40; P1OUT |=0x01;
         delay();
        }

     }
   }
}
问题二:关于中断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6;

  P2IE |= BIT0;
  P2IES |= BIT0;
  P2IFG &= ~BIT0;

  _EINT();
  LPM4;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void)
{
  P1OUT ^= BIT6;
  P2IFG &= ~0x01;
}
请你们帮忙看看

网友A:
按键就跟流水灯一样,只是你要往里读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就跟流水灯一样,只是你要往里读数据。

我对那个launchpad都无语了,怎么编都编不出! 唉

网友:
有什么好无语的0 0,肯定你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P1IN!=0x08 对不对我忘了,但我能肯定的是:不保准。
对任何量,如果只判断一位或者特定几位,一定要用AND将不必要的位掩去后再作判断,不可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IN!=0x08 对不对我忘了,但我能肯定的是:不保准。
对任何量,如果只判断一位或者特定几位,一定要用AND ...

谢谢你,问题已经成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