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读懂TI芯片实物的型号(芯片上方只标了一些编号)

楼主(2012-07-09):
芯片是TI的。。
芯片上方只写了编号,如何找他的具体型号呢??

比如说芯片上写着56161,1AT,A5X7,那他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呢??如何读懂呢?

感激不尽。。

网友A:
什么封装?5616好像是12bitDAC,你查查TLV5616和样品是否符合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封装?5616好像是12bitDAC,你查查TLV5616和样品是否符合

我之前也有过这个判断,但是不敢妄下结论,担心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啊~~~~~~~~~~~~

不好意思。图现在没有。。

是一个SOP8封装,
第一行写着56161,第二行是1AT,第三行是A5X7。

网友C:
应该是5616I
Device Name  Description  Marking
TLV5616ID 12-Bit, 3 us DAC, Serial Input, Pgrmable Settling Time/Power Consump., Voltage O/P Range=2x VRef. 5616I
TLV5616IDG4 12-Bit, 3 us DAC, Serial Input, Pgrmable Settling Time/Power Consump., Voltage O/P Range=2x VRef. 5616I
TLV5616IDR 12-Bit, 3 us DAC, Serial Input, Pgrmable Settling Time/Power Consump., Voltage O/P Range=2x VRef. 5616I
TLV5616IDRG4 12-Bit, 3 us DAC, Serial Input, Pgrmable Settling Time/Power Consump., Voltage O/P Range=2x VRef. 5616I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5616I
Device Name  Description  Marking
TLV5616ID 12-Bit, 3 us DAC, Serial Input, Pgrmable S ...

感激不尽。。的确是5616I。。。。感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封装?5616好像是12bitDAC,你查查TLV5616和样品是否符合

的确是5616I。。。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