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83电子罗盘,不校准的话没法用啊!!

楼主(2012-07-09):
刚做了个5883测指向的小板,发现指向正北的时候,三轴输出是 -158        -41        427

发现顺时针转一圈时,x y以正弦方式变化,z基本不变

疑问:1.这个正弦应该是个正圆,但是实测结果也差太大了点儿。

2.z轴磁场分量应该基本为0吧?为何会有400多的磁场分量~~~~~即使考虑到有磁倾角,这个值也太大了点~

这个采样值完全没法用,难道每个产品出厂前真得严格校准吗?

测试结果文档:

网友:
周围的电流呢???

楼主:
只是2cm x 2cm的传感器小板子,附近没有大功率东西。

楼主:
最奇怪的是,z轴为何有那么大的测量值

网友:
Z轴基本不变是正常的,不可能是0,偏多少不用管,只要基本不变就行

网友:
用不着多大电流, 地磁本身分量也不是很大.

网友A:
Lz应该再多检查一下自己的板子设计
我之前用的时候,采样率到100sps(已经过采样了),原地转圈,x和y的曲线是很好看的正弦曲线

网友:
还有,建议找5843的资料看,比5883的多且详细,东西是基本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应该再多检查一下自己的板子设计
我之前用的时候,采样率到100sps(已经过采样了),原地转圈,x和y的曲 ...

谢谢楼上啦,你们测的时候,Z轴也那么大吗?(比XY最大值都大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啦,你们测的时候,Z轴也那么大吗?(比XY最大值都大很多)

大很多的话......
你是不是在芯片底下也有走线啊??要不就是四周的元件离芯片很近吧??

网友:
关于地磁和加速度计的校正,其实有很多人写了校准的,仔细找找,如果自己不是主要研究这个,没必要看的太多,
http://blogs.freescale.com/2011/ ... 8451-sensor-fusion/

网友(2019-05-23):
引用 网友A:
大很多的话......
你是不是在芯片底下也有走线啊??要不就是四周的元件离芯片很近吧?? ...

请问芯片在toplayer,但是相同位置的bottomlayer有走线,这样也会干扰到吗?

网友:
我用过一个模块,室内室外方向都不一样。肯定是室内电磙干扰,手机都一样不准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