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V9650图象好多横线问题

楼主(2012-07-09):
小弟有个问题:
我用OV9650采样CIF的YUYV数据,但发现有好多横线,这是电源问题还是配置呢请问?

网友A:
先查电源 再查配置,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电源 再查配置,都有可能

我测了3个电源的纹波在30mV左右,这可以满足的吧?
看来更需要检查配置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暗了??

我那时背光照,可能是会有点暗,我现在想解决那个横线的问题.

网友:
你晚上拍的。估计是晚上光线的原因,
楼主说详细点,也不说自己代码的实现,就贴个图,很难说,如果是直接刷数据到LCD显示的,那就应该是和LCD的 场行没对应上,一般晚上效果是差很多,但是不会有条纹,一般只是模糊暗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查电源 再查配置,都有可能

500W的 CF5642C-V1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W的 CF5642C-V1喔

LZ那个和我的CF5642C-V1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