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035下载仿真问题

楼主(2012-07-09):
F28035芯片,XDS100v1 USB仿真器,下载仿真程序时一直出现这样的错误界面,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你这个截图谁能看得清啊?

楼主:
图片点击查看会变大的,不过后来问题排除了。原因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是.ccxml配置文件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点击查看会变大的,不过后来问题排除了。原因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是.ccxml配置文件不对。 ...

这个是CMD文件选择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