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09):
       不知道怎么回事,由于关闭了系统还原,又修改过"服务",所以不知道到底什么引起的这个bug.

开机什么的正常,用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text文件中中文字乱码,然后鼠标经过那里那里的所有文字消失,包括警告窗的文字,最后文字全部消失,只剩下图标,接着只能重启系统了.

楼主:
有人说是字库的问题,可是最近我没有动过字库啊

网友A:
中标了吧,先杀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标了吧,先杀杀看

好像没有啊,杀毒软件没有提示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内存条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啊,杀毒软件没有提示

升级杀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内存条坏了

xieixe woshishi

网友C:
1、还是建议先下个NOD32杀杀毒;
2、GOUST修复;
3、不行就GOUST系统还原;
4、再不行就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还是建议先下个NOD32杀杀毒;
2、GOUST修复;
3、不行就GOUST系统还原;

谢谢,打算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