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驱小车直线行走控制

楼主(2012-07-09):
手头有个四驱的小车,听说由于四路减速电机即便是给同样占空比的pwm,速度也是不同的,想加入pid闭环控制,但没有任何经验,比例,积分,微分的这几个参数该怎么设?大概在什么范围?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走直线挺难的,即使你能控制每一个轮精确转过同样的圈数,也不一定能走出直线来
因为每一个轮与地面的摩擦力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直线挺难的,即使你能控制每一个轮精确转过同样的圈数,也不一定能走出直线来
因为每一个轮与地面的摩擦 ...

这个。。。。大概是直线就行。不要偏得太明显就行。
主要是PID这些个参数大概范围不知道。

楼主:
PID调节经验总结
PID控制器参数选择的方法很多,例如试凑法、临界比例度法、扩充临界比例度法等。但是,对于PID控制而言,参数的选择始终是一件非常烦杂的工作,需要经过不断的调整才能得到较为满意的控制效果。依据经验,一般PID参数确定的步骤如下[42]:
(1)        确定比例系数Kp
确定比例系数Kp时,首先去掉PID的积分项和微分项,可以令Ti=0、Td=0,使之成为
纯比例调节。输入设定为系统允许输出最大值的60%~70%,比例系数Kp由0开始逐渐增大,直至系统出现振荡;再反过来,从此时的比例系数Kp逐渐减小,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比例系数Kp,设定PID的比例系数Kp为当前值的60%~70%。
(2)        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i
比例系数Kp确定之后,设定一个较大的积分时间常数Ti,然后逐渐减小Ti,直至系统出现振荡,然后再反过来,逐渐增大Ti,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Ti,设定PID的积分时间常数Ti为当前值的150%~180%。
(3)        确定微分时间常数Td
微分时间常数Td一般不用设定,为0即可,此时PID调节转换为PI调节。如果需要设定,则与确定Kp的方法相同,取不振荡时其值的30%。
(4)        系统空载、带载联调
对PID参数进行微调,直到满足性能要求。

论坛里看到的帖子,好多不懂的,什么是系统震荡,怎么看出来呢。对小车来说,是不是电机的抖动?

网友B:
走直线指的是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直线指的是寻线?

不巡线,就简单的直走。巡线的话还可以稍调整,但简单的直走,没有参照的话,貌似只能采用闭环的控制,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难度跟叫你闭着眼睛走直线没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巡线,就简单的直走。巡线的话还可以稍调整,但简单的直走,没有参照的话,貌似只能采用闭环的控制,不 ...

真心没什么办法,你可以试试加个码盘,计数,这样的话误差就是摩擦力和你轮子直径的差~

楼主:
恩,是的。我现在在4路电机都加了码盘,测速。然后反馈之后调整他们的占空比,尽量让4路电机速度相同。

楼主:
只是在闭环反馈方面不太懂,没有经验。

楼主:
PID 的程序是有的,参数方面的设定无从下手啊

网友C:
加个陀螺仪有点效果,以前做过

网友D:
搞那么复杂,还不如加个电子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陀螺仪有点效果,以前做过

好复杂 简单点的有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复杂 简单点的有吗?

加速度传感器我想后面用在姿态控制上,比如走跷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那么复杂,还不如加个电子罗盘

好复杂 简单点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陀螺仪有点效果,以前做过

用加速度传感器是什么思路呢?走直线,怎么控制呢?比如要沿x 走,如果y轴方向有加速度,那么肯定是走偏了。然后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复杂 简单点的有吗?

电子罗盘跟加速度没什么大差别.. 就是计算车头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罗盘跟加速度没什么大差别.. 就是计算车头角度

恩,主要是在闭环这块,我想用pid 的控制算法,在pid调试方面有什么好的思路,对于小车来说,参数大概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参数范围没法说,得你去测试

网友E:
嗯,加一个陀螺仪,然后利用它来进行转角的检测,然后就是考虑如何协调轮子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加一个陀螺仪,然后利用它来进行转角的检测,然后就是考虑如何协调轮子的事情了。 ...

另外,还想测行驶的距离,如果该用陀螺仪的话,可以实现吗?我知道用码盘的话,可以测速,然后可以准换成行驶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想测行驶的距离,如果该用陀螺仪的话,可以实现吗?我知道用码盘的话,可以测速,然后可以准换成 ...

测行驶距离还是码盘好,简单方便。拖个鼠标也可以,以前这么干过。

网友F:
学一下自动控制原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加个陀螺仪有点效果,以前做过

要个灵敏度高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一下自动控制原理吧

在看了,不过要到大三才有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要个灵敏度高的才行

的确,那次用的铁壳子的,好像3000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那次用的铁壳子的,好像3000块吧。

好贵啊。。。。。表示我的加速度传感器也才30块

网友(2014-12-19):
楼主,直线小车做的怎么样啊,我想用三轴加速度,你看行不?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闭环是什么,PID是是啥,P是什么作用,I是什么作用,D是什么作用,所以还是先下个文章看看吧,没有固定的范围,不同的系统,不同的机械,参数都不同,并且不一样得很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