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LDO的输入是开关电源的输出,那么LDO的输出纹波是否.....

楼主(2012-07-09):
如果LDO的输入是开关电源的输出,那么最后的输出纹波(LDO的输出)是否会有所改善?
现在的开关电源纹波一般都在50mv-100mv,这么大一个纹波对于微弱信号测量(如uV级别的测量)会有什么影响?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会,但是PSRR看带宽的,高频的部分很难除干净。

uV级电压测量这个话题太沉重了,如果是交流信号的话还有点可能;直流信号除非前段调制,不然温度,宇宙射线等等是你的敌人....

纹波对信号的影响具体要看你信号的带宽以及纹波带宽之间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但是PSRR看带宽的,高频的部分很难除干净。

uV级电压测量这个话题太沉重了,如果是交流信号的话还有点 ...

估计说uv的精度或者分辨吧。不过nv表也有公司能做不是

网友:
看来得将信号放大后进行测量,这样区分开干酪

网友:
mV信号测量都很麻烦,更何况uV级别的测量

网友:
2级LDO,留足压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说uv的精度或者分辨吧。不过nv表也有公司能做不是

很多焊点的热电动势就不止1uV

uV放大到ADC能识别的增益如此之大,以至于运放的噪声也被放大到不能忽略的地步。

还要考虑各种漂移:放大器的温飘,电阻的温飘,电阻的老化漂移,基准的漂移。

只有真正做过这个领域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痛苦,所以我一看到uV级的信号就说这个话题太沉重,不适合放在论坛上说。

分辨率或者稳定性做到nV的电路估计国内还有人能做出来, 精度做到nV的我还真觉得国内还没人能弄个哪怕是prototype出来看看,不说别的,拿什么东西来定标和校准都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焊点的热电动势就不止1uV

uV放大到ADC能识别的增益如此之大,以至于运放的噪声也被放大到不能忽略的 ...

精度到nv太过分了 agilent 34420a才分辨到100pv。 的确一般人,折腾下uv的精度就差不多了,全球也没多少搞到这个机别的

楼主:
UV级别的测量的确太沉重了,呵呵,大家讨论讨论倒是没关系,至于做不做那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但是PSRR看带宽的,高频的部分很难除干净。

uV级电压测量这个话题太沉重了,如果是交流信号的话还有点 ...

LDO输出纹波还是要看psrr,那么如果ldo的输入是开关电源的输出,那么这个纹波一般的频率应该是几百khz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DO输出纹波还是要看psrr,那么如果ldo的输入是开关电源的输出,那么这个纹波一般的频率应该是几百khz吧 ...

纹波出现频率跟你DC/DC的斩波频率一样,但是带宽就高的多。

被LDO的PSRR留下的是斩波方波中的高频分量,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它们出现在斩波方波的上升/下降沿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出现频率跟你DC/DC的斩波频率一样,但是带宽就高的多。

被LDO的PSRR留下的是斩波方波中的高频分量, ...

那这个高频分量基本就很难去除了,对LDO输出有啥影响?

网友:
没啥问题,低速ADC采不到高频噪声。

测量电平的话,dc噪声才是你最大的敌人。

网友C:
ldo在100khz以上抑制效果不好 加磁珠 用PSRR高的运放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在100khz以上抑制效果不好 加磁珠 用PSRR高的运放放大

兄弟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吗?磁珠在100khz时的阻抗是多少呢?貌似都是定义在100mhz时的阻抗

网友:
锁相放大器用于uv,nv信号,不过的确在工艺上的内容比电路上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吗?磁珠在100khz时的阻抗是多少呢?貌似都是定义在100mhz时的阻抗 ...

整流管管脚套磁珠对付尖峰很有效 硬开关的电源很难抑制

网友:
电源是拿来用的,与其纠结于LDO的psrr,不如从设计角度多考虑一下。

开关电源能否用于uV级信号的测量,关键还是二楼说的信号频率和带宽,如果做仪表输入从DC~nMHz,电源上是要非常小心。
对于频率、带宽有限的信号测量,则情况简单的多。
比如对于频率为100k的电源噪声,电源线串联一个15欧的电阻,然后对地接一个0.1u的电容,就能把这个噪声降低6dB
同理,即使电源不处理,如果信号是低频信号,并且放大器的PSRR又足够的情况下,在ADC输入端用一个简单的RC滤波,同样可以有非常大的抑制。

网友:
LDO对高频几乎没什么能力抑制的!!

网友(2012-12-23):
很多大神的样子。。。。

网友:
pa都做出来了

网友:
加clc滤波应该有效。。。

网友(2014-05-03):
学习一下,uV没想过

网友:
从原理上讲开关电源后面加各种滤波都可以降低纹波(包括LDO),但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由于辐射的原因布线和结构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导致纹波再次出现,也许你的电路上纹波已经足够小啦,可你的测量电路却会引入了纹波。
脱离开信号的频率特性谈测量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通用仪表和解决具体问题的难点也不是一回事。如同从初中就讲电路,到大学也讲。考虑的问题越多就越难,当实际问题能在特定条件下被抽象出来的时候就简单啦。

网友(2014-09-10):
楼主你这个话题好沉重,DCDC电源整uv级别测量。对于这么沉重的话题,我只想说,我目前也在折腾...只不过我只求能到100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