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小弟菜鸟!!!!!

楼主(2012-07-09):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adwr=P3^6;
sbit adrd=P3^7;
uchar a,flag1,flag2,num1,flag_on,ad_val;
float ad_vo;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

void delays(uint x)
{
        uint c,b;
        for(c=x;c>0;c--)
                for(b=110;b>0;b--);
}

void init()
{
        TMOD=0x2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0xfd;
        TL1=0xfd;
        TR1=1;
        ET0=1;
        SM0=0;
        SM0=1;
        REN=1;
        EA=1;
        ES=1;

}
void display(uchar value)
{
        uchar bai,shi,ge;
        bai=value/100;
        shi=value%100/10;
        ge=value%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s(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s(5);
}
uchar get_ad()
{
        uchar adval;
        adwr=1;
        _nop_();
        adwr=0;
        _nop_();
        adwr=1;
        P1=0xff;
        adrd=1;
        _nop_();
        adrd=0;
        _nop_();
        adval=P1;
        adrd=1;
        return adval;
}
void main()
{
        init();
        wela=1;
        P0=0xfe;
        wela=0;

        while(1)
                {
                        if(flag2==1)
                                {
                                        flag2=0;
                                        ES=0;
                                        TI=1;
                                        switch(flag_on)
                                                {
                                                        case 0:puts("Turn on ad!\n");
                                                                        TR0=1;
                                                                        break;
                                                        case 1:puts("Turn off ad!\n");
                                                                        TR0=0;
                                                                        break;
                                                        case 2:puts("ERROR!\n");
                                                                        break;
                                                }
                                        while(!TI);
                                        TI=0;
                                        ES=1;

                                }
                                if(flag1==1)
                                        {
                                                flag1=0;
                                                ad_val=get_ad();
                                                ad_vo=(float)ad_val*5.0/256.0;
                                                ES=0;
                                                TI=1;
                                                printf("The volag is %fV\n",ad_vo);
                                                while(!TI);
                                                TI=0;
                                                ES=1;

                                        }
                        display(ad_val);
                }
        LESSON1-4.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ESSON1-4.C(20): error C202: 'c':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21): error C202: 'c':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22): error C202: 'b':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4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ESSON1-4.C(44): error C202: 'bai':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45): error C202: 'bai':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46): error C202: 'shi':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47): error C202: 'ge':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50): error C202: 'bai':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59): error C202: 'shi':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68): error C202: 'ge':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78): error C202: 'adval':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89): error C202: 'adval':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91): error C202: 'adval':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4.c - 15 Error(s), 0 Warning(s).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我找不到啊,求指教

楼主:
大神指教啊,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LESSON1-4.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141行靠近;号等我位置语法错误
LESSON1-4.C(20): error C202: 'c': undefined identifier
  ‘C’  未定义
自己好好找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SSON1-4.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141行靠近;号等我位置语法错误
LESSON1-4.C(20): ...

但是真的找不到啊,大神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B:
楼主把你的那个宏定义后面的分号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你的那个宏定义后面的分号去掉

啊,我二了,谢谢了,哈哈,好可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