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记事本都可以写贪吃蛇游戏

楼主(2012-07-09):
在一个网上看到的,据说在XP系统下可以运行,我试过不行,一闪而过,大家可以试一下,
汇报一下结果:

先打开一个记事本  复制以下代码 粘贴到记事本里,然后保存为.bat 的后缀名,代码如下:

@more /e +1 "%~f0"|debug&goto:eof
E100 50 55 8B EC C7 46 02 00 B8 5D 07 0E 1F B9 FF 0F
E110 F3 AB BE 77 02 BF AA 00 E8 06 01 83 EF 04 89 3E
E120 81 02 BF C8 00 B8 05 0A B1 08 81 C7 9A 01 AB E2
E130 F9 33 FF B1 50 B8 1F 0C F2 AB BF 00 0F B1 50 B8
E140 1E 0C F2 AB 33 FF B1 18 B8 10 0C 26 89 05 81 C7
E150 A0 00 E2 F7 BF 9E 00 B1 18 B8 11 0C 26 89 05 81
E160 C7 A0 00 E2 F7 BD 00 00 B5 03 C7 06 8B 02 BC 07
E170 E8 11 00 E8 B4 00 EB F8 BE 6D 02 BF BC 07 90 E8
E180 9F 00 CD 20 BE 8B 02 8B 1C 90 90 53 3E 03 9E 83
E190 02 26 8B 07 3C 01 74 E0 3C 10 74 DC 3C 11 74 D8
E1A0 3C 1E 74 D4 3C 1F 74 D0 3C 05 75 03 E8 3C 00 89
E1B0 1C 90 90 26 C7 07 02 0E 5B 89 5C 02 90 83 C6 04
E1C0 90 8A CD FE C9 74 23 FF 34 90 90 8B 7C FE 90 89
E1D0 3C 90 90 B8 01 1E AB 8F 44 02 90 83 C6 04 90 FE
E1E0 C9 75 E4 8B 7C FE 90 33 C0 AB C3 FE C5 79 02 EB
E1F0 87 26 C7 07 00 00 8B FB 83 C7 5A 81 FF 00 0F 72
E200 06 8B FA 81 E7 00 0F 26 C7 05 05 0A 8B 3E 81 02
E210 26 80 3D 39 72 07 26 C6 05 30 83 EF 02 26 FE 05
E220 C3 B4 0D AC AB 3C 00 75 FA C3 53 51 B4 00 CD 1A
E230 83 C2 04 8B DA CD 1A 3B D3 72 FA 59 5B E4 60 3C
E240 4B 90 90 75 03 BD 00 00 3C 4D 90 90 75 03 BD 02
E250 00 3C 48 90 90 75 03 BD 04 00 3C 50 90 90 75 03
E260 BD 06 00 3C 01 90 90 75 03 E9 0C FF C3 47 61 6D
E270 65 20 4F 76 65 72 00 53 63 6F 72 65 3D 30 30 30
E280 00 00 00 FE FF 02 00 60 FF A0 00 E2 85 C2 74 1E
G=100
Q

网友:
无语了,什么叫做记事本可以运行贪吃蛇?
这是在记事本里运行的么?
直接利用debug生成的汇编程序运行的,与记事本有什么关系?
无语!
这有什么奇怪的,?
大惊小怪~

网友:
LS激动了,没学过8086/汇编的人基本都不懂debug的。
可以试试能不能把它改成能工作的。

网友:
删除干扰码后确实如图片效果

网友:
先打开一个记事本,复制以下代码 粘贴到记事本里,然后保存为.bat 的后缀名
正常代码如下(按 ↑ → ↓ ← 控制方向,死亡后自动关闭):

@more /e +1 "%~f0"|debug&goto:eof
E100 50 55 8B EC C7 46 02 00 B8 5D 07 0E 1F B9 FF 0F
E110 F3 AB BE 77 02 BF AA 00 E8 06 01 83 EF 04 89 3E
E120 81 02 BF C8 00 B8 05 0A B1 08 81 C7 9A 01 AB E2
E130 F9 33 FF B1 50 B8 1F 0C F2 AB BF 00 0F B1 50 B8
E140 1E 0C F2 AB 33 FF B1 18 B8 10 0C 26 89 05 81 C7
E150 A0 00 E2 F7 BF 9E 00 B1 18 B8 11 0C 26 89 05 81
E160 C7 A0 00 E2 F7 BD 00 00 B5 03 C7 06 8B 02 BC 07
E170 E8 11 00 E8 B4 00 EB F8 BE 6D 02 BF BC 07 90 E8
E180 9F 00 CD 20 BE 8B 02 8B 1C 90 90 53 3E 03 9E 83
E190 02 26 8B 07 3C 01 74 E0 3C 10 74 DC 3C 11 74 D8
E1A0 3C 1E 74 D4 3C 1F 74 D0 3C 05 75 03 E8 3C 00 89
E1B0 1C 90 90 26 C7 07 02 0E 5B 89 5C 02 90 83 C6 04
E1C0 90 8A CD FE C9 74 23 FF 34 90 90 8B 7C FE 90 89
E1D0 3C 90 90 B8 01 1E AB 8F 44 02 90 83 C6 04 90 FE
E1E0 C9 75 E4 8B 7C FE 90 33 C0 AB C3 FE C5 79 02 EB
E1F0 87 26 C7 07 00 00 8B FB 83 C7 5A 81 FF 00 0F 72
E200 06 8B FA 81 E7 00 0F 26 C7 05 05 0A 8B 3E 81 02
E210 26 80 3D 39 72 07 26 C6 05 30 83 EF 02 26 FE 05
E220 C3 B4 0D AC AB 3C 00 75 FA C3 53 51 B4 00 CD 1A
E230 83 C2 04 8B DA CD 1A 3B D3 72 FA 59 5B E4 60 3C
E240 4B 90 90 75 03 BD 00 00 3C 4D 90 90 75 03 BD 02
E250 00 3C 48 90 90 75 03 BD 04 00 3C 50 90 90 75 03
E260 BD 06 00 3C 01 90 90 75 03 E9 0C FF C3 47 61 6D
E270 65 20 4F 76 65 72 00 53 63 6F 72 65 3D 30 30 30
E280 00 00 00 FE FF 02 00 60 FF A0 00 E2 85 C2 74 1E
G=100
Q

网友:
确实可以运行,实际上是一些汇编语言的机器码

网友:
可以运行耶

网友:
这里记事本就是个编辑文字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