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怎么收码?

楼主(2012-07-09):
在通话过程中,如果对方按了个键,gsm模块怎么能得到对方的按键值呢?请指点

网友A:
好像GSM模块(如西门子TC35i)有一个音频输出引脚TOut,当发送方按下一个按键时,接收方GSM模块TOut引脚会输出一个双音多频(DTMF)信号,将该信号连接到专门的DTMF解码芯片(例如MT8888)解码,单片机通过普通I/O读出相应按键值,从而可知发送方按下那个按键。
附件是我读书时和同学一起动手做的一个基于GSM的远程语音控制系统的简单原理图,呵呵,我们当初只是学习学习。

PS:不知道我上面说得对不对, 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GSM模块(如西门子TC35i)有一个音频输出引脚TOut,当发送方按下一个按键时,接收方GSM模块TOut引脚会 ...

如果你的主CPU有足够的处理能力,也可以用AD采样音频口的数据,然后自己计算DTMF的键值。
以前有人讨论过,查一下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5717-1-1.html

网友:
WAVECOM模块有指令可以配置的。如果配置了,在通话过程中对方按了键,这边模块就会输出到串口的。

网友:
这个功能比较普及了,GU900D模块,除了DTMF语音识别外,还可以做语音呼叫中心,就是根据对方的按键提示设定回放相应的语音提示信息,这个更加强大。

网友:
有没有音频部分的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