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侠有这种串口12864液晶的资料呢

楼主(2012-07-09):
买了好久了。一直不知道怎么驱动呢

网友:
关键是得知道是什么驱动芯片

楼主:
问题是拆不下来啊。安装的太牢了,就算拆下来,估计也就over了

网友A:
试试看,能用你就拿去自己改一改

网友:
这个、、网上应该可以百度得到吧

网友:
HJ12864?
JLX128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能用你就拿去自己改一改

谢谢。好像不行唉

网友B:
看样子像是SPI的。。。试试我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是SPI的。。。试试我这个吧

你好,用你的程序显示了,不过好像是镜面效果,可否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呢

网友C:
境面效果?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境面效果?是啥?

不能上传图片了。那种效果就是把字写在玻璃上,然后从底下看的那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7565   spi

嗯,很像

网友C:
液晶,不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额。。那样是地址映射的问题了  你修改下就ok了,或者直接替换那个图片的编码。。反正你那液晶不带字库的吧

网友:
x/y 轴 坐标对称设定问题,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那样是地址映射的问题了  你修改下就ok了,或者直接替换那个图片的编码。。反正你那液晶不带字库的 ...

用什么命令呢。最好有个手册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