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vr32uc3b0256中的编程 需要学过什么???

楼主(2012-07-10):
我玩过51 跟atmega16,怎么感觉看傻孩子写的pm那一章后面的编程很吃力,特别是到数据结构哪里???

网友A:
你对结构体、指针是不是用的不多?

网友:
学好C语言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结构体、指针是不是用的不多?

  经过这些时间狂看c基本上差不多了,还有几点不明白。                       #define avr32_PM (*((volatile avr32_pm_t* )AVR_PM_ADDRESS))怎么实现你说的功能的,主要是volatile这个函数不太明白,操作寄存器位域定义时,冒号后表示相应的位数是吧??但这个c语法没见过怎么??
电源接口的那个结构体里面,定义了许多共同体,为什么可以作为成员直接那样引用??
呵呵 现在对api还是不是很明白,那些有一定功能的函数,在哪个地方定义的??
有点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这些时间狂看c基本上差不多了,还有几点不明白。                       #define avr32_PM (*((vol ...

以你问的来看,你的C语言不是差不多,是差很多。volatile你能说成函数,说明你连C语言的三十多个关键字都没记完,还敢说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这些时间狂看c基本上差不多了,还有几点不明白。                       #define avr32_PM (*((vol ...

你熟悉的是普通C语言,但是嵌入式对C语言知识的要求更高一些。你要着重学习:
位操作、结构体、位段、指针、宏技巧、多文件工程结构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熟悉的是普通C语言,但是嵌入式对C语言知识的要求更高一些。你要着重学习:
位操作、结构体、位段、指 ...

你好 我在看例子的时候遇到下面这句里面的 出现了bsp说FOSC0和OSC0_STARTUP中 我就郁闷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在网上查的bsp说是扳级升级包,可我还是不理解他在这里是干什么用的,可以给解释一下吗,

void local_start_pll0(volatile avr32_pm_t* pm)
{
//直接选择OSC0上的晶振作为系统主时钟,FOSC0和OSC0_STARTUP都在BSP中定义
pm_switch_to_osc0(pm, FOSC0, OSC0_STARTUP);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在看例子的时候遇到下面这句里面的 出现了bsp说FOSC0和OSC0_STARTUP中 我就郁闷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 ...

貌似当时我学的时候只管函数怎么用了,没有深究,惭愧……

网友:

大湿们都回了,你要先学习C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在看例子的时候遇到下面这句里面的 出现了bsp说FOSC0和OSC0_STARTUP中 我就郁闷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 ...

bsp经过讲解我大体已经明白了,就是程序与硬件之间的一层封装是吧。

我想想问的是

我设置12的倍数的频率会,因为fosc是12,是不是就表明外部晶振我们用的是12m的 如果外部晶振该了他就可以改吗??
例如设置66m的怎么设置 是先换外部晶振 再该数值吗
//设置(CPU)HSB/PBA/PBB的总线分频 */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傻孩子 可以跟我说一下 你的qq吗 方便聊天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熟悉的是普通C语言,但是嵌入式对C语言知识的要求更高一些。你要着重学习:
位操作、结构体、位段、指 ...

bsp经过讲解我大体已经明白了,就是程序与硬件之间的一层封装是吧。

我想想问的是

我设置12的倍数的频率会,因为fosc是12,是不是就表明外部晶振我们用的是12m的 如果外部晶振该了他就可以改吗??
例如设置66m的怎么设置 是先换外部晶振 再该数值吗
//设置(CPU)HSB/PBA/PBB的总线分频 */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傻孩子 可以跟我说一下 你的qq吗 方便聊天呵呵

网友C(2013-10-13):
引用 网友B:
以你问的来看,你的C语言不是差不多,是差很多。volatile你能说成函数,说明你连C语言的三十多个关键字都 ...

你好,可以帮忙写一段EVK1100的代码么?心急如焚,不胜感激:124117441@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熟悉的是普通C语言,但是嵌入式对C语言知识的要求更高一些。你要着重学习:
位操作、结构体、位段、指 ...

你好,可以帮忙写一段EVK1100的代码么?心急如焚,不胜感激:124117441@qq.com,可有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帮忙写一段EVK1100的代码么?心急如焚,不胜感激:,可有偿

不用EVK1100很久了,估计帮不上忙,而且手边也没有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帮忙写一段EVK1100的代码么?心急如焚,不胜感激:

我没有EVK1100,不过建议你直接发帖问,把问题描述清楚,总有人能帮上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