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华丽~~~利利普SDS7102拆解大作戦

楼主(2012-07-10):
刚买回来没多久,手痒难耐,拆,保修也不指望了,以后坏了咋整?

要是小图片的话,点击一下就可观赏1024的清晰大图
拆起来倒是轻松加愉快,4个螺丝一拧就完事。

整机全貌

拆掉电池仓

分解屏蔽板液晶面板组件

风扇,DC12V -0.15A

===========================================

下面看电源板,这张是电源板的全貌

电源板的背面,看上去有点山寨感,和旁边的数字板对比起来很不和谐。

两组接口,排线是向数字板供电的,比较粗的红黑线是电池仓的连接电线

电源板上的IC

这是电池仓的接口部分,没啥机关花样。同学们手里有多余的18650电池的话,可以分分钟D一个外接电源来,还被各种共模干扰折磨的焦头烂额吗?还肉痛那昂贵的差分探头吗?

============================================
没时间 ,晚上回来接着发。

网友:
算是用心拍的照片。顶了。顺便看看大侠如何评价这货。。

网友:
哎呀, 几千块钱的东西让楼主拆了个稀吧烂, 阿莫搞个电子产品拆机分论坛吧...

网友:
主板都还没看中呢。。。。。

楼主:
接着发。 初来阿莫,贴中显示的照片是缩略图,点击图片就可以看原图了。

这块L形的板子是数字板连接液晶面板的,在这块板子上面布置的有液晶背光灯管的升压电路
拆起来比较轻松,拔掉下面和液晶板连接的柔性排线,拆掉3只螺丝,然后向右轻轻抽出即可。

这是背面

下面几张是板载的电路

这部分就完了,下面就是大家期待的主板部分了
=============================================

先看下主板的全貌

主板上部的各种外部接口,从左往右依次是1KC的校准输出,LAN,VGA接口(我没买有这个插件的机型,用不上),两个USB接口(用途不同),

这个就是她的A/D转换芯片了,是MXT2002

百度来的芯片介绍:

MXT2002是一款双通道,低功耗,高性能的CMOS模数转换器,其采样精度为8位,单通道采样率高达800MSPS,采用单电源1.9V供电,典型功耗为1.4W。它采用高速模-数转换电路以及数字自校准技术,保证器件的高速度和高动态特性。器件内部集成串行接口,支持用户控制、改变电路参数,以提高性能和满足系统要求。

电路特性
集成内部高性能采样保持电路
-集成内部全差分高速高精度采样保持电路
-可通过外总串行接口进行校准
单+1.9V ± 0.1V 低电源供电
-单电源电压供电
-集成高性能电压基准源
可选单/双数据率输出时钟
时间交错模式下具有2X 采样率
-可选两通道时间交错工作
-最高采样率达1.0 GSPS
具有多通道ADC 同步能力
8 位有效转换无失码
-集成内部高性能编码电路
-集成低电压差分输出(LVDS)接口
输入范围精确可调
-可选最大输入范围
-输入范围精确可调
具有用户模式的串行接口
-集成内部串行接口
-可调偏置电流
-可调采样保持电路精度
-可调电压输入范围等
集成高速数字校准电路
-具有上电自校准功能
-具有一键校准功能
-可校准输入范围,时钟同步,信噪比等
===================================================

sds7102用了一颗赛灵思的FPGA芯片,是低端的spartan-6系列的。 当然,这个价位,你不能指望利利普用更好的了。

这是一堆小喽啰

信号输入的前端电路部分,没法拆了,上下都焊接了屏蔽罩,厂家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正确的。我也不打算继续拆下去了,这块数字板下面还有两块电路板,拆起来有点麻烦了。就到这吧

楼主:
总结,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这款示波器是挺够用的了,用了几个月感觉还不错。
缺点,就是用户UI设计的不是很好,可能厂家还不够重视UI这块,其实UI是一部优秀的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一方面,就是给整机供电的开关电源这块,看上去山寨了点,与旁边的数字板形成鲜明的对比,可惜了。
其他,,看广告吧。
最后, 也请阿莫的诸位大侠们评价一下,俺是初学者,实在说不出更有价值的评价了。

网友:
赞lz牺牲精神。对数字部分不懂,需要魏坤同学来评价。对电源板挺失望的

网友:
工艺有待提高,利利普应该请阿莫做他们的工艺顾问

网友A:
这个示波器性能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示波器性能怎样?

中规中矩的,靓点就是10M的储存深度,然后就是可以电池供电。详细技术数据你看下他们的产品说明书,他们的主页上有。

网友B:
除了开关电源比较山寨,整体设计和做工都比普源的好,按道理主板背面应该还有一片内存,单通道DDR2的吞吐量不够。

网友:
此贴可以置酷了。

网友:
等魏同学评价评价

网友:
觉得还不错的东西。。。楼主奉献精神可赞。

网友:
大家真要感谢LZ了,把新买的机子给拆了,很有奉献精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开关电源比较山寨,整体设计和做工都比普源的好,按道理主板背面应该还有一片内存,单通道DDR2的吞吐量 ...

差不多相同的感觉。就是那个电源部分矬了点,别的都还不错,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主板那块的做工还是挺工整。
主板背面,,,,这个真还忘了去瞧瞧,以后有机会再拆的话,一定仔细看看那部分。
希望利利普能够持续改进,生产出品质更好的产品来。

网友:
楼主V5,怎么电源板看着一点都不协调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拆机让我们了解了这款示波器的做工,图上看电源这块差了些,有些山寨~,影响了整机形象。

网友:
欣赏一下

网友:
冲动是魔鬼啊。坚决抵制诱惑,不拆。

楼主:
费劲找了找,关于那块MXT2002A/D芯片,应该是北京时代民芯的产品。
时代民芯公司主页上没有MXT2002的蛛丝马迹,但是却有MXT2001的一点线索。

下面是链接
http://www.mxtronics.com/NewsInfo.aspx?titleID=301
在网络到处搜索,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很多线索都将MXT2002直接指向了时代民芯。
很意外的,用上了国产的芯片。

至于这么评价呢。缺乏更多的资料,比如芯片的Datasheet,实在说不上个啥。。
不过,无论怎么说,都是军工系统航天航空口的人,这次到底算是以实际行动支援了自家兄弟单位了,哈。
国产芯片到底怎么样,还是希望有大侠现身说法。

网友:
原来长这样 哦

网友:
牛人,,冲动的惩罚!

网友C:
弱弱的文件,这玩意抗干扰能力怎么样?过了CE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文件,这玩意抗干扰能力怎么样?过了CE没?

我们有CE证书,我们的产品大部分做出口的,如果没有CE证书,在国外就没办法做的那么好了

网友:
便携的东西加个风扇还是12V的。

网友D:
不错用上国产ADC,,但是还是担心是不是“汉芯”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文件,这玩意抗干扰能力怎么样?过了CE没?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普源的同级示波器,只有一个CE认证标志和另外一个不大明白的认证标志。 没有FCC和MC计量许可. 没有MC计量认证让我感觉有点意外。你要知道,就连我那个国产垃圾的绿杨YB4325示波器都有MC计量许可认证的,当然,那个YB4325除了MC认证,也没别的认证了。 普源可真是有点店大欺客啊了。

网友E:
楼主是什么价格入手的 我最近也想搞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用上国产ADC,,但是还是担心是不是“汉芯”二代!

都给脓芯汉芯整怕了哇,哈哈
不过好奇怪的是,俺这次到还真的有点希望那片MXT2002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什么价格入手的 我最近也想搞一台

我买的便宜哇,没有VGA选件没要电池,1K8入手的。 不过貌似最近这款机型涨价了,好像还涨了不少的样子,你去淘X找找看。
不过我后悔没买电池了,这玩意实在有大用处。
我原来打算自己用18650自己D个外接电池的,但是突然又纠结的不行,实在不忍在这机的外壳上开个洞。
我再纠结几天,忍不住了就去淘X买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给脓芯汉芯整怕了哇,哈哈
不过好奇怪的是,俺这次到还真的有点希望那片MXT2002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心了。 ...

确实希望是我们自己的国产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买的便宜哇,没有VGA选件没要电池,1K8入手的。 不过貌似最近这款机型涨价了,好像还涨了不少的样子, ...

弄个背挂电池啊,航模用的,再加航模魔术帖,能大流40A放电的2200MAH的不过100元。

网友:
1K8确实便宜,现在taobao上都要22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个背挂电池啊,航模用的,再加航模魔术帖,能大流40A放电的2200MAH的不过100元。 ...

倒是不必用40A放电的,隔壁论坛一老兄估算的电流是1.9A的样子,我打算用磷酸铁锂电池来D个外挂电源。

网友G:
呵呵!我倒是连电池一起买了,带V的,这玩意儿还不错,就是A同道显示是红色的,忒不喜欢,要是像模拟机样的绿色该多好,不知道以后升级固件后能不能改了!

网友:
我自己家用的是安泰信的,话说里面比这好看,但是一样难使,用公司的tek,回来碰都不想碰安泰信

网友:
感谢感谢,还是阿莫这有货,正在关注这款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倒是连电池一起买了,带V的,这玩意儿还不错,就是A同道显示是红色的,忒不喜欢,要是像模拟机样的 ...

汗,,,我一般都用CH2 ,我也很不喜欢CH1的红色。
要不我强烈要求利利普开放UI,供用户自行DIY呢。

网友:
关注这个很久了一直不敢下手,现在看来比打磨心里要爽的多,可以考虑考虑了,也要谢谢LZ无私精神

网友:
不太可能开放UI ,那不就等于开源了么

网友:
我还能说些什么捏。。。。顶吧。。。。

网友H:
我就是特别的想知道用了几个月旋钮是否完好,我拆某示波器就是因为环旋扭(请旋钮总坏的不要对号入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特别的想知道用了几个月旋钮是否完好,我拆某示波器就是因为环旋扭(请旋钮总坏的不要对号入座). ...

旋钮可以放心了,我们卖了这么久还没有听客户说过旋钮用了几个月就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特别的想知道用了几个月旋钮是否完好,我拆某示波器就是因为环旋扭(请旋钮总坏的不要对号入座). ...

刚刚仔细检查了一下,所有旋钮按键完好,没有要出问题的迹象。
按说,现在这些数字化设备都使用了轻触按键和编码旋钮,使用扭矩都比较小的,旋钮不应该出问题啊。
以前那种老式的波段开关的扭矩非常大,旋钮断裂打滑失锁什么的到是能理解。
就现在的数字化设备来说,容易出问题故障率比较高的应该是薄膜按键了,很容易坏,其他的到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今天刚买一台,等待发货中

网友:
以前用过TEK的MSO4054 10M存储,真是爽啊,看这个肿么样

网友(2012-08-10):
还是楼主舍得,刚买到就拆了。

网友:
只有这样才不让人迷惑,国产的东西到底哪个好,赚钱是应该的,但是不要用一些夸大的数据迷惑人,在这里能拆解比较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刚仔细检查了一下,所有旋钮按键完好,没有要出问题的迹象。
按说,现在这些数字化设备都使用了轻触按 ...

不一定是扭矩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旋一点,电压幅度却连续跳了好几级

网友J:
http://www.fjrfdz.com/products3.asp?ProId=100
这里可以下到MXT2002的PDF文件,不过好象是MXT2001更好,2001是单AD使用最高1.3GSPS,双AD时间交错使用可以到2.0GSPS,2002是单AD最高800M,双AD交错最高1G.其它好象都一样,应该就是频率不同.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中规中矩的,靓点就是10M的储存深度,然后就是可以电池供电。详细技术数据你看下他们的产品说明书,他们 ...

看了你的帖子,感觉这机器更靠谱了,性能要求不是太高,关键是质量和稳定性,死不死机?反映速度如何?

网友:
一直在DS1052E和这个之间徘徊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你的帖子,感觉这机器更靠谱了,性能要求不是太高,关键是质量和稳定性,死不死机?反映速度如何? ...

死机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讲了一些。
基本情况就是正常使用的时候我还没弄死机过,从来都没有过。
刚买回那阵搞“破坏性试验”,发现在深储存状态下快速在示波器功能和FFT功能间来回切换,能把这个示波器搞死机。但是呢,实际正常使用的时候,哪个神经病会这么搞啊。

反应速度我觉得还是不错了,反正我是够用了么觉得慢,手里也没有高端机来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www.fjrfdz.com/products3.asp?ProId=100
这里可以下到MXT2002的PDF文件,不过好象是MXT2001更好,200 ...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一下,我猜可能是这种情况,即2002和2001是同一款芯片,流片出来经过挑选,体质不佳的降频使用就成了200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一定是扭矩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旋一点,电压幅度却连续跳了好几级 ...

暂时没发现有这个问题,各旋钮定位准确,就是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出现跳档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一下,我猜可能是这种情况,即2002和2001是同一款芯片,流片出来经过挑选,体质不佳的 ...

看了看SDS系列的说明书,有点发现.
SDS6062和SDS7102的采样率是不同的,很大的可能硬件就不相同,当然也可能6062是7102的限制带宽降低采样率的产物,比如有些芯片连XTM2002的要求都不到,显然还可以利用一下,不过,这只是猜测.
SDS8102,100M带宽,2G采样,SDS8202,200M带宽,2G采样,SDS8302,300M带宽,2.5G采样,这几个机器应该是硬件一样的,都是用的XTM2001,8102是限制带宽标准采样版,8202是中等带宽标准采样版,8302是高带宽超频采样版,为什么说是超频,下面说明.
SDS9302,300M带宽,3.2G采样,这个应该是用的8302相同的模拟部分,采样用的应该是两片XTM2001,当然为了省钱也可能是两片XTM2002,这个从存储深度指标应该可以看出来,6062,7102,8102,8202,8302,都是在总采小于等于1G的时候可以到10M的存储深度,高于1G采样就是10K存储深度,而9302却是小于等于800M采样的时候是10M,大于800M采样就是10K存储深度了,为什么呢?猜测应该是9302因为采用了两片XTM2001芯片需要相互协调的原因,所以很多指标就1+1小于2了,比如存储深度就达不到8302的水平只能到10M存储是800M采样,而采样率本来一片XTM就可以到2G,两片就是4G,但是9302却只有3.2G.看来多芯片协调方面应该还是有问题.
其它就是商业方面的问题了.
在淘宝上,现在7102都是2200了,有的人送点东西,没个敢降价格的,显然,厂家控制很严格,1800和2000拿货基本不可能了.
在YAHOO的SHOPPING里面7102竟然卖到550美圆,很有意思啊,通常情况下中国的产品在美国应该比在中国便宜啊,还是YAHOO的价格在美国不靠谱卖的太高了,在EBAY上最低在430美圆左右,这个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了看SDS系列的说明书,有点发现.
SDS6062和SDS7102的采样率是不同的,很大的可能硬件就不相同,当然也可能 ...

感谢你对我们产品的关注

网友:
看帖回帖 学习很重要 感谢bbs

网友:
不知道使用的人多吗 多反馈下情报 谢谢

网友:
SDS8102后天到家

网友:
做工和美帝的示波器比就差太多了,希望能看到国内厂家做出和美帝厂家一样的产品!

网友I:
sd8102在使用中,目前看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sd8102在使用中,目前看来还可以

拆不拆?哈哈。
拆了让大伙看看嘛。
我那机子用了这段时间,别的都还好,就是实在是感觉迫切需要生产商改进用户UI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拆不拆?哈哈。
拆了让大伙看看嘛。
我那机子用了这段时间,别的都还好,就是实在是感觉迫切需要生产商改 ...

楼主所说的UI是指??

网友:
引用 网友I:
sd8102在使用中,目前看来还可以

SDS8102是100M带宽,2G的采样率了,比7102的采样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所说的UI是指??

百度:
UI
     UI即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的简称。UI设计则是指对软件的人机交互、操作逻辑、界面美观的整体设计。好的UI设计不仅是让软件变得有个性有品味,还要让软件的操作变得舒适、简单、自由、充分体现软件的定位和特点。

  具体到这个示波器,就是极其看不惯CH1的那根红线。一般日常使用的时候,除非需要同时使用两个通道,否则的话我都是在用CH2,黄色的,看上去舒服点。

网友(2012-09-11):
IC有浸痕.....难道修过?

网友:
拆了不保修怎么办

网友:
我也刚入了一台!!从后面散热空隙看了一下电源板跟楼主的不同,感觉我的要好一点,起码近输出接口的电容位没有空掉,在电路板后面的黑色元件应该是移到正面了,看到有块大大的散热片

网友:
操作界面的确大大的烂.....很多操作功能其实只用下面的快捷键就能完成的,非要搞多一层菜单再从右面的按键再选择
同时发现这款示波器是同类形中按键是最多的,按理说操作应更快捷才对.但实际上按键的使用并不合理,还把简单的操作复杂化

网友:
相比日系的东西,人家的按键并不多,但每个按键通过长按和短按实现不同的功能,操作起来是很爽的...
举个例子:如这个示波器的耦合功能切换,要先按CH1/CH2 ->再按H1功能键 ->才能从右侧的F1/F2/F3选一种耦合方式
如果能在第二步H1功能键中通过短按切换交流和直流耦合,通过长按切换为接地,这样会不会很方便快捷呢个人理解,不知大家觉得如何,厂家会不会这样改

网友:
准备拆机!!准备DIY电池...但又怕没保修

网友(2012-11-26):
谢谢楼主的精彩拆机!

网友:
楼主牺牲精神忒大了,顶一个

网友:
楼主拍的很好呀,我家用的是鼎阳的,木有勇气拆呀,怕拆了装不回去啦,技术含量太高

网友:
不错 也想入手了

网友L(2013-08-01):
忒感谢楼主的牺牲精神了,俺想入手他的升级版sds102

网友:
引用 网友L:
忒感谢楼主的牺牲精神了,俺想入手他的升级版sds102

升级后是EDS102C

网友:
引用 网友L:
忒感谢楼主的牺牲精神了,俺想入手他的升级版sds102

有兴趣可以加我Q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一下,我猜可能是这种情况,即2002和2001是同一款芯片,流片出来经过挑选,体质不佳的 ...

按你的说法,ADC08D500、ADC08D1000、ADC08D1500也是同一款芯片流片后挑选出来的了?

网友M:
新买的,调时间那个旋钮很蛋疼,明明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转,显示却乱78糟的,越用越没心思用了,不知道是单机问题,还是有这个bug,

网友:
不错,用惯了数显的模拟示波器,有机会还得买一台数字当二奶机抓波形用~~

网友:
这几天用来抓串口的波形,,   大概每隔1s发一组数据, 发现竟然会有 50%左右的机率触发不上。

不知是我的机器问题,还是本身就这样。

我试过减小采样率。及存储深度,都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
调整下触发电平会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便宜哇,没有VGA选件没要电池,1K8入手的。 不过貌似最近这款机型涨价了,好像还涨了不少的样子, ...

示波器本身带个电池盒的,可以自己加个插接头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样改装的,用4000ma电池2并2串,8.4v电压;
内部已经带有充电电路,接好就可以了,根本不用转孔。充满电大约可以用4个小时。

网友(2013-09-06):
引用 网友F:
弄个背挂电池啊,航模用的,再加航模魔术帖,能大流40A放电的2200MAH的不过100元。 ...

玩航模的,想法好,和我想到一起去了!

网友:
最近也打算买,觉得利利普用电池供电非常好,一个是不用一直连电源,二个是电源的噪声纹波估计也会更好些。不管技术怎样,利利普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是很正确的。

网友:
LZ是米人啊

网友:
电池最大的好处:浮地!
搞开关电源不用准备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2013-11-24):
引用 网友M:
新买的,调时间那个旋钮很蛋疼,明明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转,显示却乱78糟的,越用越没心思用了,不知道是单机 ...

我刚买的示波器EDS112CV也是这种情况,我找到卖家退货了!
不知道新的电器有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我已经寄回厂家维修了,一个星期了,居然还没有跟我修好,这效率确实也有点偏低哟

网友:
现在利利普全面改型号了,7102改成EDS102CV
前些日子我买了一台EDS102CV,带电池的,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2014-01-29):
引用 楼主:
差不多相同的感觉。就是那个电源部分矬了点,别的都还不错,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主板那块的做工还是 ...

VGA模块是只差个接头,还是在电路上就少东西?

网友:
不知自己有没有勇气拆EDS112C

网友(2015-06-04):
看起来不错,打算入手一台

网友:
比较轻薄,看起来不错